求一个射频功放管

楼主(2019-11-27):
工作在调频,要求sot89封装。

一个成品的FM发射器,小功率,几百米的,5v供电

电路大概是这样的,前面还有一级2sc3356激励

这款有细分不同发射距离, 我买的距离较近,拆开后发现,末级放大有个芯片没焊,仔细检查,发现没焊的sot89和旁边的2sc3356的3个脚都是并联, 我猜测电路板都是通用的, 距离远的就焊上旁边空位的sot89,  距离近的就焊2sc3356, 二选一

首先想到会不会是2sc3357,刚好有sot89, 但图上,中间带散热片的脚是E极(接地), 从上到下依次为B,E,C,  但2sc3357管脚顺序不同,中间是C

这就没办法直接焊,因为需要借助电路板散热,自己改顺序也不行

有谁知道什么管子适合这个? 这个功率不大,估计只有零点几瓦吧

网友A:
这个功放管可用RD01MUS1

网友:
拆个对讲机就有了

网友:
2SC3357 SOT-89满足你的需求 1G频率1.2W常用于推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放管可用RD01MUS1

恩,谢谢, 淘宝搜一圈,好多射频放大管,不知道哪个更好

楼主:
已经更换好了,功率增加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