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删除系统中的残留硬件(如何删除以前安装过的网卡 )

楼主(2019-11-27):
问题描述:
   有时候我们服务器主板或者独立网卡坏, 我们找到一张一模一样的主板或者网卡替换,不需要重装系统比较方便,但是也有弊端,因服务器的IP都是固定的,修改起来牵一发则动全局,比较不方便,经常有遇到这种情况 换一模一样的主板或者网卡上去进系统  当你想配置IP的时候出现下图:
于是在网络连接中就出现了本地连接2、本地连接3等网卡图标。有时在给网卡指定IP地址时,会出现了该IP地址已经被分配给其它网卡的提示。这是因为在更换网卡的PCI插槽前没有卸载驱动程序,而以前的网卡信息仍然存在,且隐藏在系统中并占用了IP地址。
址。

解决方案

1、在开始菜单单击运行,然后在运行对话框中输入CMD命令打开命令提示符窗口;

2、在提示符窗口中输入Set devmgr_show_nonpresent_devices=1并回车;

3、在提示符窗口中输入Start devmgmt.msc并回车,即可打开设备管理器,接着在设备管理器的菜单栏上选择查看-显示隐藏设备,这样就能看到所有的隐藏硬件;

4、最后右键单击残留网卡并选择卸载,它就会从电脑中彻底消失,并释放出占用的IP地址。
应该还有更简便的方法,希望与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这个是xp时代的办法,win10不需要这么麻烦了,如图

网友:
强迫症专用,一般人都会直接无视那个提示

网友:
网络连接里删除所有的网卡本地连接,设备管理器卸载网络适配器设备后,重新扫描检测硬件变化,重新安装驱动,网络连接里就会有本地连接(无序号无指定IP)
再有打开设备管理器也没那莫复杂:右击我的电脑,单击管理,计算机管理左侧项目列表里设备管理器单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