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制

楼主(2019-11-27):
公用变压器一般都是照明用,变压器零线没有比另外三根火线粗,还有,有供电公司的人在架设照明电线的时候零线用的比火线细一点,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民用220伏在点灯或者使用电饭煲的时候零线有没有电流?

有电流的,所以用钳表卡电流时,需要将火线零线分开,不然测量的结果为零,如果是三相的电动机,同时卡两根线的话,那么测出来的是另外一条线的电流了,这个如果你有钳表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
三相四线制,即使是照明负荷,也是分三相配置的,中性线只流过三相不平衡电流。一般会比主线小两级

网友:
三相四线制,三相越不平衡,零线电流越大。零线比火线细只存在于三相四线制、三相五线制,对应民用单相电来说零线和火线的线径是相等的。在三相四线制中除三条火线U、V、W外还有一条线中性线或PEN线(也称零线),在这样的系统中三相平衡时中性线(零线)是没有电流的,故而零线都比火线要细很多,其作用是以便对三相供电的平衡检查,有些地方更作为一个保护动作的信号。在三相五线制中与三相四线制多了一根独立的地线,作为用电设备外壳的保护接地,用于安全要求较高,设备要求统一接地的场合。
【摘自“电工学习网”】

网友:
理论上,三相四线制供电时,三相负载平衡的话,流过中性线(楼主零线的叫法不准确)的电流为0.这个中性线在单相供电中就是零线(N线)。所以嘛......

网友:
我们这边现在的低压线路都是等线径,例如主干是4线120平方的,分歧线路是4线70平方的。

网友:
电力变压器输出端用三根火线一根零线送出,不管是工厂360伏动力使用还是家庭单相220伏照明动力使用都力求三相负载均衡,使得流入变压器三根火线电流尽量均等,这样其中性线也就是零线中的电流理论为零实际上也是很小,所以就不需要太粗的零线,但在单相入户的线路中零线还是要去与火线截面积相等才行。

楼主:
在需要三相供电的场合比如三相电机,中性线确实没有电流,而实际情况是照明用的多,三相线的电流叠加到中性线上,而实际中性线并没有加粗啊

网友:
在电压、负载完全对称平衡情况下,三相线的电流矢量叠加和时刻=0,因此中性线电流=0

网友:
这个得看应用场合吧,如果使用三相设备多的,那中性线的电流正常是为零的,但像民用小区,则引入的线是一样粗的,因为民用电器各个家庭不同,要三相平衡是不能做到的。

网友A:
那请问民用220伏在点灯或者使用电饭煲的时候零线有没有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民用220伏在点灯或者使用电饭煲的时候零线有没有电流?

没电流怎么形成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电流怎么形成回路?

要是有电流,零线火线就应该用一样的线径的电线,零线为啥用小一号的呢?

网友:
三相平衡用电时,零线可以小点,单相(一根火线和一根零线)用电零火线一样大才能达到线最大输出。

网友:
个人认为那是因为,考虑到三相负载零线作为中性点连接或不接,几乎不存在电流,所以一般四线电缆本身都是为三相设备,四线三相电缆零线较细为了降低成本而已;三相、单相负载混用时,单相负载相对功耗较低,所以零线偏细,只能算是兼容而已。再有就是原本四线三相电缆并不是为了三相四线制三相、单相混用电力输送用途。如果大规模单相负载供电零线绝对不能细,那可是纯粹的单相绕组供电,相与相之间几乎不存在电流,处处需要零线回路且不是各自变压器直供,而是变压器一根线远端分支,尤其是村里和住宅楼供电,主要是照明和家电几乎不存在三相设备,分相使用只是为了变压器三相绕组平衡负担不至某相负荷过重而已。

网友:
合理大规模单相负载近满负荷供电,应该三相四线制供电,零线加粗。电力施工一般同样粗细只是为了采购备件单一省事而已,或是计算满负荷电流线径够用。

网友:
3相总会有个分相点,也是零线的汇总点。虽然是照明,各相大体上还是平衡的,各相的零线电流到了汇总点之后差不多就抵消了。

网友:
中性线用细点这在以前的负荷条件下没问题, 现代负荷电流谐波丰富, 情况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