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 三点统调监测仪

楼主(2019-11-27):
      关于收音机的统调,传统的方法常用铜铁棒统调,理论上的三点统调有计算垫整电容和补偿电容的方法,有三点统调的S形跟踪图像,也有的坛友采用电脑数据处理得出最佳统调的最大偏调数据,但是,我还没看到经过实际测量的统调跟踪图像的样子,所以,本人DIY了一个“三点统调监测仪”可以实际检测三点统调跟踪的情形,并能绘出S形跟踪图像。
      1、设计思路及论证:(1)、采用单片机DIY一个两路频率计,一路测量本振频率,一路测量调谐回路频率,并求出二者频率差。(2)、测量本振频率的探头采用2SK168场管,输入阻抗高,输入电容6.8p,测量点由振荡电路抽头取出信号,由于抽头匝数与总匝数比为20:1之多,反馈到振荡回路的电容为6.8/400=0.017p,对振荡回路频率影响很小,可忽略不计。(3)、调谐回路采用MC1648通过调谐回路的LC产生震荡,由于MC1648易起振,灵敏度很高。输入电容6p,通过制作一个次级线圈套在磁棒上使其起振,若次级线圈为总匝数的四分之一,反馈到谐振回路的电容有6/16=0.375p。若次级线圈为总匝数的八分之一,反馈到谐振回路的电容有6/64=0.093p。(4)、三个频率通过1602液晶屏显示。(5)、单片机通过串口与电脑连接,获取数据,处理数据绘制图像。
      2、设计电路图见图片
      3、实测MC1648的分布电容对谐振回路影响,测得最高震荡频率为2685.3KHz,最低振荡频率为533.9KHz,2685.3/533.9=5.029,5.029的平方等于25.29,365p除以25.29=14.43p,减去双联12p,等于2.43p。这2.43p包含线圈的分布电容,线圈总匝数80匝,MC1648在磁棒上匝数为15匝,80/15约等于5倍,平方后为25,6p电容除以25等于0.24p,反馈到谐振回路的电容是0.24p。实测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4、使用效果,达到了设计预想的效果,通过连接电脑数据实际采集,作图,看到了各个频率点的实际统调情况,三个统调点的位置,偏调的最大值,(见统调截图),参照统调图像可以实现统调的最佳效果。若不与电脑连接,通过监测仪的1602屏可以看到各个频点的本振频率,调谐回路频率和本振减去调谐回路频率,完成统调。统调试机视频网址: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5、采用统调监测仪统调后,拿掉监测仪后试机收台,感觉效果很理想,若觉MC1648反馈到调谐回路的0.24p电容影响了高端的统调,可以使用信号发生器,调到你用监测仪高端统调时的频率,调整调谐回路补偿电容,是接收信号最强,则补回这0.24p电容,效果和电脑采集数据一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想很好,制作也很快,但引入线分布电容显然影响了测量结果。

这种实验的方式很好,但仍然觉得目标不太 ...

这个不能怪此次仪器制作者,这是变频理论数学取点优选问题,即便我国历史上各单行本作者---著名著书泰斗都

没法缠清,我们就勿算在此身上,到缠清变频理论时,这台机更有用

楼主(2020-01-14):
理论计算统调加上磁棒线圈和本振线圈的分布电容之后,得到的图像和实际采集更接近。

楼主(2019-11-27):
图片补充,三点统调监测仪总装

楼主:
统调数据及作图截图

楼主:
三点统调监测仪单片机软件

楼主:
从3楼发的统调图像看,最大偏调达到了十多千赫兹,并且曲线也不圆滑,采用的是老双联,已生锈。换了一个带调频的四联,采集的图像曲线圆滑,通过改变花片的距离,得到了统调最大偏差为8KHz。

楼主:
     即使有统调监测仪,要想实现较精准统调还要下一番功夫,需要耐心,花费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反复调整补偿电容和垫整电容的大小,掰动花片,最后在调谐回路中发现20/5p可调电容不够大,又并联一只18p的的电容。振荡回路垫整电容原来是390p,误差10%,又并联一只20p电容。最后结果统调到最大偏调为4KHz。

网友:
无敌啊,真神护体!老师收徒弟不

网友:
实用 的仪器。

网友:
这个厉害。楼主电脑显示曲线要软件支持吗?

楼主:
电脑显示曲线的软件是自编的,通过串口与DIY的三点统调监测仪相连,三点统调监测仪将数据传给电脑,软件将测得的数据绘制出统调曲线。

网友:
这个厉害,必须赞

网友B:
这个做收音机三点统调太方便了,就是统调监测仪与电脑连接用的是串口,现在笔记本电脑都没有串口,如果改成USB接口会更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收音机三点统调太方便了,就是统调监测仪与电脑连接用的是串口,现在笔记本电脑都没有串口,如果改成 ...

我采用的是51单片机,不能直接与USB口连接,若要与USB口连接的话,可以在网上买一条USB转串口线,装上一个虚拟串口驱动程序就可以使用了。作为统调使用可以不接电脑,直接观看统调监测仪上显示屏上的数据就可以了,只是得不到图像曲线。

网友A:
设想很好,制作也很快,但引入线分布电容显然影响了测量结果。

这种实验的方式很好,但仍然觉得目标不太清晰,最后的混频结果还是偏差比较大,特别是动了花片之后。对于一次变频,若能达到处处误差都在正负0.2%之内的结果,那就是非常完美的了,花片调整应以这个结果作为目标。

我觉得实验只有从根上做起,记录可变器件每一个等间距上的容量值,再代入分布电容,再以电子表格或计算机过程辅之,得出可以映照实际的误差曲线,这样对统调可以有更真切的理解,也是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最好方法。

很抱歉说这些话,希望不会影响您的参赛成绩。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使有统调监测仪,要想实现较精准统调还要下一番功夫,需要耐心,花费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反复调 ...

振荡回路的垫整电容,对于人民牌2x365pF空气双联,建议换用经电容表测量确定的376pF最佳容量,可以从360pF或390pF电容器中选择,也可以用两个不同容量的电容器组合。国内空气双联产品有依承性,其他牌子可以参考。

垫整电容器的容量不同会影响到中点的位置,所以容量确定之后最好不要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想很好,制作也很快,但引入线分布电容显然影响了测量结果。

这种实验的方式很好,但仍然觉得目标不太 ...

感谢L大参与点评,对于能否影响参赛结果我不担心,评委都是论坛精英,不会应为交谈内容改变他们的看法,即使L大在评委心中影响较大,我想能得高分,因L大对此作品感兴趣,即使负面影响也没关系,获奖不重要,重在参与。
引线分布电容尤其是1648的6p输入电容对测量结果对电路有多大影响,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事,但撤掉探头后又不知道偏差有多大,我做了如下实验,因为探头的分布电容和输入电容对高频端影响最大,同调好后,在最高端找到一个电台,去掉振荡回路的探头,观察频率偏移情况,然后再去掉调谐回路的探头,看看场强指示变化多少,为了观察场强变化,中放采用了8307。录一段操作视频,网址: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我的结论是:
1、探头对震荡回路影响很小。
2、调谐回路探头对回路的影响只有在有载Q值很高时,才能表现出来,采用如下方法解决:撤掉探头之后场强指示会偏小一点,通过调整调谐回路微调,使场强指示回到原位就可以了。
3、应用此监测仪统调优于采用铜铁棒统调
实际统调偏差总会有的,达到理论统调结果业余条件下是很难做到的。
对于“记录可变器件每一个等间距上的容量值,再代入分布电容”是个好办法,但是对于实际应用还与要测量,还会有探头影响,我DIY电容计的误差只能做到1%左右,频率计精确到5位数没问题。
    制作此统调检测仪愿意是给活动小组教学三点统调时用的,通过实际数据数据采集总比将只讲统调理论有吸引力。
    此作品是对三点统调的一个新的尝试,不能把它当作高精度的仪器来看待。

网友C:
楼主思路着实高明,很想仿制,不过对电路有以下几个疑问:
1. 第二片CD4518是否缺少连线Q4A --> ENB ?
2. C51左侧的芯片未标明型号,猜测为74HC390 ?
3. C51右下角的两个P1.0应该是XTAL1/2, 右侧中部的未标识管脚应该是RST的上电复位?

另外,在下对频率测量原理也十分有兴趣,有些看不太懂,请楼主不吝赐教:
1. 4069与三个4518构成方波发生器10K分频后与74LS04整形后的输入信号分别送入与非门的作用是什么? (4011的目的应该只是用来控制测量哪一路频率)
2. 74HC390(如果没猜错)的作用是什么,是再进行100分频么,但为何所有的管脚都接入了C51的P0?

问题有点多, 不过还请楼主帮忙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
矿坛大神太多了,软硬件都很厉害啊,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思路着实高明,很想仿制,不过对电路有以下几个疑问:
1. 第二片CD4518是否缺少连线Q4A --> ENB ?
2 ...

1、        确实少画了连线Q4A --> ENB,2、左侧芯片为74HC390,3、右下角的P0忘了修改是XTAL1/2,右侧中部的未标识管脚是RST的上电复位
4069与2MHz石英晶体产生2MHz震荡信号,经由3只CD4518进行200000分频后,得到10Hz信号,连接单片机P3.2脚中断0,每0.1秒采集一次数据。
两路频率信号经74LS04正形后送入74HC00(不是CD4011)通过单片机P3.5,P3.7脚控制,轮流选取两路频率信号。
74HC390是计数用,与P0相连是为了读取计数数据,芯片的2QD与单片机的P3.4脚计数T0相连(漏画),再接再着进行16位二进制计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1、        确实少画了连线Q4A --> ENB,2、左侧芯片为74HC390,3、右下角的P0忘了修改是XTAL1/2,右侧中部的 ...

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1、        确实少画了连线Q4A --> ENB,2、左侧芯片为74HC390,3、右下角的P0忘了修改是XTAL1/2,右侧中部的 ...

琢磨了一下,还是有些疑问:
1. 前两个4518级联,我理解应该能产生100x100=10K的分频,而最后那个4518,ENA每来一个下降沿,Q1A都应该翻转一次,只是作下降沿转换(前面的分频,看4518手册,ENA每10个下降沿产生一次Q4的下降沿)这里如何得到200K的分频,有点疑惑。另外这里的的信号与中断0相连了,还需不需要和74HC00相连。
2. 2QD与P3.4脚计数T0相连(漏画),但补画的红线与2QA相连了,这个以哪个为准。(连接后,是否还需要和P0.4或P0.7相连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琢磨了一下,还是有些疑问:
1. 前两个4518级联,我理解应该能产生100x100=10K的分频,而最后那个4518, ...

     1、前一级的两个下降沿脉冲,使下一级的Q1A反转两次,一次为1(高电平),一次为0(低电平),只含有一个下降沿,其频率为前一级频率除以2,为2分频,这个信号与74HC00相连,是设计在高电平时74HC390计数,低电平时停止计数。下降沿使单片机中断,读取数据,处理数据、给74HC390清零等工作在不计数时完成,提高测量精度。
     2、仔细看了一下电路图,标号有误,正确的是2QA连P0.4,2QB连P0.5,2QC连P0.6,2QD连P0.7
      不好意思,电路图是为了参赛而画的,没仔细检查,制作时没画详细电路图,只画了一个草图。
      你要用频率计测量CD4518分频情况,和输入比,QA为2分频,QB为5分频,QC和QD为10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1、前一级的两个下降沿脉冲,使下一级的Q1A反转两次,一次为1(高电平),一次为0(低电平),只 ...

这么说我明白了,非常感谢详细的指导

楼主:
      关于用统调监测仪统调时对电路的影响进一步测试报告,1648芯片实测输入电容为5p,绕15匝线圈后套入磁棒,调整适当位置后稳定起振,电容器在最低端测得频率为539KHz,在最高端时测得频率为2905KHz,2905/539=5.389, 5.389×5.389=29.04   实测可变电容最大366p,最小11.5p, 368/29.04=12.52, 12.52-11.5=1.02p,这1.02p为线圈分布电容加探头反馈到回路电容,由于磁棒线圈总匝数为80匝,80/15=5.33,5.33×5.33=28.4, 5p/28.4=0.176p,所以理论上探头反馈到回路电容应该是0.176p,为了验证是否准确,将1648芯片输入端并联了一个100p电容,调谐回路震荡频率由2905KHz变到2337KHz,经计算反馈到回路电容多了6.6p  100/6.6=15.15,那么5p/15.15=0.33p,和理论计算差了2倍,看来理论计算有误,因为80匝线圈的其中40匝在磁棒的另一头。这0.33p的电容对回路高端统调有多大,进行了如下实验,回路统调好后,在频率最高端收到了一个电台,在调谐回路不并联100千欧姆的条件下(场管K168),8307芯片场强指示电压为0.61伏,撤掉调谐回路探头线圈后,场强指示为0.51伏,降低了100毫伏,按8307的斜率25Mv/dB降低了4分贝。(并联上100千欧姆电阻,降低30毫伏,为1分贝多)。通过调整调谐回路的补偿电容使其回到0.61伏,找回这0.33p电容的影响,应该是统调情况和统调监测仪检测到的情况一致了。
368/9=40.9    0.33/40.9=0.8%,通过计算得知0.33p的电容对频率高端电容误差为0.8%,但是采用场管输入还没并联100k电阻的条件下,确实能看出影响,经计算在1600KHz,0.33p电容可偏差6.5KHz,若回路Q值为40,通频带1600/40=40KHz,影响不大。若回路Q值为100,通频带为16KHz,可能会看到三四分贝的影响。
     实验测试一段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楼主:
又采集了两次统调图像,统调点低端在700KHz,高端在1300KHz,测得双联最大值是366p,垫整电容为388p,图像曲线有图变现象,认为是采集数据有波动误差造成的,但是多次采集曲线突变在一个地方,可能是由于双联花片以掰动造成的。

楼主:
又采集了一个实际统调数据

楼主:
今天想通过统调理论计算来验证三点统调监测仪的实际数据情况,费了好长时间反复修改电感和电容数据,也无法得到在实际统调中选取的统调点,将获得最理想的图像发出。另外采用不同的365双联,实际测量结果也不同,还有一个疑惑的问题,双联的这个结构变化起什么作用?见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想通过统调理论计算来验证三点统调监测仪的实际数据情况,费了好长时间反复修改电感和电容数据,也无法 ...

这应是改善最高端频率刻度过于挤压在一堆的现象,如不是这样处理,刻度盆高频端连频率的字也挤不下.五十年

代之前有一种刀状可变电容器,刻度盆中波频率从535--1605KHZ是完全精密等分的,但所占空间非常大,厂家无法

用于商品机,销路不佳而停产.

楼主:
实测统调曲线和理论统调计算对比。

网友(2020-01-30):
有点意思,直接把统调给量化了。

网友D(2020-03-31):
楼主,有HEX文件吗,我一想做一个,再问一下最高使用频率多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HEX文件吗,我一想做一个,再问一下最高使用频率多少,谢谢

6楼的文件包中有HEX文件,若芯片采用74LS390、74LS00和74LS04.最高频率可达18MHz。

网友:
频率计能实现这个功能么?

网友:
这个好玩啊,难度大不大?不大做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