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放大器输入牛改无源前级

楼主(2019-11-28):
JF-12晶体管放大器的输入牛是合金铁芯含量应该是80-90%,比耦合牛的50%好只要简单的改一下接线就可以改成一个优质的无源升压前级。可以升压2倍-6倍,给线圈绕组图供坛友自己发挥。

网友:
硅钢片,一般含硅量为0.5~4.5%。加入硅可提高铁的电阻率(降低铁损),提高最大磁导率(降低矫顽力、和磁时效)。其余为微量碳(提高强度,提高电阻率),微量磷硫(杂质)。
       导磁率不如坡莫合金,但磁饱和比坡莫合金好。适用于电力变压器,功率较大的音频变压器。
坡莫合金片:指铁镍钼合金,其含镍量在35%-90%之间。具有很高的弱磁场导磁率。
    易饱和,适用于小功率下使用。作功率输出用要特别注意合理设计。

网友A:
JF-12晶体管放大器的主要功能为工业用微信号放大。
JF-12晶体管放大器的输入牛频响曲线如何?这才是发烧音响更加关注的要点。这一点铁芯好坏只占很小比例。
合金铁芯含量应该是80-90%,比耦合牛的50%好,这个论断有唯心主义嫌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JF-12晶体管放大器的主要功能为工业用微信号放大。
JF-12晶体管放大器的输入牛频响曲线如何?这才是发烧音 ...

两个铁芯不一样。一个全白色【合金】一个类似于普通矽钢片

网友:
用这个小牛做音频隔离器声音还可以

网友:
看起来不错,可惜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