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三台空心线圈小矿机。供喜欢制作的人参考。

楼主(2019-11-28):
这个星期新做了三台空心线圈小矿石机,线圈口径分别为63mm   50mm   40mm   可变采用365P左右。所以调谐线圈电感量约为240UH左右,电路图如图。制作过程拍摄了照片,提供给喜欢空心线圈矿石机的朋友制作时参考。空心线圈主要特点,一时可以不必采用电感表测量,从理论上就可以计算得很精确,另外天线圈和检波线圈可以移动调整和调谐线圈的相对位置,这样可以调整天线的耦合度和检波线圈的阻抗匹配。让电路工作在最佳状态。空心线圈性能稳定,没有磁环磁棒的材质造成的性能不稳定等。所以,本人相对来说,更偏爱空心线圈的制作。

网友:
真正的多产矿机玩家!

网友:
谢谢版主,连做三台机器,给我们示范。辛苦啦!
学习中!

网友:
做的太漂亮还无私奉献电路及参数。抽空也制作下。谢谢!

网友A:
老师可介绍一下这个线圈是怎么弄的吗,这是三个不同口径的管套一起的吗,绕线的地方,是在管上剃出槽来了?还是在管外面再套的管?
最大的管边缘上是用再大一号的管做的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可介绍一下这个线圈是怎么弄的吗,这是三个不同口径的管套一起的吗,绕线的地方,是在管上剃出槽来了? ...

采用的加工沟槽的办法,线圈嵌在沟槽里,外面的管子套在里面的管子上自由移动,保持一定的间隙就行,如果没有合适的外管,则可以将外管锯断,适当锯掉一些,再粘起来,绕上线圈就牢固了,不影响。线圈能相对移动调整最大的好处就是能通过移动线圈位置达到最佳接收状态。这个是固定式或抽头式不能相比的,省掉了抽头就转换开关,而且是无级调节。所以在接收和调节过程中乐趣更多一些。

网友:
谢谢版主分享漂亮的矿机。有时间我也要仿制一个。

网友:
制造精良,不过空心线圈可以与可变电容的距离再调远一点,这样的话品质会更好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就是一直没时间捣鼓
每每看到楼主赠送的零件,都会感激楼主的好人好事

网友:
三台矿机制作的都很漂亮。
感谢版主llllllxing老师的无私分享与精心传授!

网友:
漂亮的矿石收音机!

网友:
真漂亮,还给我们分享了电路参数 ,感谢您

网友:
我过也想试着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