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否能自己做U盘

楼主(2019-11-29):
不考虑价格和容量的情况下,有无可能自己做一个FRAM芯片(或MRAM)的U盘,有无这样总线的存储芯片和主控。

网友:
淘宝有空板,

网友(2019-12-31):
淘宝网上有不少半成品的空板,可以自己焊接闪存芯片,然后用专门的软件进行测试和量产。

网友:
也可以用带USB口的单片机自己写程序实现

网友:
还那么麻烦?把SD卡拆了焊在读卡器上就成了。

网友(2020-02-09):
老式MP3或者MP4里面都有内存芯片,网上买些空的的U盘主控板,可以制作几个,但是挺麻烦的,从电路板上拆内存芯片就很麻烦的,还要用电脑输入程序。另外,网上的内存芯片也不便宜,比U盘都贵。以前喜欢用优盘存东西,发现移动硬盘后果断舍弃优盘,还是直接买个硬盘存东西方便。

网友:
我在淘宝买了主控,拆了几个废手机,回头自己做做试试看

网友A:
最简单的一个方案,南京沁恒公司的一个芯片,CH331,直接可以带铁电,专门做小容量U盘的。

> 全速USB设备接口,兼容USB V2.0,外围元器件只需要晶体和电容。
> 只需外加24CXX两线串口EEPROM存储器或者FRAM铁电存储器,就可实现U盘。
> 支持在外部存储器中自行定义U盘厂商名称、容量、序列号等信息。
> 符合相关USB规范,支持U盘引导。
> 支持WINDOWS 98/ME/2000/XP/Vista操作系统,除WINDOWS 98之外均无需任何驱动程序。
> 支持WINDOWS正常格式化,并提供专用格式化工具优化磁盘空间利用率。
> 支持文件模式,可将整个存储器仿真为U盘中的一个文件,用于IC卡读卡器。
> 采用小型的SSOP-20无铅封装,兼容RoH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一个方案,南京沁恒公司的一个芯片,CH331,直接可以带铁电,专门做小容量U盘的。

> 全速USB设 ...

兄台有试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台有试过吗?

没有试过,但他家别的芯片我用过不少,还可以,最早是做单片机读写U盘方案的.后来扩充了好多产品,目前还有51核和arm核的单片机呢,我估计可以,你可以买几个样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试过,但他家别的芯片我用过不少,还可以,最早是做单片机读写U盘方案的.后来扩充了好多产品,目前还有51 ...

关键是不知道这个是否需要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试过,但他家别的芯片我用过不少,还可以,最早是做单片机读写U盘方案的.后来扩充了好多产品,目前还有51 ...

前几年买来U盘空板试过,主控忘记什么型号了,装上内存片量产,不稳定,很容易坏,现在的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2020-03-12):
可以量产的u盘都可以做。分区。写入。完成。

网友:
现在闲置手机多,拆emmc做优盘,小文件读写性能秒好多商品优盘

网友(2020-08-28):
这个做起来应该有些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