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线方式

楼主(2019-11-29):
买了块博强 保护板,发现一根粗红线,真不知道干啥用的!请各位大神指教接线方式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data/ ...

网友A:
2#发的是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发的是图片吗?

是的,图片看不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图片看不到吗?

自己看的到吗

楼主:
就这图,上面没发出来

网友B:
这图片看不清楚,上面有丝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片看不清楚,上面有丝印吗

没丝印。上边有螺丝有p,和b,这个没标记

网友C(2020-02-20):
叫细红线,是接48伏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叫细红线,是接48伏电源的

谢了,接上去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