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大八脚管座的铝罩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9-11-29):
还不便宜 是普通八脚管座的十倍

网友A:
这样子应该是该管没装在底板上,点悬空使用的,特殊场合使用装在什么架子上或者是教学用为了使别人看清管脚使用情况,个人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应该是该管没装在底板上,点悬空使用的,特殊场合使用装在什么架子上或者是教学用为了使别人看清管脚 ...

有一定道理!

网友B:
移动设备(如大功率电台)防止振动而脱落或移动中使用时管脚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动设备(如大功率电台)防止振动而脱落或移动中使用时管脚接触不良。

好的 知道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 知道了!

感谢您的回答 做胆机用这种管 会更神气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