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新的还是换主板?

楼主(2019-11-29):
笔记本电脑的网卡坏了,现在确定,是网卡坏了,大家说是买新的还是换主板呢。
如果买新的,这旧的就只能当存储介质用了,硬盘倒是很大,有750G
现在的笔记本大多是固态硬盘了。

网友:
坏的是无线网卡还是有线网卡?无线网卡一般都能拆了换的。
还有可能只是驱动坏了

网友A:
其他没问题的话,买个USB的网卡用就行

网友:
还是买新的吧,而且还要买稍微超前点的,可多用几年,我也想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没问题的话,买个USB的网卡用就行

谢谢你!
其他的没问题,只是2013年买来后,从来就没有重装过系统,再加上里边估计积灰多了。
待我查查USB网卡,一共有3个USB口,够用的。

网友:
都是小问题,可以拆分

网友:
不想搞那就20包邮免驱USB,很小巧的

里面网卡一般也不是集成的,TB可买

网友:
第一步先拆开看看,是否可拆卸的网卡,我的没有坏,前一阵子更换了一个带5G接收的,干扰立马小多了;
第二步看看驱动是否有问题;
第三步看看不行的话,USB网卡也很方便了,只是台式机用这个的多;
最后,考虑升级一下固态硬盘,128G的价格现在比较理想了,作为系统盘使用,机器可以明显提速。

网友:
没说明是什么档次的电脑,不过为了一个网卡换主板?不值得。有线网卡坏的话,就用wifi代替,无线网卡坏了,就换无线网卡。

网友:
既然要自己修说明不在保修范围,修么不稳定,换主板又略显奢侈,usb 将就用得了

网友:
Usb网卡不错,便宜也挺稳定的

网友:
这个要看自己预算,钱多当然买新的啦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这属于小毛病,好修!完全用不着考虑换主板,用了6年的本本太不值。淘宝一只USB接口的网卡就行了。

网友:
坏个网卡就换主板,楼主是有钱人,所以建议直接换个新电脑好了,,话说笔记本都有两个网卡,一个有线一个无线的,能同时坏吗?显然是不会的,所以根本不用修,前面有大神说了,有线坏了用无线,无线坏了用有线呀,真两个都坏了,就买个无线的,无线的都能拆出来换的,把坏的拆出来,看下型号和尺寸对着买就好的,几十块钱的事

网友:
换新的省心

网友:
买个无线网卡usb的

网友:
本本很少网卡集成的,都是插上去的,很多在后盖可以拆下,可能就是接触不好,再就是用pe进去看看能不能找到,驱动坏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从大局出发,“保6”,换新的

网友:
有钱换电脑,换主板又产生瓶胫。不如一次性解决。当然是我钱少的,哪坏了,自修个就算了。

网友:
换个WiFi网卡就OK了

网友(2020-03-20):
无线网卡大多能换,有线的,看看是不是网卡芯片坏了,找个同型号的换上试试看,不行再买usb网卡

网友:
楼主没有说明是什么机器,也没有说明是什么网卡,别人不好对症回答,希望说明得清楚一些。另外楼主说从买来笔记本电脑到现在没有重做过系统,我只能表示佩服,我一般情况想至少一年左右会重作一次系统,否则用着实在受不了。

网友:
旧的能修就修,修不了买新的

楼主:
本来沉底的帖子了。
已经解决了三个月了,重装系统了就好了。

网友:
没有必要买新的。换网卡

网友:
有线网卡也能换

网友:
电脑网卡故障率低,一般都是驱动掉了,实在不行加个USB网卡几十块。单位的惠普电脑温10系统,用不习惯被我重装温7,网卡就驱动不起来,买了一个USB的解决

网友:
建议还是修一下,用usb网卡的话,得买好的,便宜的速度真的是渣!

网友:
换个WiFi网卡很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