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张全彩LED怎么驱动

楼主(2019-11-30):
收了几张P1.5间距全彩LED 接口不像是75 不知道怎么驱动

网友:
看芯片吧,大致能猜出来驱动时序;不过首先需要确认 VCC 用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
需要一台电脑,一张发送板一张接收板

网友A:
就用普通的HUB75接口的驱动板驱动板驱动就可以了,这个板子的行管应该是5958,这个芯片的译码信号就是这样标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普通的HUB75接口的驱动板驱动板驱动就可以了,这个板子的行管应该是5958,这个芯片的译码信号就是这样 ...

HUB75  和75E接口是不是一样的 我有一块75E驱动版 接上没有反应

网友A:
只要定义一样就可以点亮的,我们有时候没有合适驱动板就是飞线点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定义一样就可以点亮的,我们有时候没有合适驱动板就是飞线点亮的。

定义 75E  A B C D E标示没有  其他事一致的  确实有5958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义 75E  A B C D E标示没有  其他事一致的  确实有5958芯片

说了这么多还不如把显示屏和驱动板的接口定义发出来,这样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了这么多还不如把显示屏和驱动板的接口定义发出来,这样一目了然。

扫描信号定义不一样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可以点亮的,定义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可以点亮的,定义是一样的。

试过了不行

网友A:
那就帮不了你了,在我手里我可以点亮它,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帮不了你了,在我手里我可以点亮它,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大哥我发给你帮我弄下 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发给你帮我弄下 如何

艾比森对这种事情管理的比较严格,目前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