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双调谐 AM FM 3DQ 无电源 收音机

楼主(2019-11-30):
【参赛】双调谐 AM FM 3DQ 无电源 收音机
之前在论坛内分享自己硏制的MOS FET 双调谐3DQ FM 无电源收音机线路,
比一般单调谐线路能大大提升选择性和灵敏度. 缺奌是要分别调两个可变到同一频率, 调台较困难.
为解决这个问题, 制作了这部无需电源的MOS FET 3DQ 收音机。
用一个四连可变电容器 , 两连用于AM 双调谐, 另外两连用于FM 双调谐, 一个旋纽就可调AM 和 FM.

在户外讯号强的地方, 只需利用拉杆天线可以以接收AM,FM的广播.
在室内可以接上FM的八木天线 , 或中波的天地线, 就可以欣赏电台广播
今次的作品, 设计得 时尚袖珍,方便实用, 把我这个要令矿石收音机生活化的美梦, 又迈进了一步。

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Q0MDQ4MjQxMg

设计重点:

1. 双调谐 谐振电路: 能把从大气电波取得的能量更有效率地运用.

2. 单旋纽双调谐: 用了Q值较高的四连可变电容去达成单旋纽双调谐, 令选台更容易.

3. 减少损耗: 为减少损耗, 不用波段开关而分立两个 AM, FM 耳机插孔.

4. 用拉杆天线收昕AM.FM广播: 利用鳄鱼夹把拉杆天线 接到 AM 或 FM 天线的接线柱 便可以 在户外讯号强的地方, 接收AM 或 FM的广播.

机身设计:

采用既时尚又复古的设计,用一个小型PP塑料盒子 再贴上木纹胶布.
机身正前面尽量简单,只有一个刻度和指针 , 调台的旋钮 在机身的侧边.
FM耳机插孔和AM耳机插孔 安排在机顶上,
机身顶部也放置其他天地线的接线柱 以及拉杆天线
耳机可用 500 欧至一千欧的, 也可接外置的 T725 或 KBP-02 变压器匹配阻扩后再接不同阻扩的耳机.

线路设计:
FM电路:
先把0.8米拉杆天线及 0.8米拖线接 到拉杆天线接线柱, 利用鳄鱼夹把拉杆天线 接到  FM 天线的接线柱.
耳机插进FM耳机插孔 。可以接600欧至1500欧耳机 或使用阻扩匹配变压器 去匹配不同阻抗的耳机.

调频讯号经过天线耦合到L1和C1组成的第一FM谐振电路.
此时一部分的调频讯号经过L1 耦合到L2, 由于是电感耦合, 讯号的相位延迟了180度, 到迏L2和C2组成的第二FM谐振电路.
用同一旋纽 由 C1,C2 选到的同一频率的电台讯号分別送到 3DQ 闸极 G1 和 G2.
3DQ 闸极G1 和G2 构成了一个比较器, 产生了类似FM频率检波电路的效果, 来控制3DQ源极S 和3DQ漏极D之间的导通程度, 还完了被调频调制的话音讯号.
3DQ 源极 S 由 L2 抽头中拾取 推动耳机 所需的电流 , 这个电流 通过 3DQ 漏极 D 流到耳机 及 频旁路电容 C3 回到地端.
C3旁路电容把高频去掉,音频讯号通过耳机转化为声音,人们便可听到FM电台的广播。

AM电路:
先把两枝拉杆天线接到拉杆天线接线柱,  利用鳄鱼夹把拉杆天线 接到  AM 天线的接线柱.
如用天室外的中波天地线可以绕制L5把天地线收到的无线电讯号藕合到L3 和 L4.
耳机插进AM耳机插孔 。可以接 600欧至1500欧耳机 或使用阻扩匹配变压器 去匹配不同阻抗的耳机.

调幅讯号经过两枝拉杆天线分别进入天线线圈 L3 , L4.
如用天室外的中波天地线. 调幅讯号则由L5藕合到L3 和 L4.
用同一旋纽 由 C3,C4 选定的同一频率 由 调谐线圈L3和C3组成第一AM谐振电路 和 L4和C4组成第二AM谐振电路 分别
经过调谐线圈的热端进入3DQ 闸极 G1 和 G2 来控制3DQ源极S 和 3DQ漏极D之间的导通程度, 还完了被调幅调制的话音讯号. ,
3DQ 源极 S 由 L2 抽头中拾取 检波 所需电能. 由于使用了两个谐振电路,
增加了3DQ 源极S 拾取到的电能, 使输出效率提升, 选择性和灵敏度 也大大提升,
3DQ 源极 S 由 L2 抽头中拾取 推动耳机 所需的电流 , 这个电流 通过 3DQ 漏极 D 流到耳机 及 频旁路电容 C3 回到地端.
C3旁路电容把高频去掉,音频讯号通过耳机转化为声音,人们便可听到AM电台的广播。

做法:

选用以下元件:

四连塑料可变电容一个 C1/C2- 5pf-25pf, C3/C4 20pf-330pf。
3DQ 两个
3.5mm耳机插孔 两个
600 欧至 1.5 K 欧耳机或阻扩匹配变压器
0.16-1.2米 拉杆天线两枝
接线柱: 铜M4  缧钉及缧毋 6 支
R40C1 15x37 磁环两个
0.07x60 李兹线五米
2mm铜线一米
小型PP塑料盒子一个

FM 线圈:
L1 用 2mm铜线 以AAA电池为模 绕4圈,第1圈抽头
L2  用 2mm铜线 以AAA电池为模 绕3圈,第1圈抽头
FM 天线是偶极天线   (0.8米 拉杆天线朝上,0.8米拖线垂下)。在室内可用八木天线

AM 线圈:

L3 用 0.07x60 李兹线 在 R40C1 15x37 磁环上绕60圈
L4 用 0.07x60 李兹线 在 R40C1 15x37 磁环上绕60圈,第5圈抽头
如要使用长的天地线, 加绕L5, 8圈穿过L3,L4

接收效果:
请看测试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Q0MDQ4MjQxMg

FM调整与测试:

在距离FM发射站15公里的56楼室内用拉杆天线及垂线测试. 能清盺的收到在香港本地的几个FM强电台.
在距离FM发射站5公里的沙滩用拉杆天线及垂线测试. 清昕响亮, , 能收到所有在香港本地的FM电台.
选择性 和灵敏度 优于一般单调谐FM矿机

中波测试:
在距离AM发射站15公里的沙滩用双拉杆天线测试. 能清盺的收到在香港本地的AM电台 和 珠海及深圳的电台, 且音量很大.
选择性 和灵敏度 优于一般单调谐AM矿机

补充内容 (2019-12-25 09:59):
12705455

网友A(2020-02-01):
每次都有新发现!祝楼主获得大奖!
另外想问问楼主,这样的双调谐对电感和电容有何要求,需要怎样调校?谢谢!

楼主(2019-11-30):
引用 网友B:
楼主又有新尝试。

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C:
张老师的矿机极具技术性与实用性,现实意义巨大。预祝取得大赛好成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张老师的矿机极具技术性与实用性,现实意义巨大。预祝取得大赛好成绩!

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亮点来了!

网友:
张老师的作品不但技术含量高,而且小巧美观,为你点赞

楼主:
谢谢你的欣赏

网友D:
这次做的更好,度盘漂亮。祝你取得好成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次做的更好,度盘漂亮。祝你取得好成绩。

谢谢!!!

网友E(2020-01-29):
漂亮极了!简直就是工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漂亮极了!简直就是工艺品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都有新发现!祝楼主获得大奖!
另外想问问楼主,这样的双调谐对电感和电容有何要求,需要怎样调校?谢 ...

谢谢你.
由于PVC 可变的电容量(6-30pf) 高于铜空气可变 (3-22pf), 两个线圈电感要降低, 只有 3  圈.
先把可变电容上自帶的微调电容都调到一半,  然后把可变电容调到一个音量最大的FM电台,  再调整 两个微调电容令音量最大时又最清盺.
这样再把可变电容调到另一个相隔一段频率的另一个FM电台 再  微调 一次便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