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点焊机,如何解决18650连接问题?

楼主(2019-11-30):
冲电宝电池挂了,换电池没有点焊机,为这点事也不至于买个点焊机。曾有介绍用烙铁焊的,不敢轻易试。
如何解决18650连接问题?请坛友介绍经验

补充内容 (2019-12-1 13:32):

谢谢各位坛友,综合2楼河西老道版主、3楼2019年11月10日坛友、14楼lvgang1962坛友介绍的方法焊接成功。在此致谢!

补充内容 (2019-12-1 13:34):
焊接效果图在33楼,敬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见过这样的介绍,只是不敢试,因为不知会产生什么后果?

你点焊机又没有,又害怕不敢用电烙铁焊锡焊接,那就无解了。。。
要么你让卖家帮你点焊好。
要么你出来回快递费我免费帮你点焊。

其实少量的几棵锂电池可以用焊锡焊接,但是焊接时间要越短越好!!!主要害怕时间稍长,巨大的热量传导进电池内部,引起电池内部压力激增,另外也害怕高温把正极帽下面的绝缘垫片融化引起短路。电池和连接片预先分别搪锡,在快速焊接吧。

网友B:
可以的,用电烙铁先塘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砂纸类的东西,把要焊接的地方打磨一下,就像打磨龙芯芯片一样,把表面的氧化层打磨掉,再用焊锡膏涂一下 ...

谢谢回复,见过这样的介绍,只是不敢试,因为不知会产生什么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用电烙铁先塘锡。

谢谢回复,见过这样的介绍,只是不敢试,因为不知会产生什么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助焊剂分分钟的事,焊接速度要快不会有问题

只有普通焊锡膏和松香,行不?  焊过镉镍、氢镍电池没问题。

网友E:
速度要快,再备快湿布

换电池前最好测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速度要快,再备快湿布

换电池前最好测容量

又搜了一下,证明是可以焊接的。电池坏了不可怕,怕暴炸伤人
朋友这套设备是测容量的吧?

网友F:
激光焊机比点焊机还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搜了一下,证明是可以焊接的。电池坏了不可怕,怕暴炸伤人
朋友这套设备是测容量的吧?

湿布包着降温

是的

TB买电池好的难买,换上后效果?

TB直接买便宜的有牌子货,肯定比买电池好,价格现在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激光焊机比点焊机还好用

是的,可业余条件下这些设备只能是奢望了,也曾想用微波炉变压器DIY点焊机的,可眼高手低总没实施

网友G:
要预先镀锡,不要直接焊导线,我的方法是这样的:把待焊部位用刀刮干净,耐心地刮,保证露新茬;拣半个芝麻粒大的松香放在待焊部位上(松香足以,不必焊油),35W内热式烙铁吃饱锡,2、3秒钟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点焊机又没有,又害怕不敢用电烙铁焊锡焊接,那就无解了。。。
要么你让卖家帮你点焊好。
要么你出来 ...

漂亮的机器。
现在对烙铁焊有认识了,焊接操作是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激光焊机比点焊机还好用

点焊机和激光焊机各有各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应用范围(先不说这2种焊机的价格问题),比如小锂电池用很薄的连接带就不行容易烧穿孔,激光焊机优势在焊接超大功率锂电池组(比如汽车动力电池组),厚度很厚的连接片就有先天优势(特别是用紫铜带连接电池组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预先镀锡,不要直接焊导线,我的方法是这样的:把待焊部位用刀刮干净,耐心地刮,保证露新茬;拣半个芝麻 ...

方法详细,谢谢。
之前是对能不能用烙铁焊有疑问,现在知道能焊,焊接操作是会的,曾焊过镊铬电池,方法相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点焊机和激光焊机各有各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应用范围(先不说这2种焊机的价格问题),比如小锂电池用很薄的 ...

谬误了,激光不是电焊,有的焊片必须激光转镍才能用点焊机焊,航空电路板很多原件就是激光焊接的,激光焊接不同于激光切割机,可以焊很薄的薄片的

网友H:
氯化锌搞一点来,再不行淘宝有类似的焊油(成份含有 ZnO、NH4Cl 什么的)。

用这个助焊的话,生锈钢板都能牢固焊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谬误了,激光不是电焊,有的焊片必须激光转镍才能用点焊机焊,航空电路板很多原件就是激光焊接的,激光焊 ...

不要去讨论什么航空上用的激光焊机,这里说的是激光焊接锂电池!!!我就是专业玩电池的,激光焊接锂电池什么情况我一清二楚。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点焊机和激光焊机焊接锂电池组各有各的优势!!!

还有就是谁给你说的焊片必须要激光转镍片???超声波转镍在实际应用中广泛使用.可能你还没有听说过超声波转镍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要去讨论什么航空上用的激光焊机,这里说的是激光焊接锂电池!!!我就是专业玩电池的,激光焊接锂电 ...

失敬失敬,原来您是波音的锂电池供应商,失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失敬失敬,原来您是波音的锂电池供应商,失敬了

就事论事,你瞎扯航空激光焊机,波音有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速度要快,再备快湿布

换电池前最好测容量

12楼sandan坛友的点焊机太美了,也想照虎画猫整一个玩玩,能否发个图纸材料及制作方法,造福坛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点焊机又没有,又害怕不敢用电烙铁焊锡焊接,那就无解了。。。
要么你让卖家帮你点焊好。
要么你出 ...

12楼sandan坛友的点焊机太美了,也想照虎画猫整一个玩玩,能否发个图纸材料及制作方法,造福坛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氯化锌搞一点来,再不行淘宝有类似的焊油(成份含有 ZnO、NH4Cl 什么的)。

用这个助焊的话,生锈钢板都 ...

谢谢指点

网友:
如果18650多?

买个这种, 野外带100节,不用焊,换电池就是了

网友:
我都是将烙铁温度调高,先快速的在电极上融上一点锡,然后电线也上锡,最后烙铁将电线上的锡加热后,再贴到电极处,猛加锡丝给快速焊上,然后尽快吹点气给降降温,完工...没爆炸!哈哈~

网友:
已经用电烙铁焊接过不下100节18650锂电池,经验是:50W内热式电烙铁,用焊锡膏,处理好待焊接面,先搪锡,焊接时间3秒以内。多练习几次你想怎么焊接都可以。

网友:
直街焊上就完了,注意时间

网友:
从各位大师这里学了不少经验!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综合2楼河西老道版主、3楼2019年11月10日坛友、14楼lvgang1962坛友的方法焊接成功,现将过程简介如下:
找了三节废旧电池做试验:
1、去除氧化层:先打磨电池正负极和镍片上的氧化层;
2、搪锡:用松香助焊,分别将打磨好的部位搪上少许锡,用的是35W电烙铁;
3、焊接:将电池和镍片上已搪好的锡面相对,在镍片反面相应位置用烙铁加热2-3秒;效果如下

网友:
哪有那么麻烦的事?新买18650+26650用橡皮擦擦50W烙铁对付了事。

网友:
前天干了26650电池。

网友:
用点助焊剂,直接焊上。

网友(2020-01-02):
反正我是用铬铁焊的,还行

网友:
没注意这些,我的电池就是随意焊接的,现在看了还有点后怕了

网友:
还有我的14.4V的锂电没用保护板直到现在,随用随充!

网友:
建议用一点点助焊液,要牢靠很多。毕竟材料是钢,不是铜

网友:
学到经验了,虽然没有电池焊接

网友(2020-02-01):
18650用助焊剂就很好焊,铝壳就要点焊了

网友(2020-12-12):
点焊机是绕不过去的, 自己组一台OR买一个成品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点焊机又没有,又害怕不敢用电烙铁焊锡焊接,那就无解了。。。
要么你让卖家帮你点焊好。
要么你出 ...

真漂亮,精致

网友:
稀盐酸加电池皮反应后  涂在焊接面上焊接  不错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综合2楼河西老道版主、3楼2019年11月10日坛友、14楼lvgang1962坛友的方法焊接成功,现将过程 ...

我在镍片焊接位置打个洞再上锡焊接。这样,上下焊点贯通、牢靠。

网友:
经常用铬铁焊锂电池!!!!!!!!!!

网友:
有那种焊不锈纲的助焊剂可以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在镍片焊接位置打个洞再上锡焊接。这样,上下焊点贯通、牢靠。

这招好,关键电池那边不好上锡。不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激光焊机比点焊机还好用

激光焊机价格比点焊机贵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