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傅 如何防止螺丝松脱掉落

楼主(2019-11-30):
手拧的调节螺丝, M6的,螺丝, 螺牙都很顺畅, 放车上, 或者包里,只要拿来背去的,或者翻找东西,有些震动, 就会掉, 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这种情况也不少了, 请教各位, 有什么办法,让螺丝不掉出来?,只要让螺丝稍微有点干涉,就行,就像防脱螺母那样有干涉,但又不能太紧。
(螺丝胶用了一次,太紧了,手都拧不动了,后来是用钳子夹紧了给使劲拧出来的,不可取)

(怎么不能上传图片,)

网友:
螺丝孔弄点融化的热熔胶试一试,这东西也好清除

网友:
具体怎么使用不知道,也不好帮你。
可以在螺丝一边套上一段弹性小的弹簧,它会顶住螺帽不容易松动脱落。

网友:
阻尼脂试试

网友A:
有卖那种止滑螺帽的。

网友B:
增加一个蝶形螺母调整到需要的间隙后锁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卖那种止滑螺帽的。

你说的是防脱螺母吧, 那个力度有点大,手拧 拧不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一个蝶形螺母调整到需要的间隙后锁定即可。

是什么样的蝶形螺母, 自己DIY做个, 还是要去买?

楼主:
阻尼脂 是润滑的吧。 跟要的是相反的

网友:
是什么样的蝶形螺母, 自己DIY做个, 还是要去买?

蝶形螺母的样子你可以在网上查询一下,买现成的比较方便,没有多少钱。

网友:
卷点生料胶在螺钉上

网友:
旋紧点止动漆,或者先缠点生料带,还可以先把螺帽一端用合适的圆头冲轻轻冲一下再旋上去,冲过的一面向外

网友:
用两个螺帽锁紧,就像以前老式自行车螺帽与挡子(与钢珠接触的部件)之间的关系一样,可以做到随意调整间隙。

网友:
螺杆 - 挡片 - 弹簧垫片 - 螺母 然后用扳手 拧紧 或是 带有自锁的螺母

网友C:
同样的问题,学习也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问题,学习也解决了

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D:
上2个螺母对紧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2个螺母对紧一下就好了。

实际使用环境,不允许上俩螺母,且,这是手拧螺丝, 你给拧紧了,需要调节的时候,怎么办

网友:
我也觉得缠点生料带

网友(2020-01-05):
用防滑螺母或者加弹簧垫片

网友:
方法很多啊,转孔加插销,双螺帽加弹垫。

网友:
用无水酒精泡一小瓶松香水(稍微浓一点),螺丝拧好后,渗几滴松香水,松动不了,又可以重新拧。

网友:
我这里的老电工也有这想法,加压泵排气螺丝钉的!被我叼抗他一顿!做工不拿齐全工具的老吊儿郎当杂工……

网友:
说什么两手反剪背后上班溜达就行……

网友E:
弹簧垫片,膨胀螺丝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弹簧垫片,膨胀螺丝上有

行程不够, 这是个调节螺丝, 弹簧垫片只有1mm左右, 不够,

楼主(2022-11-14):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恐怕很多人碰到过,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想要平时不松出来,又要用时用手能轻松拧出来,又不想 ...

都是有经验的老手啊,  东西分类放, 这样还能方便好找, 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网友:
可以根据情况选择螺纹紧固胶  222或者243都可以

网友:
乐泰222或243,只能涂一丁点,三分之一圈螺纹。如果全涂满,还是得拿扳手拧

网友:
生料带或薄塑料袋撕成片薄膜缠螺丝上,稍微粗些就不掉了。

网友B:
可以尝试在螺杆和螺母之间垫入一小段橡皮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在螺杆和螺母之间垫入一小段橡皮筋试试。

都不方便,   想办法让螺母能紧一点最好,

网友:
建议用热熔胶,下次拆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