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折腾海燕D322-1,改背光,换面板

楼主(2019-12-01):
前端时间翻新改装的海燕,(原改装翻新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1)由于老机器的背光灯泡已经坏了,改装的时候就直接改成了LED,用的是单个LED灯珠,正面看起来背光不太均匀,正好有两条一米多长的广告灯箱的LED灯条,带透镜的那种,剪了一段下来,测试了一下效果还不错。但是灯条是12V供电的,机器上已经没有可以用的电源了,原来的背光电源是5.5V的,还要给6E2做灯丝用,倍压整流是行不通了,只有单独加一组电源了。
翻来翻去,找到一个多媒体音箱的9V变压器,体积也比较小,就它了。
在底盘上找了各空地,给固定上去了,简单做了各整流 稳压,直接就给灯条了,,效果不错。比原来的灯珠均匀多了。只是白光的的LED,没有以前的绿了。

剪下来的广告灯条

装到机器上

装好电源

点亮的效果

背光改好了,又在网上找了一块原装的外玻璃,和一块礼花图案的喇叭面板。
玻璃很完美 没有破损 掉漆的地方,打算干净就行了。
喇叭面板成色也不错,就是猫眼罩和铝边条有氧化变色和斑点,用抛光头加研磨膏处理了一下就好多了,一道拆下换上。

网上找到的玻璃和喇叭板

猫眼罩氧化严重,抛光处理一下

处理好的效果,顺便把海燕标处理了一下

装上后整机的效果

对比一下更换前的喇叭布,还是觉得所有喇叭布图案中礼花图案的更好看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基本功不够扎实!!检测工具误差太大!处理方式缺乏档次!!对这种机器首先优化系统!别迷电源了!电子 ...

感谢你的批评指点 。基本功不扎实  这个是真的,我赞成。
我之前改这个机器的帖子 你可能没有看,针对你说的几点,我说明一下,仅仅只是说明一下,不是要跟你抬杠啊,别误会。也不是“辩解”,我又没做啥坏事,干嘛要辩解
6Z4在改调频的时候就已经取消了,原因是改调频后管子增加了,灯丝电流就比较紧张了,已经尽量的节省灯丝电流了。
另外,这个LED灯条是12V直流供电的,并且几个灯珠是并联的,就只能使用12V了,就算灯丝电流容量充裕的情况下,也不能给这个灯条使用了。
在原机变压器上穿绕的方法我想过,但是还要把变压器从底盘上拆下来,而且原机变压器线包 已经没有可以再绕的空间了,总不能绕外铁芯外面吧
直接加个小变压器是最简单的办法。

这个帖子好像也没有提及到测试测量问题,不知道为啥说“检测工具误差太大”。是不是说原机背光5.5V这个问题? 这个不是我测量的,,是变压器上就这么标识的

再声明一下,不是要跟你抬杠啊,不要误会

网友:
别说 改完了 还挺漂亮

网友A:
楼主基本功不够扎实!!检测工具误差太大!处理方式缺乏档次!!对这种机器首先优化系统!别迷电源了!电子管整流和硅整流有细微的差别(我听不出来)!首先就要取缔6Z4!灯丝6.3V0.4A电源减肥!成功精简3瓦!原机背光6.3V,几百毫安的的白炽灯泡换成LED,同样效果又能节省一半以上的电源!照明不需要稳压!!破烂精简掉一个6Z4的灯丝电源不到3W,这个3瓦绝对够oLED背光灯使用!何必在家变压器?你的应用方法没错!就是用的领域不对!形成一个完备的系统需要同凑和计算!!、计算机器总功耗!和升级成本!重要一点原滋原味!!楼主辩解下你的意见!!我弄!思路如下:原则尽量不改变原电路结构!改个背光而已!!我也会使用LED!!但是我不会加电源!!!!我会在原电源变压器串饶线圈的办法解决!!!3瓦就是10瓦也没问题,因为原来的负载没有了,变压器功率容量取决于初级线圈和贴心 设计!和次级无关!所以呢,增加的变压器多余!!败笔!

网友:
这面板改的很漂亮!
能折腾,也会折腾,就是好!

网友:
很漂亮,焕然一新的感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基本功不够扎实!!检测工具误差太大!处理方式缺乏档次!!对这种机器首先优化系统!别迷电源了!电子 ...

别人都改调频了,什么不破坏原电路,6z4功耗大但对高压起到缓冲

唉,腰子都急疼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基本功不够扎实!!检测工具误差太大!处理方式缺乏档次!!对这种机器首先优化系统!别迷电源了!电子 ...

满屏的“!”,很具压迫感,仿佛出了什么号外。慢慢来,诲人也可以春风细语。

网友:
屏幕确实漂亮

网友:
倒数第二张,漂亮,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人都改调频了,什么不破坏原电路,6z4功耗大但对高压起到缓冲

唉,腰子都急疼掉…

把6Z4,换成整流二极管,对未预热的电子管有伤害。

网友:
我家红灯711-2,早改成LED灯,而且把6Z4取之换成4007了。热天任由放,5年了,没什么问题。
早期显像管没一个起缓冲,一样十多年到二十年没问题。

网友:
我们对有能力做出成品的爱好者要多加鼓励,不能自己做不出来,还对别人鸡蛋里挑骨头,真能能够自己做出产品的爱好者没有几个,给楼主点赞

网友:
漂亮。值得学习,。有空能加微信交流吗?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二个发光二极管窜后接5v一组,一般2组并联够了。4只发光二极管也就100ma吧,没有那么复杂的。

网友C:
LED根本不需要12V电压,5.5V足以,改下限流电阻就可以了,就是每个LED旁边的那个贴片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根本不需要12V电压,5.5V足以,改下限流电阻就可以了,就是每个LED旁边的那个贴片电阻。

考虑到改电阻,但是手上没有合适的这样封装的,都是1-2W的电阻,也不好装上去,小变压器正好有一个就装上了,因地制宜罢了。
而且原机背光电源和6E2灯丝共用一组,就索性单独搞一个电源 简单些

网友D:
不用改可也可用其他代替,发挥余热

网友E:
漂亮、太漂亮了,楼主高手!

网友F:
可以换成绿色LED或黄色LED,应该好看些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实在强大
背光改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改可也可用其他代替,发挥余热

就是利用手上现有的东西做的,,没有单独再去买了,,,如果去买,那就直接买几个原机那样的灯泡装上,啥都不用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换成绿色LED或黄色LED,应该好看些

原机上就有一个绿色的滤光板,原装正常的机器显示出来的就是绿色,我手头就只有白色的这种灯条,就用上了,感觉就不是那么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漂亮、太漂亮了,楼主高手!

因地制宜,修废利旧,,,瞎搞

网友G:
礼花面板更好看。换回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礼花面板更好看。换回来吧

现在就是礼花面板啊,原来是带花纹的那个布,就是最后一幅图上的,,,这次就是换成礼花布的面板了,,,   倒数第二幅图就是现在换完的样子

网友D:
只要能利用的,都用上,省一点也是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能利用的,都用上,省一点也是爱

对 ,尽量利用手上现有的配件

网友:
我做了一块功放板,单片,但是音源入和出没设计好,有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