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TDA7294与散热器需要绝缘吗

楼主(2019-12-01):
     经测量发现TDA7294散热片与电源负极直通。如果不加绝缘连接散热片会有什么问题。谢谢指教。

网友:
不加更好,但散热片与负极隔开。

网友A:
散热片不跟电路有任何连接就可以不隔离,涂点硅胶不隔离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不跟电路有任何连接就可以不隔离,涂点硅胶不隔离更好

散热片与电源负极相连。

网友:
引用 楼主:
散热片与电源负极相连。

如果相联,就看芯片背后的散热是否与地相连,如果不相连,那就要隔离

网友:
散热片不隔离,误当散热片是地,测电压时作为地用,测试时烟花了。我上过当。

网友:
散热片悬空不接地就没事

网友:
还是加上比较好;

网友:
要加,象LM3886TF可以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