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4运放输出波形失真

楼主(2019-12-01):
由于上次6SN7因为推动力不够,所以在前面加一级运放来加大增益,可是在做好所有东西后,测试波形就出问题了。发现输是标准正弦波的情况下,如果电位器开的超过50%就会出现波形失真,直接就是由正弦波变成方波不过幅值还是一样的增加。后来我调试放大倍数的电阻,发现,原来失真跟输出的放大倍数有关,只要输出幅值超过输入幅值的一倍,就要失真(这个是由示波器看出来的)。虽然是只要开到超过50%就失真,可是接音箱,听音乐的时候又不觉得有什么失真的感觉,不知道有没有老师知道这是什么回事呢?

网友:
可能5534的放大倍数没处理好,大了一些。

网友A:
输入信号过大,输出幅度超过额定数值削顶失真。

网友:
上电路图看看。
运放输出不能超过供电电压的,而且不是ne5534不是轨到轨的,输出摆幅会比供电电压更小。

网友:
没电路,没电路,没电路?

网友:
首先要把运放放大倍数控制在8倍以下。然后再找合适的6SN7工作点以及合适的负载电阻。这样做才能有很高的增益以及良好的失真度

网友:
60年代老师正解!

网友B:
给你个图吧 ,细节自己去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过大,输出幅度超过额定数值削顶失真。

可能也是,不过输入信号也不过是音频信号而已,也不至于输入信号过大吧,我在想有可能是设计的放大倍数过大了

网友C:
是用的8楼的这种图吗?还是单单一个反向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用的8楼的这种图吗?还是单单一个反向放大器?

用的就是八楼的这种图

网友:
感觉5532增益有3-4倍就可以了吧。把SN7D 输出电压提高3倍也很大了。

网友D:
运放是假的吧

网友:
还真得考虑是什么产地的片子。
一般大S的是比较好,但也得买到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图吧 ,细节自己去处理。

你把6N8P 拔了。直接示波器测测5532的输出看看情况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6N8P 拔了。直接示波器测测5532的输出看看情况就明白了。

我就是单独测试运放板的,发现是削顶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是假的吧

换了几个不同厂家也还是一样,不是硬件问题,是技术问题

网友:
运放失真要么放大倍数没弄好,要么电源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过大,输出幅度超过额定数值削顶失真。

真的被老师说中了。自从看了大家的意见后来我想了一天发现有点不妥,如果在测试的时候波形失真那么严重,上机运行音质不可能听不出来,可是上机后确实又是非常正常,并听不出有什么失真的感觉,然后我又用示波器测试了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信号,发现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幅值明显太大了,信号幅值都是几伏,难怪会失真。后来把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幅值调低后发现,可以正常放大,而且没失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