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坏的太阳能板想修复

楼主(2019-12-01):
无意中在马路边捡了块太阳能板,是施工牌上面的,表面那块玻璃板被汽车辗坏了,拿回家测空载电压还有10V,感觉还有使用价值,请问大家表面那块玻璃怎样才可以更换?

网友:
贴点玻璃膜接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是很薄的钢化玻璃,外力破损,电池片也一定跟着受损,测一下短路电流,看看还剩多少,有没有价值

测了一下,短路电流有80毫安,电池外框是29*18CM,按照这个数有是坏了

网友:
做个玻璃框,把太阳能板坎在里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