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设计STM32+XL2596数控电源

楼主(2019-12-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能出套件就好了

网友:
正在找DC-DC的模块,0V-30,0A-3A的

网友:
同感。能出套件就好了。

网友:
做成了出套件吧,或者公布pcb文件,现在嘉立创打板真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猫版总是第一个给我捧场的,衷心感谢。
能不能提点改进建议。

您这图不太清楚,看的眼花
大概意思能看明白,方案1分析过不稳定的原因吗?

最近也在弄类似的玩意,类似于您的方案一,CV运放为比较模式,搭实体电路验证过,没遇到不稳定的问题。不过我把最低输出弄成与IC内置基准相等,没有您图中的Q1。

网友:
2596的电流是不是小点,才3A

网友:
又是大师级别的,会玩单片机就是强大

网友:
个人感觉方案2 好些,不过主要还是看需求目的,各有利弊,看了波形已经很不错了,1A 电流也可以了,相对10几A 的主流 虽小 具体看用途,为楼主 手动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案1:
U7C等组成加法器,该加法器有两路输入:一路输入来自滤波后的PWM,用于实现MCU对2596输出电 ...

您这完成度很高了,我现在的进度是还处于纸上谈兵阶段,不敢说指正。
这下看清楚Q1的作用,是用来产生CC、CV判断信号。它直接串在控制回路里,个人感觉还是拿掉踏实一些,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可否考虑把D4替换为一只光耦,用它内部的光电管产生判断电平,这样可完全避免在控制回路上动手脚。
原来的图看不清,还以为没考虑采样电阻压降。对采样电阻压降的补偿手法挺特别,学习了。这块我用的是常规动作,实地,反向放大检流电阻压降。买了两块霍尔电流传感器,曾考虑用它,犹豫再三还是否了,怕干扰。
CV控制这块发现不稳定,为何没加个积分电容?我的实际电路如下:
红圈里的电容,以前做电源时您是用过的,漏画了?
搭的验证电路,C12用0.1--0.47U,都未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认同您对不稳定原因的分析,个人感觉先把积分电容加上,先解决U7A的1脚电压剧烈跳变的问题,再看看。
方案二这个反馈和控制复合在一起的结构还是第一次见,一时半会还体会不出精妙,再学习学习。

编码器这块我只用了一个,电压、电流设置共有六个调整位,用编码器的按键循环选中调整位。选中位的现值与一个中间变量做加法,中间变量值在编码器某脚触发的中断里处理,处理过程其实就是计数器的现值-原值。上一个数控电源就是这么处理的,直接移植过来。画板子时预留了3、4个按键接口,一个用来开关机,另外俩还没想好干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案1尝试加大CV运放的积分时间常数,稳定性大大改善,用示波器交流档看到的是较好的三角波,直流档看 ...

临时又把验证电路搭起来,看看有没有您说的不稳定的问题。地摊图:

DC-DC部分用成品板改了改,引出需要的节点通过插针插到运放板上。黄圈内是一块LM358做CV控制,积分电容0.1UF,时间常数0.1mS。

DC-DC板输入电压15V,升压状态,输出30V时的波形:

降压状态,输出9V时的波形:

积分时间常数0.1ms--0.47ms,工况未见明显变化。运放输入、输出端都未见震荡,显示为几毫伏、几十赫兹的正弦波,疑为探头引入的工频干扰。
咱俩DC-DC用的拓扑不一样,测试用的板子开关频率实测420KHz。

网友:
哇又有好作品,观摩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趁今天有空,又微调了一下方案1,波形已经和方案2几无差别了。

不错不错,越来越象样了。

我这最近进度不大,还停留在画板阶段,数控板完活,DC-DC板基本布通,还需完善细节,顺便做了彩屏的转接板。

上次您说结构问题,我这的结构做成两块80*45的板子,数控板和DC-DC板通过6P、5P两排插针相连。
组装好后是三明治结构,第一层是突出的显示屏,预留了两种接口,可接0.96寸的OLED小屏或1.77寸的彩屏。
第二层是数控板,预置了温控风扇驱动电路、引出了几根I/O预留为继电器控制,意思是做成通用的控制板,线性电源改数控也可以用这块板子。
第三层DC-DC板,预留了CV、CC电位器接口,不接数控板时就是块普通DC-DC板,可单独工作。MOS管用TO220或247封转的管子,“超大号”电感,争取把电流做到10A以上。

做好后大概是个80*45*50的立方块,可以方便的装入通用塑料机壳内。慢慢弄吧,画封装画的头痛。

网友:
两个电源高手,讨论得越多,对我们看客的帮助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d直接贴在数控板背面怎么样?

我上次说做成三块板:单片机+ad+da一块,cv+cc控制一块,dcdc一块, ...

本来是在数控板背面放个PFC连接器,屏幕排线插在连接器上或是直接焊在板子上。但是这样弄的话因屏幕下凹,与机壳面板不在同一平面上,安装到机壳上时不太好处理,思来想去还是单独做块转接板方便一些。

我这把DC-DC和CC、CV控制挤一挤放在同一块板上了,能做到与数控板尺寸一致,方便安装,需要不同的电流时更换MOS管和电感即可。您这再细分的想法挺好,应用更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起两个问题,讨论一下
1. 我的方案1cvcc是通过二极管+下拉电阻组成的或门控制2596的,刚上电时因输 ...

第一个问题,运放的“动作”过程和您说的相同。FP5139内部PWM比较器有2个正输入端,一个与误差放大器相连,另一个外接缓启动电容。刚上电时因前面您说的情况,误差放大器输出为高,PWM比较器会改为与缓启动电容上的电压作比较,逐渐升高输出电压直至稳定。缓启动过程避免了上电时电压突升的情况发生。

第二个问题,FP5139有个BR/CTL引脚,此引脚控制外接MOS驱动电流的大小,断开此引脚无驱动输出。SEPIC拓扑的输入输出端隔着一个电容无直流通道,电路不起振时无论MOS是开通还是截止输出均为零,这个特点可使BR/CTL引脚还可用作芯片的Enable/Disable。这个引脚对地接了个三极管,开关信号来自单片机I/O。单片机的定时器配置在硬件初始化函数内,系统上电后,硬件初始化函数执行完毕后既有电荷泵的驱动脉冲输出,之后再延时一段时间待电荷泵稳定输出负压后,再拉高三极管基极电位,使5139开始工作。这样就避免了上电时因无负压造成系统紊乱的问题。
DC-DC板上设了一对短路焊盘,单独使用或要求不高时,运放用LM358,此时可短接短路焊盘,将负压线接地。配数控板且CC精度到mA级别时,运放使用OPA2277等高级货,此时断开短路焊盘启用负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39方案真不错,考虑的比较周全。

缺点也明显,只做BOOST升压还好一些,但是升压方案不适合做成可调电源。
只能做成升降压,但是SEPIC拓扑输入输出端串的那个电容严重限制了输出电流的提升。
现在还在发愁此处用什么电容,普通电容估计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考虑过pwm控制器+mos管方案。

这几天忙着画板子,刚注意到这个回复,抱歉。

这次弄得就是PWM控制器加外置MOS的方式,刚把板子弄好,周末应该能拿到样品。
贪大,想把电流做到10A,用了TO220封装的管子、大号的磁环电感,80*45的板子显得很局促,弄了好久才勉强把元器件都安置妥当,线宽不够镀锡凑。看来以后要转向0603的贴片件,0805没省多少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半部分元件摆的好密集啊,焊起来有一定难度。
话说用那种带外置基准的PWM控制器做是不是更灵活一些。

这板子的贴片件准备用刷锡膏、加热台“烧烤”的方式焊接,不用烙铁,焊接难度降低些。

手上有几块服务器电源,原打算只用一块电源配这套玩意。这几天详细算了算主要元器件参数,12V供电的情况下电感峰值电流33A,储能电容、滤波电容电流16A,MOS管峰值电流48A!太贪大了,12V供电输出30V、10A的任务几乎不可能完成。至少要用2块服务器电源,把供电电压提到24V也许勉强能达到预期。
想玩大电流还是老老实实用Buck踏实,不能耍小聪明

没想过外置基准,这个搞完后,DC-DC准备用Buck再做一版大功率型的,一套数控配两种板,可玩性比较高。

网友B:
直接用MCU控制开关管输出多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MCU控制开关管输出多省事。

再加上pid稳压和稳流 。实际上我感觉是前面弄个dc/dc自动跟踪后面的低压差稳压器,控制好压差,mcu控制低压差稳压器输出,这才是最好的方案,兼顾了效率和纹波

网友(2020-02-23):
引用 网友A:
猫版您的这个板子应该差不多了吧,能不能让我欣赏一下。

大概弄得差不多了,发现些问题,准备做第二版。

数控部分没有问题,比较担心的负压生成电路实际表现很稳定,后加入了掉电后参数保存功能,几十次开关机无一失误。
DCDC板问题比较大,环路不稳定,大概有几十到百毫伏的“抖动”。带载能力差,大概是那个电感的磁芯材质不行,等待备件中。

上几个图吧,输入15V,降压到5V、升压到30V的大概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您数控板上几乎没有电解电容,莫非大容量的都是钽电容?能不没每块板子正反面都拍个特写让我学习一下。 ...

您那板子的参数已经很不错了,还要向您学习。

现在这个DC-DC方案好处是能升压,随便找个电源怼上就能工作。坏处是想做大电流实在是麻烦,有个电容现在还不知道选啥。
大电流还是要回归Buck,有时间的话再弄快Buck方案的DCDC板与数控板配套。

两块板正反面的图片好像以前发过:

数控板上的电解就10UF、22UF两种规格,全是贴片。画板时考虑到要做掉电保存,留了大容量电解的位置。实际测下来,10UF电容就够MCU做掉电保存了,预留没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正在画板,能不能根据我之前画过的板子,结合您的经验给我提点意见和建议,主要是画板布局布线方面 ...

尺寸控制在100*100以内,打板价格真香 :)

开个小玩笑,没啥值得一说的经验。有个体会,0805这类封装如果按软件的提示警告安排最小间距,到实际板子上感觉间距还是比较大的,还有“压缩”空间,不理会警告,将轮廓线重合应该问题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封装间距这个我也体会到了。
就想问问你线间距,铺铜间距方面有什么建议。
另外大电流路径,元件如果不 ...

线间距我一般按100V/mm为标准,数控板和功率板的信号部分线间距最小为0.254mm(10mil),个别用到0.16mm(6mil)。铺铜间距大多为0.16mm,个别部位按实际耐压适当放宽。
因为板子拿回来都是手工焊接,思路是保证可靠性、牺牲可焊性,不使用热焊盘。
个别用热焊盘的地方手工画,线条开窗镀锡。

有时还用类似下面这样的画法,大焊盘外围放置若干过孔:

网友(2020-05-31):
引用 网友A:
我在重新画板子,把TL494弄成数控的。
我看隔壁做的10A DCDC都是用TO-247的MOS管,您用的MOS管是什么型 ...

UPS拆机管,型号RFP70N06,70A、60V、0.014Ohm。

12V输入,30V、10A输出时,这管子受不了,过热。12V服务器电源风扇噪音巨大。
24V输入,30V、10A输出,加个风扇强制风冷,壳温八九十度,能坚持住。服务器电源风扇也启动了,两个扇子一起转,噪音也不小。

波纹大、输出不稳定,捣鼓一阵子没什么改善。输出电容爆了好几个,最终也没找到能坚持的住的电容,感觉Sepic不太适合做大电流升压。再加上服务器电源噪声巨大,做出来也没什么实际用途,DC-DC板闲置了,以后有兴趣再说吧。
数控板移作他用,打算做个小的线性稳压电源。

除了得到个Sepic大电流升压比较麻烦、不容易搞定的结论,也有收获。
利用单片机输出PWM驱动几个管子生成负压的电路比较成功,十几、二十毫安的输出还是可以的,以后做电源,运放的负电源可以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画板布局有点纠结,您帮我参谋参谋。
板子右边是PWM控制器+MOS驱动,中间是功率电感和滤波电容, ...

下图这样怎样?

随便找了几个封装,可能跟您的实际情况出入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本来是想数控板和电源板做在一块板上,上半部分是数控板下部分是电源板,中间开槽并用端子连接起来。这 ...

功率管放底层,整块板子趴在散热器上,这样是否方便点吗?

网友:
大师级的讨论,羡慕呀

网友(2021-01-01):
你好楼主,资料请问可以分享吗?想学习一下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谢谢!主要是硬件方面的

网友(2021-02-19):
闻老师!闻大师好,能不能公布一下制作资料?我要仿制啊
虽然家里有多台成品数控电源了.

网友(2021-04-27):
等着楼主出套件,肯定弄套来玩!!

网友(2021-08-30):
有个问题想咨询下,还请不吝赐教:
起因是目前手上有一颗带有10位DAC,ADC,支持CV/CC环路控制的MCU,想做一个标准稳压源套件出来,串口设置参数,外部接不同的分压电阻,不同耐压的器件,就可以实现不同电压范围的稳压源,精度反正就10位,30v的话就30mV一调,100v的话就0.1v一调,也可以实现不同电压段有不通的精度,全看外部电路怎么搭。这样的话DIYER稍有MCU编程基础就可以设计出自己的稳压源,蓝牙/USB通讯也是加个模块就能实现,还挺方便的感觉。
但是这么想了想,光用431去推调整管一样能做出简易稳压源,为什么没人这么做呢?CV/CC环路也都能实现,是温漂或者什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边有两辆汽车,价钱差不多,你选择哪辆?
1. 转向没有助力、手摇车窗,不能遥控开锁、解锁、开发动机 ...

怎么说呢,基础的可调电源仅实现稳定可靠的调节输出功能就够了,并不需要各种附加功能,如果附加功能并不会被使用,那就变成了“同样的价格那一台车多了好多用不到的功能但本着不要白不要的原则我选它”,所以比喻可能并不是特别恰当?总不能是因为成本差不多,器件多看起来比较厉害吧

所以运放相比431,是温漂更小呢,还是环路更好呢,还是精度更高呢?或是三者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对,现在市电稳定,直接整流滤波就能用,431都可以省了。

认真请教,技术讨论,何必阴阳怪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