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能不能长时间充电?

楼主(2019-12-01):
有人说锂电池不怕常充,就怕过放电,刚看到纽扣形式的锂电池却又说不能长时间充电,这不是矛盾吗?

楼主:
难道纽扣锂电池有什么特殊?

网友A:
这不是既不能过度充电也不能过度放电的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既不能过度充电也不能过度放电的意思吗

总不能守在那里,充满了立刻拔掉吧?有没有过充,这不是由充电器性能决定的吗?

网友B:
取决于你的充电器:

充电器能自己断掉的话(例如4056),你充个一天一夜都没事;
充电器只是简单电阻限流的话,基本要靠锂电池保护板,没保护板很危险的。

P.S. 我笔记本电池就是一直装上的,笔记本随时可能拔掉交流电抱到现场调试。
笔记本 7x24 小时开机,即使不开机也是休眠,不断开交流电。
前一套电池用了4年报销,循环了500多次;现在新的一套电池用了3年了,还有 70% 的容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取决于你的充电器:

充电器能自己断掉的话(例如4056),你充个一天一夜都没事;

笔记本带电池用适配器供电很费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带电池用适配器供电很费电池

前一块电池,不心疼的用法(7x24小时不断电,随时切换电池/电源)支撑了4年,
现在一块电池,同样方法支撑了3年,容量还有 70%.

而最新的笔记本为了超薄,电池已经不可拆卸。应该相信笔记本的电源管理机制。

反倒是我大学时候的同学,心疼电池就充满了卸掉放柜子里,然后没用几次的电池报销了。
(满电存储简直不要太伤电池)

网友:
常不常无所谓,不要过充就行。

网友C:
锂电池充电,按最高电压4.2V那种来说;我用4.2V的稳压电源给没有保护版的锂电池充电;一直充就没事;充到4.2V就充不进去了;
对于纽扣电池来说,可能是体积小,密封,过充过放都容易爆裂;厂家为了免责才那么说的;

重要的是自己对于锂电池的习性的了解程度;

网友:
2014年五一买的笔记本,很少拔下电源过,使用率比较高,多数是待机状态,关闭电源的时间都少,目前电池尚可,估计要看充电或者电池管理系统的不同了……

网友:
笔记本电池还是老实插在机器上吧。笔记本电脑的电源管理芯片相当强大。

至于18650单体,怕亏电,亏电时间长了就报废。定期(一个月)充满是个合适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充电,按最高电压4.2V那种来说;我用4.2V的稳压电源给没有保护版的锂电池充电;一直充就没事;充到4. ...

前几天我实验给纽扣充电电池充电,打算用作后备电源。充电电流不敢选太大,1.5~2毫安左右,用手摸电池都没感觉到有温度,估计应该是安全的。也是充到4.2伏,再也充不进了,标称是3.6伏,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冲到了。充到4.2伏要10个小时左右。

网友:
我亲自证明,将同期同款同牌的两只三星手机及原厂三星电池,一台正常每晚充饱后隔天用到几乎没电而再充电,与一直接着充电的两支手机,一直充的电池很容易怀孕,一个正常使用的电池同时间容量等都还正常。
一直充的送去再换颗原厂电池后,继续再一直充,没一年又二度怀孕,再去换一次原厂电池。另一支正常使用的手机电池仍然是好好的。

网友:
纽扣电池过充会鼓包,严重的会炸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