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请帮我看看这个问题,底噪随电位器变化

楼主(2019-12-01):
前级用的是m7的套件 后级3886
有底噪,走线和布局应该有很大问题,最大的困扰是底噪随电位器变化,12点最大之后就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所谓“底噪”是指嗡嗡声,还是白噪声?

就是所谓的电流声, 滋滋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所谓的电流声, 滋滋滋

变压器本身发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本身发出的?

有可能,这个听着像变压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它会随电位器变化,而且是到了12点方向后,这个声音有变小了,电位器打到最大,噪音和静音档一样小

网友:
注意一点接地。然后音量电位器外壳接地。

网友:
先拿个收音机靠在机器上看看有没有自激,变压器或者电源部分有局部的放电。

网友:
这应该是几块板之间整合的问题
1.变压器离电路板太近
2.各板之间的供电必须是独立的
3.信号线应使用屏蔽线
4.各板的电源线使用双绞线
5.音量电位器放在3886功放板前
6.音量电位器的地应从3886功放板引出,前级的地接在音量电位器的地端
7.220伏输入和信号线各走一边
各滤波整流板千万不能直接把地接一起

网友:
之前我也问过类似的问题,我赌5毛绝对是电路设计问题,没有星型接地。
我换了个电路板就好了。

网友:
低噪不好搞,要你自己一次次的实验才知道

网友:
用电路图作分析要好得多过实物照、、、

网友:
你这信号线根本不是屏蔽电缆,还在变压器边上转,没交流声才奇怪,所有音频信号线必须用屏蔽线,除非你电源部分分仓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