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索尼投影机 VPL-SX535 维修模式

楼主(2019-12-01):
一台VPL-SX535投影机低亮度颜色偏红,百度说维修模式是:确定,确定,上,下,确定,实际无法进入,后来不知怎么按的,反正就是方向几个键,进入了维修模式,调整了红色,效果满意,但是关机后再开又复原了,现在怎么按都进不了维修模式,请哪位老师帮忙指点,万分感谢!

楼主(2020-01-12):
终于再次试出来了,贴到这里,给有需要的坛友参考:左—右—确定,确定—左—确定

楼主:
白平衡调整好了,颜色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一般不需要调,除非你的光路,或者偏光老化。

网友(2021-09-16):
这Offset和Gain两项的中间值是多少?RGB高中低调节相互牵制,先调哪一项和中间值?

网友(2022-04-01):
网上找资料也不容易

网友(2022-11-25):
找到两台机器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