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晶闸管或者IGBT是不是可以作D类功放

楼主(2019-12-01):
D类的话,除了对管子频率有要求,对管子线性没有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似乎IGBT在变频器和UPS里面用的比较多?那么在这些应用场合,看重的是IGBT的啥优点?

IGBT两大优点,第一是功率大,MOSFET目前只能做到1000V、100A的水平无法提高,IGBT可以轻松突破这个限制,所以MOSFET是电子元件,IGBT是电力元件。

第二,在电压电流和MOSFET重合的场合,IGBT更便宜。IGBT虽然速度不行,但并不是所有场合都需要高速的。比如电磁炉,上个世纪全都是MOSFET作为主控管,本世纪都换成IGBT了,既然IGBT的性能满足电磁炉的需要,还比MOSFET便宜,那么有什么理由不用呢?

网友C:
两个致命伤:一是管压降太高,二是工作频率太低。

网友B:
晶闸管(可控硅)肯定不行,直流下它导通了就不会截止。

楼主:
晶闸管好像频率实在太低 ,呃 这个肯定不行

网友D:
为啥要用IGBT?普通音频功放的工作电压范围之内,功率MOS应该是效率最高的吧?有很多大功率MOS在100V电压下可以做到十几毫欧的导通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闸管(可控硅)肯定不行,直流下它导通了就不会截止。

晶闸管好像有3种的 SCR  GTO  GTR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要用IGBT?普通音频功放的工作电压范围之内,功率MOS应该是效率最高的吧?有很多大功率MOS在100V电压下 ...

主要发热问题,音频三极管对管一般功率100W-150W,MOS比较常见的280W,IGBT一般的能310W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发热问题,音频三极管对管一般功率100W-150W,MOS比较常见的280W,IGBT一般的能310W以上

都D类了,管子本身的耗散不是啥大问题了啊。管子的导通电阻越小越好。几百瓦的MOS可以做上千瓦的D类音频功放了吧?而且MOS还可以随便并联...

网友A:
IGBT肯定不行,速度太慢了,SCR更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IGBT肯定不行,速度太慢了,SCR更不行。

关于IGBT速度的问题,我有点疑问请教一下。光看到关于超大功率IGBT(几百上千A的那种)的介绍,说是最高可以工作到几十K的频率。可是没怎么看到低功率管子(几十A以内)的介绍,似乎有些开关电源(工作频率1~2百K)也是用的IGBT。一般低功率的IGBT最高工作频率能做到多高?想来应该和一般的双极性晶体管差不多才合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于IGBT速度的问题,我有点疑问请教一下。光看到关于超大功率IGBT(几百上千A的那种)的介绍,说是最高可 ...

最高30kHz左右,反正我没见过能到40kHz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于IGBT速度的问题,我有点疑问请教一下。光看到关于超大功率IGBT(几百上千A的那种)的介绍,说是最高可 ...

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用过很多IGBT只知道慢,最高使用频率是测试出来的,没想过为什么慢。IGBT是少子器件,跟BJT、SCR一样的,少子器件必然有存储效应,深度饱和以后很难恢复到截止状态,这就是为什么这么慢的根本原因。MOSFET是多子器件,速度快,但是做不大。

网友E:
大输出功率的数字功放有成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两个致命伤:一是管压降太高,二是工作频率太低。

似乎IGBT在变频器和UPS里面用的比较多?那么在这些应用场合,看重的是IGBT的啥优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似乎IGBT在变频器和UPS里面用的比较多?那么在这些应用场合,看重的是IGBT的啥优点?

高压,大电流下IGBT优势明显。比如同样是1000v耐压,一般的功率MOS导通电阻要到欧姆级别,100A的电流就意味着有几十上百伏的压降,MOS管就要有几千W的功率耗散。而IGBT的压降在相同的级别下只有几伏,最多也就只有几百W的功率耗散。在上千伏特,几百上千安培的工作环境下,IGBT是最佳选择。比如高铁的驱动....
MOS虽然可以通过并联的方式来提升电流能力,但要做到更高耐压就势必会加大导通电阻,提升开启电压。相比IGBT不太划算...
而低压大电流下就是MOS的天下了,很小的一只低压MOS管就可以做到零点几毫欧的导通电阻,持续工作电流可以达到几百A,短时间甚至可以达到上千A。我前几年做了个电容储能的点焊机,用来焊电池,并了15只IRLS3034,瞬间放电电流超过4000A,放电时火花四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输出功率的数字功放有成品:

irs2092驱动mos,网上资料很多,可以2000W

楼主:
引用 楼主:
irs2092驱动mos,网上资料很多,可以2000W

不过可惜工作在800khz,所以不能用来驱动igbt。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似乎IGBT在变频器和UPS里面用的比较多?那么在这些应用场合,看重的是IGBT的啥优点?

高压、大功率与特大功率、较低频率的场合都可以用,几千赫到几十千赫,频率再高就勉为其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GBT两大优点,第一是功率大,MOSFET目前只能做到1000V、100A的水平无法提高,IGBT可以轻松突破这个限制 ...

知道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高压,大电流下IGBT优势明显。比如同样是1000v耐压,一般的功率MOS导通电阻要到欧姆级别,100A的电流就意 ...

你搞这么大的瞬间电流,电容器极板能受得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搞这么大的瞬间电流,电容器极板能受得了嘛?

400只3.3mF的高频电容并联,铺了半卷焊锡。很大一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于IGBT速度的问题,我有点疑问请教一下。光看到关于超大功率IGBT(几百上千A的那种)的介绍,说是最高可 ...

不知道现在有什么新型号

网友:
请问谁有变频器和驱动器电路图?多发点看下 谢谢!

网友(2024-03-29):
找到一IGBT做的功放电路:

网友:
D类功放一般做到400KHz,IGBT累死也做不到这个频率,几十A的IGBT管子,进口管可以做到100KHz,国产50~60KHz的样子:,IGBT关断有个拖尾,Eoff太大;那些大电流的IGBT模块,做新能源汽车的,实际工作频率8KHz;高铁的几千A的IGBT,工作频率0.5~1KHz

网友:
弄个电力机车的IGBT做功放,喇叭音圈线汽油桶粗细,声音一定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