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舍的 SANSEI DMM2650 ……兼谈清除一个该表普遍存在的一个小故障;

楼主(2019-12-01):
今天翻到一个黄色小盒子,拿出来一看,是一个不知道啥时候买的一个小台表 SANSEI DMM2650;
想起来了,有印象……在本坛交易区买的;时间有好几年了;
试验了一下;测超过2V的电压就不准,而且数值不稳定;反复试验发现,测试2V以下时,正常,超过2V后,那个继电器就“咔哒”响一下;每次响一下后测得的数值都不一样;既然2V下能正常测试,说明这个表能正常工作。
怀疑这个继电器有问题;同时也想起来,以前就是因为买到手后,发现有问题,就放一边了,就把它忘记了;

后来就想把它卖了算了,也用不上;但又想,既然想卖掉也得把它修好啊,要不怎么卖,别人买到手不还是跟我一样放一边吗?

研究那个继电器,既然能动,继电器就是没坏;可能是接点接触不好;
百度了一下,没看到什么实质性有帮助的文章;但了解到这个毛病很普遍,那个继电器是换挡用的;那么它就是接触电阻大了吧,引起的测量数据不稳;

我故意让问题出现,然后用手指弹一下那个继电器,弹一下,数据就跳一下,变化一次;果然是它作怪;它有2组接点;分别触碰这2组接点,嘿!有一组如我所预料那样,有反应;仔细观察也看不出什么;就用干净的刀片在那组被怀疑的接点之间蹭了几下;那么小,做的那么精致,也不敢使劲;再试验,好了!哈哈!经多次的反复的试验,没在出现数字异常的现象;

这个修理过程中,看到里面做工严谨,工艺精湛;外观也好看;
上网查了对比了,我这个是日本原装的,国产的那个品牌叫 SIXING ;用了很多国产件;

再看看我的小表,有点舍不得卖了;
那就留着了!

【免责声明】本文作者只是讲述自己的修理过程,不是传授技艺;由于各个表有着个体差异,同样的故障表现,不一定是同样的问题部位或部件;按本文所述去修理调整可能会导致预料之外的情况或损害。不对这些损失或损害负责,敬请谅解。

网友A:
WD40你值得拥有,这个真的贼好用

网友B:
198几年代的,已经35年了,保护的还这么好,还能正常使用,很不错了。

网友C:
很多数字显示,小数点前无效零也显示,看着很别扭。小表不错,以前也想淘个,但看小数点前的无效零不能消隐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数字显示,小数点前无效零也显示,看着很别扭。小表不错,以前也想淘个,但看小数点前的无效零不能消隐 ...

哈,您的要求还很苛刻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8几年代的,已经35年了,保护的还这么好,还能正常使用,很不错了。

谢谢!,是很久没用的缘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40你值得拥有,这个真的贼好用

那东西也许有后遗症呢;
谢谢!

网友:
看起来确实是漂亮!!!

网友:
小日本的做工,这么多年前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很不错的表,小型四位半台表,曾经有一块,出掉了。

感谢参与!

网友E:
原来如此!我开始也怀疑这个继电器有问题,没时间弄,放了几年了。改天翻出来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如此!我开始也怀疑这个继电器有问题,没时间弄,放了几年了。改天翻出来研究一下

祝你修机顺利!

网友F:
WD40你值得拥有,这个真的贼好用

后遗症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WD40你值得拥有,这个真的贼好用

后遗症很大的

那个东西真心不敢乱用;清洗下波段开关;松动下螺丝啥的还行;尤其是这种没有后悔机会的器件,买不到;弄坏了又不能修的;

网友G:
好像没有看到二极管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没有看到二极管档。

可以,手动转到2K档就是;

网友H(2020-01-26):
这个继电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密封,随着时间,触点会逐渐氧化,清理触点只能缓解,最好是换继电器,欧姆龙有一款能替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继电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密封,随着时间,触点会逐渐氧化,清理触点只能缓解,最好是换继电器,欧姆龙有 ...

刚发现那个继电器坏了的时候,我找淘宝,按型号搜索,看到有能替代的产品了;但是型号差一个字母,也不是十分确定能代替;但我想再努力修一下,尽量保持原装……弄好后;就没买淘宝那个;

网友:
wd40是油性防锈润滑油,接触到普通的塑料和橡胶后,塑料和橡胶会加速老化甚至开裂。

网友I:
引用 网友A:
WD40你值得拥有,这个真的贼好用

有电器触点清洁剂,WD-40是客串,估计是有类似的成分用来清洁触点,亲测有效。我小时候看过一个科教片是讲这个触点清洁剂的,讲的是火箭上面上万个连接器,几十万个触点在高震动的恶劣环境下如何可靠连接的故事,就有工程师发明了这个。说是在金属表面形成了一个活性的保护膜防止氧化同时不影响金属接触。很奇怪现在视频网站这么厉害,找这个科教片还未果。

网友:
小巧,漂亮,如果可以小心打开继电器试试用白纸夹在触点间擦一下就好了。
如果想一劳永逸可以改湿簧管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电器触点清洁剂,WD-40是客串,估计是有类似的成分用来清洁触点,亲测有效。我小时候看过一个科教片 ...

那种继电器不是靠wd40的,触点清洁剂无法保证长期可靠性。要多重手段来实现触点的高可靠性,包括触点材料,还有电路避免电弧,还有机械结构自清洁,还有填充介质。

网友(2025-02-24):
楼主好!您有没有校准的资料?

网友J:
我也有一模一样的小台表,其他都好的,就是显示屏的笔划出现问题,就像毛笔字笔划渗水了一样,每一笔的四周有毛刺,且笔划不规则变粗了。数字字形外观难看,但还能使用,市面上也找不到可是代用的显示屏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有一模一样的小台表,其他都好的,就是显示屏的笔划出现问题,就像毛笔字笔划渗水了一样,每一笔的四周 ...

您好!您知道这表怎么校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继电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密封,随着时间,触点会逐渐氧化,清理触点只能缓解,最好是换继电器,欧姆龙有 ...

欧姆龙哪款呢?有没有具体的型号?

网友H:
原机用的是松下的磁保持继电器。我几年前从RS买的欧姆龙的。国产也有类似的继电器。胜利VC70C/VC70D用也是相同引脚的磁保持继电器。晚上我回家看看我的继电器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机用的是松下的磁保持继电器。我几年前从RS买的欧姆龙的。国产也有类似的继电器。胜利VC70C/VC70D用也是 ...

多谢帮忙!

网友H:
找到了,欧姆龙的继电器型号是DS2E-SL2-DC5V,双刀双致的。国产的宏发继电器型号是 HFD2/003-S-L2,这个型号是用在胜利VC70D上面的,工作电压3V。你的找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找到了,欧姆龙的继电器型号是DS2E-SL2-DC5V,双刀双致的。国产的宏发继电器型号是 HFD2/003-S-L2,这个型 ...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