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脑系统

楼主(2019-12-01):
请问这种问题如何解决(树莓派安装win10启动进入UEFI后重启后)

网友A:
中文意思:
您的设备遇到问题,需要重新启动。
我们重新开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文意思:
您的设备遇到问题,需要重新启动。
我们重新开始吧。

重启后依旧

网友:
如果老是这样,那就只有重装系统了。

网友B:
树莓派能安装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树莓派能安装win10?

是的,真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树莓派能安装win10?

可以安装两种 Win10,一个是 Win10 IOT,是微软官方推出的,可以用官方部署工具,基本上都能顺利安装到树莓派上,此外网卡蓝牙 Wifi 以及最重要的 GPIO 都有内置驱动,装好即用。树莓派官方附件据说也是能直接驱动的,此外还有内置的一些比如 USB 网卡,USB 触屏,USB-UART 驱动,即插即用。

另一个是魔改 Win10 ARM,是爱好者从 ARM 版 Win10 魔改来的,我只听说可以部署到树莓派 3 上,树莓派 4 还没听说有成功的。此外所有设备都没有驱动,装上去除了看看只能干瞪眼,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网友:
inaccessable boot device,不可访问的引导设备。你安装的版本没有对应的驱动,无法读取系统盘。

网友:
你这个 必须得重新安装系统 如果重新安装系统还是这样 换一个系统试试

楼主:
已经改变方式,预计成功,谢谢大家!

网友C:
微软的arm即精简指令系统,是个不成熟的鸡肋,最好还是放弃。因为它不同于苹果,苹果ios从开发就是精简指令,而微软半路出家,所以才不伦不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微软的arm即精简指令系统,是个不成熟的鸡肋,最好还是放弃。因为它不同于苹果,苹果ios从开发就是精简指令 ...

无知就少说话

1、iOS 一样是类 Unix 系统

2、Windows (NT) 从发布起就是 Alpha、MIPS 和 x86 并行,并且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电脑报刊杂志上运行 Windows NT 的工作站都是 Alpha 或 MIPS 的 CPU,因为当时 x86 还不够强。Alpha 和 MIPS 都是精简指令集。后来有一段时间 Windows(NT) 只有 x86 版本是因为其它可以运行这么大的一个系统的 CPU 竞争不过 x86 自然消亡,微软就算继续做也没人买就不做了。

此外手持设备上一直有另一个 Windows CE,它现在合并到 Windows(NT) 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软的arm即精简指令系统,是个不成熟的鸡肋,最好还是放弃。因为它不同于苹果,苹果ios从开发就是精简指令 ...

楼主的问题是,微软有专门给树莓派的 Windows IOT,它不装,非要去装桌面版。

你说微软半路出家不如阿婆,那你给我把 iOS 装树莓派上?装得上我承认我错,装不上,你以后少在我面前哔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无知就少说话

1、iOS 一样是类 Unix 系统

唉,真有点变态!微软的垃圾也当做是好东西,无知真可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真有点变态!微软的垃圾也当做是好东西,无知真可怕!

你不仅无知,还无耻!我哪句话说了微软的东西是好东西?

口含天宪血口喷人,你说微软不如阿婆,iOS 你装树莓派上了?

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