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把智能音箱加进KTV点歌应该不错!

楼主(2019-12-02):
买了智能音箱差不多一年了,最近冒出一个想法,要是把它用来当KTV的点歌器应该不错,比手操控方便,软件实现起来应该不能吧?在原来的系统上增加一套语言识别程序,或者加一个连接智能音箱的软件接口实现语音识别输入

网友A:
想法是不错,可能不太适用吧!最好把点歌器改成智能的!

网友B:
大概三年前就有这种点歌器了,点歌器上有语音输入还有一个按键,先按下按键,再说话就行;现在的不用按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是不错,可能不太适用吧!最好把点歌器改成智能的!

那要改动整个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两个问题,一:搜出的歌曲一般不会是卡拉OK专用歌曲。。二:搜出的歌曲也可能是纯音乐,也可能时间长短不 ...

这个不是问题,KTV的点歌器我们一般搜索出的都是OK专用歌曲,不会出现那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把点歌器改成智能的!
这事一定行~就是时间的问题

那要重新编写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三年前就有这种点歌器了,点歌器上有语音输入还有一个按键,先按下按键,再说话就行;现在的不用按键了

使用智能音箱可以直接使用话筒点歌,对着话筒讲话就可以点喜欢的歌曲这样更方便了

网友E:
这个功能从软件硬件来说都容易实现,障碍是KTV歌曲版权。

网友:
估计干扰太大,KTV里没几个清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功能从软件硬件来说都容易实现,障碍是KTV歌曲版权。

是的现在智能音箱很多歌点不了,而且不一定是你要的,那时就有点烦了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
还是真人服务生小妹坐在前面,你大吼一声:姑娘,帮我点首牡丹之歌,更有感觉!

网友:
点歌机也有X86的Linux系统内核的(音创A55可能就是1037U的),会开源编程即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