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zhy154957

楼主:
Fireflying
老虎哥01
lq19522003
丘陵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楼主所说,理想状态下,tl431应当类似理想稳压管,不到稳定电压,一点没有漏电;达到稳压值,瞬 ...
longshort
量子隧道
ljf121256
大孔景元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几位!我就知道会有人说这个事情! "TL431的基准电压虽然是2.5V,但并不一定保证就是2.5000 ...
lxg
引用 网友B:
发帖不容易,图文并茂。支持一下

网友C(2019-12-02):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楼主所说,理想状态下,tl431应当类似理想稳压管,不到稳定电压,一点没有漏电;达到稳压值,瞬 ...

不对,请不要自己去猜测,要看厂家 Datasheet!

德姨的 TL431 Datasheet 写得很清楚,从 Vka = 1V 开始就有 Ika,Vka 达到 2V 时,Ika 也差不多有 150uA!

TL431 没有你们猜测的“不到稳定电压,一点没有漏电;达到稳压值,瞬间击穿”特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时也感谢楼上几位参与讨论的老师!!

其实我也挺郁闷的!因为多年来我一直尝试寻找像我第一次买的那几 ...

TL431 是德姨原产的,你可以向 Ti 或其指定经销商购买正品 TL431 测试其特性,看看正品 TL431 是否有你说的特性,还是符合厂家手册。

此外,意法半导体,安森美,恩智浦都有生产,都可以向厂家指定经销商购买测试,看看它们的特性如何。无论如何,至少你应该是在厂家指定经销商或目录商购买,以保证你买到的是正品。而不是在假货宝上买,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人家卖的啥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对,请不要自己去猜测,要看厂家 Datasheet!

德姨的 TL431 Datasheet 写得很清楚,从 Vka = 1V 开 ...

谢谢瓦神!!这样子看来我第一次买的那些反而是不符合手册的了!
但它们却是最接近Multisim这个仿真软件的结果!哈哈哈!

网友D:
我也使用431设计了像楼主类似的由431作为电压检测开关的电路,所检测的电压是2.7V,但R5(图一中的R5,后面R5改标为R6)我取值为1K,没有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

  在12V以上应用时,R5取值过低会导致静态电流较大,根据使用431的经验,431的最小工作电流不应小于0.5MA,低于0.5易不稳定。楼主后面的改进电路可以降低431的静态电流,但2K还是有些大了。经比对14楼的431电压与电流特性曲线可知,取值范围820欧姆到1K才是合适的。楼主可以将R5改为820欧姆到1K试试。

楼主:
同时也谢谢楼上的所有老师们!不再一一回复了!!总结一下,看来网上买来的同一种元件,其内部很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版本!它们在某些非常用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特性也有可能不一样!要买到自己能掌握的元件,最好是通过目录商购买,并且结合厂家上传的数据手册!但是那些地方往往都比较贵!而且购买办法复杂!某宝依然是像我这样贪便宜贪方便的选择,毕竟突出一个“淘”字嘛!有好有差全凭个人经验眼光!另外理想的仿真Multisim也不一定能百分之百可信!很多时候还是需要搭建实物电路!另外多动思维去改动电路使其兼容买到的元件也是个好的方法!如果你改变不了现实,就去适合现实!最后谢谢你们!

网友E:
1,TL431 离散性较大从2.44-2.55V都符合要求。
2,既然你把TL431当成比较器应用,至少要在CATHODE,ANODE引脚并联个小电容吧。
3,注意2.5V是电流10mA ,VKA = Vref 的条件下测试的,而TL431有个最小电流要求0.4mA。
如果按最小电流0.4mA计算,你的电阻R5,应该低于1.2K比较合适,即能为TL431提供最小工作电流,又不使三极管导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瓦神!!这样子看来我第一次买的那些反而是不符合手册的了!
但它们却是最接近Multisim这个仿真软件 ...

MS 的参数确实和德姨手册差很远,至于谁更接近实际的德姨 431,需要实际测试才知道

MS 的 Ti/431 伏安曲线

放大

再放大,我觉得这个应该不太符合实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使用431设计了像楼主类似的由431作为电压检测开关的电路,但R5(图一,后面R5改、标为R6)我取值为1K, ...

谢谢!是的!改小这个电阻确实能让电路兼容更多的TL431!我想是因为电阻小了之后,IKA电流流过电阻时产生的分压变小了!只要电压不足以使后面PNP三极管的BE结导通,必然能正常工作。

之所以楼主一开始取较大的电阻10k,是为了降低整个电路的功耗,因为电路上除了超压检测外,还有一个低压检测,用的是一模一样的一段电路!低压检测这个电阻将会一直导通的!一个10k电阻流过电流或许只有1mA而换成1k可能会一直10mA地流过电流。那样静功耗确实太大了!

所以后来我也改了电路,简单的改了之后静功耗并没有增加,且适合更多的TL431。

楼主:
引用 网友C:
MS 的参数确实和德姨手册差很远,至于谁更接近实际的德姨 431,需要实际测试才知道

MS 的 Ti/431 伏安 ...

是啊!这模型太理想了!这陡峭!瞬间翻转!都是非常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TL431 离散性较大从2.44-2.55V都符合要求。
2,既然你把TL431当成比较器应用,至少要在CATHODE,ANODE引 ...

谢谢!弱弱的问一句,电源13V,电阻10k,电流不是13/10k=1.3mA已经符合条件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弱弱的问一句,电源13V,电阻10k,电流不是13/10k=1.3mA已经符合条件了吗??

而TL431的应用中最小电流是0.4mA,不同厂家实际可能有些会更小,TL431的特性,VREF越接近2.5V,Cathode Current越大,400uA是转折点。

当vref<2.5V时:如果以0.4mA计算,最坏情况10K电阻上会产生电压为4V,远大于PNP三极管的导通电压,所以会出现你所描述的现象。
当电阻为1K时,最坏情况电阻上会产生电压为0.4V,低于PNP硅三极管的导通电压。
当vref>2.5V是: 13/1k=13mA.功耗会大一些,仍然在100mA最大电流的工作范围内。

像你这种应用,最佳设计是TL431加一个LM358之类的运放做过压和欠压,成本增加不了多少,可靠性会好很多。

网友F:
元件就怕参数差,网购元件吃过很多次亏,尤其是较便宜的那种。
网购要靠自己擦亮眼睛,找家最靠谱的商家固定进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对,请不要自己去猜测,要看厂家 Datasheet!

德姨的 TL431 Datasheet 写得很清楚,从 Vka = 1V 开 ...

谢谢您的图,这个真不知道。只是从楼主的描述上看的,不是官方的数据手册给出的结论。您的这个学习了,在以后的应用中会注意这个伏安特性,避免进入非线性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而TL431的应用中最小电流是0.4mA,不同厂家实际可能有些会更小,TL431的特性,VREF越接近2.5V,Cathode C ...

谢谢指点!!确实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元件就怕参数差,网购元件吃过很多次亏,尤其是较便宜的那种。
网购要靠自己擦亮眼睛,找家最靠谱的商家固 ...

是的!我每次都是和不同店家买东西,然后记下哪间店的品质如何。

网友:
我有2.485v TL431可能表有误差(856表)8255表就正常2.500v

网友:
431 真实模型有两个要注意的点:

1. Vka 不能无限制减小,想当然认为能低电平的就废了,实际最小是 Vref

2. 有最小工作电流的说法,一般认为 >1mA 比较安全,并且越是山寨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次买了20只来维修开关电源,全是不能用的。《 凯拓达电子配件批发 》,就他家的。全都不能用的。

TL431生产厂家太多,要注意尾椎,有些尾椎的引脚REF和CATHODE是反的。
贴个TI的和UTC对比。

网友:
这个问题是输入电流太小了的原因。你有空可以试试看,这几个431的耐压是不同的。最早买的那批耐压是40V的,后面的耐压会低于40V。工艺不同成本不一样。耐压低的成本低。至于电压偏差,只要厂家愿意千分之二三都可以做,就是成本问题而已。正规是千分之五的精度,淘宝上很多便宜的是1%精度的,加上仪表测量偏差测出来的电压偏差就大了。一分钱一分货。431有个很容易忽视的问题,动态阻抗一般很少去考虑到。实际建议功率大于35W以上的用动态好点的。

楼主:
谢谢楼上老师参与的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H:
然后TL431上的电压被你吃掉了么

即使431上有3V电压,10k电阻不也是有1mA的电流嘛?

网友I:
431的标称电压即是2.495v,此电压的431温度系数最低,并不是2.5v

工作电流不宜太低,以手册为准

需要外接电容时不要省略

楼主:
引用 网友I:
431的标称电压即是2.495v,此电压的431温度系数最低,并不是2.5v

工作电流不宜太低,以手册为准

谢谢老师指正!!

电容是指K脚与R脚之间并联的电容吗?我观察很多开关电源都有这个电容,这个电容的作用是??

网友:
引用 网友I:
431的标称电压即是2.495v,此电压的431温度系数最低,并不是2.5v

工作电流不宜太低,以手册为准

现在为了速度产量还有良率降低成本,都按2.5V去生产了。精度在1%的都敢出货,劣币驱良币。

网友J:
我用M328测试仪测过431,有的测出来是一个电阻,有的无法识别,但都能用。没有具体实验看质量。有谁实验一下,看能不能以此快速判断它的质量。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正!!

电容是指K脚与R脚之间并联的电容吗?我观察很多开关电源都有这个电容,这个电容的作 ...

好像是消振电容吧(记不清了),取消这个电容的话输出可能带 波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用M328测试仪测过431,有的测出来是一个电阻,有的无法识别,但都能用。没有具体实验看质量。有谁实验一 ...

M328测这个应该没招吧?∩_∩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像是消振电容吧(记不清了),取消这个电容的话输出可能带 波纹

∩_∩谢谢!好像这个电容工作时是和电压检测是对着干的!
例如负载加重了!检测端电压降低,于是431释放,这个电容会使检测端电压上升!
如果负载减轻了!检测端电压升高,于是431闭合,这个电容会使检测端电压降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M328测这个应该没招吧?∩_∩

用类似晶体管图示仪的方式测伏安曲线

你看看你那些 431 什么表现?我手头上只有 UTC431 还不知道是否正品,曲线是这样的

德姨手册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类似晶体管图示仪的方式测伏安曲线

你看看你那些 431 什么表现?我手头上只有 UTC431 还不知道是否 ...

啊!这个图是仪器自动生成的吗?我手头有好多431呢!但我没有这个测的仪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这个图是仪器自动生成的吗?我手头有好多431呢!但我没有这个测的仪器!

是数据采集到电脑,用 Excel 做的图,仪器是 HP 6626 电源

测试点不多(1、2、5、1、2、5 这样的点),人工采集也可以,直接一个电源一个可调电阻两万用表都能测

主要是我想知道你那个非常接近 MS 仿真的 431 是啥样。

btw.  你既然开这个帖子,难道不应该去买几个正品 431 作为参考么 毕竟厂家 Datasheet 是 Datasheet,实际上的元件如何我们也不清楚

网友J:
引用 楼主:
M328测这个应该没招吧?∩_∩

是没这个功能,但测出一个是电阻,一个认不到。我在想能不能以此为据来快速判别431的优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数据采集到电脑,用 Excel 做的图,仪器是 HP 6626 电源

测试点不多(1、2、5、1、2、5 这样的点) ...

好的!我一定将那只TL431人工测一个数据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没这个功能,但测出一个是电阻,一个认不到。我在想能不能以此为据来快速判别431的优劣。

哈哈!这或许是一种创新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数据采集到电脑,用 Excel 做的图,仪器是 HP 6626 电源

测试点不多(1、2、5、1、2、5 这样的点) ...

准备用这个电路

网友K:
TL431做电压监测控制属于比较经典的应用了,不管你怎么使用它,你得按照手册中的参数来设计电路,不能仅仅凭想象来搞。
TL431它毕竟是一枚IC,内部的电路要想正常工作,是需要消耗电源的。记得当年《电子报》有TL431的专题,里面提到设计的电流建议不小于1mA,这样工作状态比较稳定,把它当成稳压元件也好,或者当然电压监测器也好,都得满足基本工作条件,不然电路必然工作不正常。具体到楼主这个电路,就是那个R5的取值需要满足这个条件,还得配合后面的三极管特性,保证电路能够正常翻转。

网友C:
为和手册曲线取得一致,建议也做 UKA=UREF 的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个人diy我都是选优质器件,几毛钱包邮的对我没有任何吸引力,我不会图那点便宜而冒不确定的风险

431我就 ...

我也听说AZ431的精度比较高,温度序数低。但是一直没有买。因为很少用这个零件。

网友K:
话说AZ前缀的生产商是哪一家?我几年前入了一些AZ431和AZ432,用着没发现问题,当然我用的不多。前一段时间顺带入了一些Ti的,还没有试用。

网友M:
TL431是可以作为电压比较器来监测电压,但其最初的设计目的并非如此,作为串联电压基准,只要在满足手册给出的额定工作电流时能稳定在额定的基准电压即为满足要求,不同厂家有微小区别是一定的,芯片生产时的硅片电路都是不同的,楼主非要按照电压比较器的标准来要求一个电压基准,有点强人所难了

不过一般431作比较器的场合,都是对比较阈值要求不那么精确的场合,关闭和导通的电流差在设计上应该留有一定的余量来保证431良好的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话说AZ前缀的生产商是哪一家?我几年前入了一些AZ431和AZ432,用着没发现问题,当然我用的不多。前一段时间 ...

DIODES,  有叫美台,也有叫达尔,其实它的431指标都比TI的高,所以我没买T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和手册曲线取得一致,建议也做 UKA=UREF 的测试

终于抽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做了上面那个电路图的测试,图还是原来的图,只是电位器10k换成了1k的(手头上没有)。

UKA=UREF 的测试电路不知如何搭建,请教!

先上上面那个图的测试

凌乱的临时搭建电路!!

电压也是随便调的!!至于0.012的电流,是电位器的电流

先调到10uA吧!此时电压是1.6V

再调到20uA!此时电压已经来到了1.9V

然后想调到50uA!太难调到了,为什么呢,因为此时431已经很敏感了,电位器稍微碰一点距离,电流变化就非常的大,好不容易定格在40uA的位置,将就看吧!!

继续轻碰电位器,太好了,突然出现了100uA。抓住!

用镊子轻轻碰动,出现了500uA左右,这个实在是太难咯!!

再碰一下,就超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TL431做电压监测控制属于比较经典的应用了,不管你怎么使用它,你得按照手册中的参数来设计电路,不能仅仅 ...

谢谢老师!是的!所以后面通过改电路的办法,实现了这个目的,并兼容手上那些各种各样性质的431。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话说AZ前缀的生产商是哪一家?我几年前入了一些AZ431和AZ432,用着没发现问题,当然我用的不多。前一段时间 ...

这个不清楚,我是都买买测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M:
TL431是可以作为电压比较器来监测电压,但其最初的设计目的并非如此,作为串联电压基准,只要在满足手册给 ...

谢谢老师!说得很对!!如果我是按标准来搭建一个电压基准的话!那我手头上的这些!都是可以用没有问题的!!

网友K:
多年前我自己Diy了一个光猫的UPS,采用的方案是:
单锂电池和升压板构成升压电路,TL431监测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电压,当电压跌落到10.8V的时候,电路翻转,启动升压电路输出12V供应光猫。
电压监测部分跟楼主这个类同,我那个限流电阻(相当于楼主这个电路的R5)取值记得是2.2k,充分保证TL431的正常工作电流,避免静态电流对电路造成影响,那个电路工作非常稳定。

用好一个元件,得仔细读数据手册,不能靠猜的。

网友B:
发帖不容易,图文并茂。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多年前我自己Diy了一个光猫的UPS,采用的方案是:
单锂电池和升压板构成升压电路,TL431监测电源适配器的 ...

谢谢讨论!!是的!将那个电阻改小,例如改为5.1k,会使得更多种类的431正常工作。
但是楼主手上也有一些431,电阻改到2k都不能正常工作………这才是最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帖不容易,图文并茂。支持一下

谢谢支持!!

网友N:
楼主的用法,怕是431没几个能合用的
我之前折腾431,买了不少各种品牌的431,用下来感觉大家都差不多。按标准电路来,大家都很稳定。但凡想做出点改变就很容易出各种问题。不是振荡就是不稳压。
431的工作电流非常重要,不超限时尽可能要大一些才好。以前看网上说至少1mA以上,我就经常按1~2mA来搞,结果各种不稳定。折腾了很久,最后发现电流一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的用法,怕是431没几个能合用的
我之前折腾431,买了不少各种品牌的431,用下来感觉大家都差不多。 ...

哈哈哈!谢谢!是啊!后来改了电路,就很好用的了!!也适合不同的431,这让我想起了开关电源的设计!记得新手那时,设计的开关电源反馈是这样子的!

也能用,但是用起来就是感觉有种说不出的奇怪。

但后来看别人的设计是这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多年前我自己Diy了一个光猫的UPS,采用的方案是:
单锂电池和升压板构成升压电路,TL431监测电源适配器的 ...

这个理解不太正确,因为这个设计本身就让 TL431 从“稳定工作”(Ika_min = 400uA)进入到 Ika<400uA 的不稳定曲线区,所以不管怎么设计都存在这个区域。

正确的理解或者为什么减小 R5 有效果的原因是,后级 Q1 需要 R5 上的电压让 PN 结正偏才能流过电流,因此 R5 上的压降至少要大于 Q1 的 PN 结正偏电压。然后只需要很小电流 --- 从仿真模型看,大概 300 多不到 400nA 就行,后面电路就正常工作

然后将 Q1 基极电流替换成 431 的 Ika,可知 R5 压降 0.65V 时也就是 TL431 的 Ika = 65uA 时,Q1 开始导通,后续电路开始工作

而根据我昨天测试 UTC431(真假未知)看来,Ika = 65uA 对应 Vka 在 1.4~1.7V 之间

所以你减小 R5 本质上是降低了同等电流在它上面产生的压降对 Q1 的推动,你取 2.2k,则该电流变成 295uA,是不是还小于 TL431 要求的 400uA   所以你的电路你觉得正常工作了,还是因为你的 431 翻转得比较“决绝”的缘故。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讨论!!是的!将那个电阻改小,例如改为5.1k,会使得更多种类的431正常工作。
但是楼主手上也有一 ...

看我刚才的分析,如果你的 Q1、Q2 符合 MS 模型,则 R5 上的压降只要有 0.65V 后续电路就工作

因此,即使 R5 取 2k,TL431 的 Ika 也才 325uA,不到手册声明的 400uA

所以,即使出现这样的 431,它还是符合手册技术指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谢谢!是啊!后来改了电路,就很好用的了!!也适合不同的431,这让我想起了开关电源的设计!记 ...

正解 如果木有 R4 那么就和你现在的电路一样,如果 431 存在一个比较长的曲线区,电路就会不能稳定工作,因为此时光耦处于略略导通的状态。所以我们要加上一个 R4,让 431 避开这个 Ika<400uA 的曲线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终于抽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做了上面那个电路图的测试,图还是原来的图,只是电位器10k换成了1k的(手头 ...

1、将电位器改为三个串联,其中,Rh 上、RL 下两个略大而中间的 Rm 略小,然后让中间的 Rm 调整到中间,然后调整 Rh 和 RL,让它接近你的 431 开始翻转的电流

然后再调整 Rm 就可以得到更精确的测试结果

2、Uka=UREF 就是把 ADJ 接到 K 啊,然后回路串联一个电位器直调整个回路电流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刚才的分析,如果你的 Q1、Q2 符合 MS 模型,则 R5 上的压降只要有 0.65V 后续电路就工作

因此, ...

对!!非常感谢瓦神!分析得非常透彻!!就是这样!关键就是R5上,也就是后面电路中的pnp管的be上的压降!我一开始的设计就是太过理想化,我理想地认为了431在输入未达到2.495V的时候,它是处于开漏/开集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将电位器改为三个串联,其中,Rh 上、RL 下两个略大而中间的 Rm 略小,然后让中间的 Rm 调整到中间, ...

原来是这样,好的,晚上有时间继续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将电位器改为三个串联,其中,Rh 上、RL 下两个略大而中间的 Rm 略小,然后让中间的 Rm 调整到中间, ...

测试来了,这次是R脚与K脚直接接在一起的

结果如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试来了,这次是R脚与K脚直接接在一起的

这是你的“好”431 么

它在 Vka 为 1.6V 时也是有 Ika 的,10uA,但在 Vka 增加到 2.49V 了 Ika 变化都不大,而从 2.494V 开始变化就非常大了...

它的变化曲线,和我测试的 UTC431,显然差异相当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你的“好”431 么

它在 Vka 为 1.6V 时也是有 Ika 的,10uA,但在 Vka 增加到 2.49V 了 Ika ...

是啊!!就是这个!很与众不同的吧?这也是后来我再也找不到类似的431的原因!

它的这个特性就跟网上那个原理模型图很接近(稳压管+运放)。
这使我刚入门的那个时候,觉得它特别的好用!因为那时我搞的那些电路,其它的431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或不通过,就它特别容易通过!

要不您发我您的地址,我给您寄两个研究下??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楼主所说,理想状态下,tl431应当类似理想稳压管,不到稳定电压,一点没有漏电;达到稳压值,瞬 ...

说的在理,对于通常TL431应用方案来说并不影响,说白了就是伏安特性不够陡峭,在楼主应用上想变成理想的稳压管,加上电容补偿看看......

网友P:
不一定是某宝卖假货。建议读一读TL431手册并深刻理解其含义。
我读了TI的TL431手册,发现其测试K极电流的方法是,把ref脚和k脚短接,当一个二极管来用,然后看k管脚电流-电压曲线。我看到的是,K极从1V开始就有电流了。从1V到2.5V,k极电流从0增加到400uA。也就是说,k(短接情况下也就是ref)在达到2.5V前,电流在400uA以内。400uA足够在你的R5上产生大于0.6V的电压了。那后边的电路当然就导通了。所以这个结果符合预期。

网友P:
washu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世界上没有理想的电子元件。读懂datasheet并根据器件特性及其离散范围做合适的设计是成功应用的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说的在理,对于通常TL431应用方案来说并不影响,说白了就是伏安特性不够陡峭,在楼主应用上想变成理想的 ...

谢谢!确实是不够陡峭所导致的。不过这个是电池电源,加电容也恐怕没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一定是某宝卖假货。建议读一读TL431手册并深刻理解其含义。
我读了TI的TL431手册,发现其测试K极电流的 ...

谢谢!确实如此,后面已经分析清楚了!!至于楼主手上的431为什么会出现不一样的结果,也是因为不同厂家对这个元件的设计模板不一样。还有楼主第一次买的那种431,也不是原装原厂的431,而是WS(永承)出的。听说他们也是购买俄罗斯的芯片封装的元器件。说不定出这个芯片的设计者直接自己按原理的模型自己设计了这个芯片,没有参照原装的TL431。

楼主:
引用 网友P:
washu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世界上没有理想的电子元件。读懂datasheet并根据器件特性及其离散范围做合适的设 ...

对的!!!感谢瓦神!

网友K:
翻了一下我的存货,貌似还可以,有很久以前买的摩托罗拉的,还有台半的432,然后是最近在立创顺带的德州仪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翻了一下我的存货,貌似还可以,有很久以前买的摩托罗拉的,还有台半的432,然后是最近在立创顺带的德州仪 ...

谢谢!432是1.25V的吗?还是脚位不一样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432是1.25V的吗?还是脚位不一样的?

嗯,432是1.25V,引脚排列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嗯,432是1.25V,引脚排列一样。

谢谢!网上买的432好像也是1.25V的!!还有的我曾经听说原装的432是2.5V的仅脚位排列不一样?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网上买的432好像也是1.25V的!!还有的我曾经听说原装的432是2.5V的仅脚位排列不一样?

不,432就是1.25V的,与脚位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432就是1.25V的,与脚位无关。

还有一种说法这是被国内同化了的结果。
正所谓用多了,假的也变成真的了。

我搜了好久才搜到这个:

TI官网原话“The TL432 has exactly the same functionality and electrical
specifications as the TL431, but has different pinouts for the DBV, DBZ,
and PK packages.”
根据TI官网上TL431和TL432的描述,两者应用场景以及电气特性没有什么区别,仅仅是432拥有的封装有所不同因此管脚定义也不相同而已;以SOT-23为例,431管脚定义为1C2R3A,而432为1R2C3A
参考数据手册http://www.ti.com/lit/ds/symlink/tl432.pdf

网友:
贴片直插各买10个,还没用上

本来想替换数控电源里的开关电源,结果拆开一看,型号一样,不用换

网友N:
引用 网友K:
翻了一下我的存货,貌似还可以,有很久以前买的摩托罗拉的,还有台半的432,然后是最近在立创顺带的德州仪 ...

清晰大照暴露了您的指纹 小心被坏人惦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N:
清晰大照暴露了您的指纹 小心被坏人惦记哦

譬如用我的指纹启动核弹发射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