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音箱串联,音质是否降低?

楼主(2019-12-03):
如题。。。。。。。。。。

网友:
这个我从百度上给你找的

音响串联和并联有什么区别

     串联就是总电阻变大,功放在同样的输出时,音量会变小,总功率也会变小一半。 两个音箱并联时,总电阻变小,功放在同样的输出时,音量会变大,总功率也会变大一倍。但是要注意不能并联太多,如果电阻太低,有可能烧毁功放。

     看有源还是无源的   如果是功放推无源,那么不要串并联,因为涉及到阻抗匹配,功率输出的问题,胡乱接会导致功放烧毁! 尤其是电子管功放
    你说的是无源音响吧,也就是音箱、喇叭的串联和并联吧  串联同意一楼的功率会变小的说法,同时串联后由于震动的面积增大了,音域会更广,声音会更真。  并联总的功率会变大而且会导致功放的负载过大,导致功放板过度发热,因为功放对输出的阻抗是有要求的。电阻太小有可能烧毁功放。  如果喇叭多,想把他们都用上的话最好是先串联后并联,使总的电阻保持不变,但声音会更动听。
   它的原理就是:   初中时候的欧姆定律:导体中的电流跟它两端的电压成正比,跟它的电阻成反比。这就是欧姆定律。用I表示通过导体的电流,U表示导体两端的电压,R表示导体的电阻,欧姆定律可以写成公式: I=U/R。功率计算公式:P=UI;   电阻:     当两个音箱串联时,总的阻抗等于单个音箱阻抗乘以2,也就是总电阻变大;而当两个音箱并联时,总的阻抗等于单个音箱阻抗除以音箱的数量,也就是总电阻变小;  功率:      串联:后每个音箱只消耗了串联之前的1/4的功率,而两个串联后的音箱消耗的总功率也只有未串联的单个音箱消耗功率的一半。所以声音会变小,但这也正说明串联后的音箱组拥有很大的功率潜力。      并联:因为两个音箱并联,作用在两个音箱的电压没有变化而且是相同的,因此单个音箱消耗的功率不变,消耗的总功率等于单个音箱功率乘以2——这对你的功放是个考验。现实中最常见的就是音箱的并联。
    串联后再并联:四只音箱先串联后并联,总的额定功率为(P1+P1)x2,也可以理解为4只音箱额定功率的总和。因为两个音箱串联再并联,每个音箱上的电压仍然只有原来的1/2,所以这四只音箱实际消耗功率只有其额定功率的1/4,要想真正推动这4只音箱先串后并组成的音箱组,不仅需要功放与音响组的总体阻抗和功率匹配,功放还需要有巨大的电流输出。     理论来说,一台功放额定功率为,400W(4Ω),四只音箱,额定功率100W(4Ω)。这四只音箱先串后并,总阻抗仍然是4Ω,而他们总的额定功率却可以达到400W(4Ω)   注意事项:      1、在音箱串联或者并联时,我们要求使用功率、阻抗完全一致,最好是同品牌同型号的音箱。       2、尽管有些功放表面上可以在并联后的阻抗下工作,但可能已经是强弩之末,我们要了解功放的电流输出能力才可以使用,否则可能烧毁功放和音箱系统。        3、从阻抗匹配度来说,音箱并联,或者串并联可以节省功放的数量,节约资金。但是!如果回到现实中来,上面的理论未必就行得通。因为现场扩声不是用音箱来做各种试验的。最好应该按厂商的说明书指导行事。       4、最好是阻值是一样大,功放的功率是音箱的1.5倍;阻抗实在搞不平的情况下音箱的阻抗决不容许比功放的阻抗小,音箱的阻抗可以比功放的阻抗略大,但两者差别不能超过4欧姆       5、音箱不会只是串联的,都是使用采用串并联方式,音箱数量多的情况下,串成16欧再并成8欧或4欧甚至2欧,音箱数量多,功率增大,你的功放功率同样要增大。小功率音箱同型号情况下尚可采用这种“原理”上的接法,音箱大功率且不同型号状态下不可取。在串连电路中,如果两个音箱的阻抗有偏差(没有两个阻抗完全相同的音箱),阻抗大的一只相对功率大于阻抗略小的一只。而且串接后再并接,一但串接的单元中出现烧毁故障,或者音圈短路,后面的音箱也可能受到牵连而损坏      因此可以说,音箱并联或者串并联组合搭配的扬声器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是较差的,在调试时要非常小心谨慎,要一点一点的细调,切忌大手大脚。       6、如果碰到一堆音箱和与之不匹配的功放,一定要自己组合搭配的话,就要谨慎.仔细的计算.搭配。组合前先确认每一台功放的额定功率和阻抗;以及每一只音箱的额定功率和阻抗。其次要严格的遵守音箱和功放的匹配规律。  一般来说,内置分频的音箱不能串联,否则串联后可能会出现:正端音箱较正常,而负端音箱频率弱低于正端音箱,在音量调小时,会感觉正端音箱的音量大于负端音箱。专业外置电子分频的方式分频的音箱是可以串联的。      7、如果音箱标称阻抗不同时决不能并联。专业音箱并联在工程中是常用的,但要求同功率,最好能同型号,8欧音箱只能并联2个,12欧箱只能并联3个,因并联后的阻值低于4欧的话,功放容易被保护,热量明显增加,且音质很噪,因功放电路是大多是按4-16

网友:
串联之后音箱的阻抗和功放的阻抗不匹配,功率不足。

网友:
音箱串联能够提高效率,也就是说俩50w音箱串联使用其响度要超过单只100w音箱。至于音质,一般消费者听不出来。

网友:
P=  电压平方  ÷   阻抗,   串联后   阻抗翻倍,   P 功率 是原来的一半,在分配到每个音箱  就是原来的  1/4    至于音质有啥影响  看你功放 输出功率小了以后 的特性了,  具体不好说

网友:
串不如并,阻抗允许下。除非功放功率太大了,只有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只全频喇叭音箱没有分频器,音箱间的串联和并联对音质无影响;

有分频器的音箱串联和并联实际是分频器 ...

清楚了,谢谢!

网友:
串联与音质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只会改变音量和输出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只全频喇叭音箱没有分频器,音箱间的串联和并联对音质无影响;

有分频器的音箱串联和并联实际是分频器 ...

请教一下,串/并联喇叭接反了会不会有相位问题?有的时候音箱接反了,声音听起来就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扬声器振膜移动方向与正弦波关系:

扬声器振膜静止位置对应正弦波过零线;

谢谢。其实我想问的是,如果在同一个声道上,串/并两只喇叭,两只喇叭接线是反相的,会不会出现两只喇叭声音相位相反而互相抵消的情况?就像喇叭不安装障板时声音被短路的效果。从来没有这么实验过,但我感觉应该会

网友:
串联之后,功率变化其次,重点音质变化较大,分频器参数改变低音影响不大,中高频影响就比较明显了。各频率段的响应曲线变化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