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关机喇叭有冲击声

楼主(2019-12-03):
昨天换了一个单端输出牛  原来是10W的  现在换成15W的  就出现关机后有冲击声  开机没有   原来也没有  想请教各位老师傅  这个跟换输出牛有关系吗?还有15w的输出牛初级电阻比原来减小了    这种现象要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开关上并联一个电容试试

网友:
高压加个泄放电阻试试

网友:
我的是推挽输出牛,偶尔也有关机嘭一声。不得其解,一直没有管它。

网友:
我猜是因为关机瞬间输出牛次级线圈中出现感应电动势

网友B:
与换输出变压器无关系。可能是你电源开关或电位器接触不良产生。变压器内阻大小影响工作电流不一样,可调整阴极电阻解决。你换下的输出变压器是多少阻抗的?有否转卖意思打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上并联一个电容试试

         老师说得对  这个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换输出变压器无关系。可能是你电源开关或电位器接触不良产生。变压器内阻大小影响工作电流不一样,可调整 ...

抱歉了  暂时不转让了  还要做台小的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傅指点  电源开关处并联CBB电容后  冲击声消失!

网友:
我感觉与输出牛无关,我的6P3P单端牛由33X22换成32X50的只是感觉比原来的好听了,没有其它毛病。

网友:
成品音响关机也有声。

网友:
我的斯巴克监听版没有冲击声,有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傅指点  电源开关处并联CBB电容后  冲击声消失!

您是并在市电开关处还是屏压开关处?并的多大的电容?我的是关屏高压时偶尔会嘭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是并在市电开关处还是屏压开关处?并的多大的电容?我的是关屏高压时偶尔会嘭一声。

并在胆机电源开关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