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拍照需要多大电流?

楼主(2019-12-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感觉是相机对焦 的线圈有问题了  或者卡住了   对焦时电流过大了。
coms  应该不会用很大的电流,  还有就是闪光灯可能电流也不小的。
还有就是拍照时系统会调高屏幕亮度,
屏幕和对焦线圈电流叠加超过电池的电流就关机了。

网友:
电池老化內阻变大,不能大电流放电了。

网友:
电池不行了

买个USB测测

有经验的关机充电看时间就明白了

运行相机电流比打4G电话小得多(除灯光耗电)

网友:
看来应该是电池不行了!与拍照没有太大关系!

网友:
以前有过一个数码相机,用新的锌锰电池都不行,必须使用五号碱性电池,而且使用时间也不长. 可能照相用的电流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