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是什么电容?那么小个,容量却不小。

楼主(2019-12-03):
这个电容是什么电容?那么小个,容量却不小

SHIUYIPYUEN编辑;为了不浪费这个页面资源,我替楼主发一个照片,供这问题得以继续深入讨论

米粒上的方型电容为100uF/13V,长脚电容为1.5uF/25V

网友:
实在太小了, 用显微镜都没找到

网友:
图呢图呢?我咋啥都没看到?

网友:
把电容藏哪了??

网友:
这个电容 真是小 怎么看都看不到

网友:
看着描述,应该是超级电容一类,容量 F 以上

网友:
确实小,都没看到。多大容量?

网友:
楼主您能不能发个图上来呀!只发文字能证明什么呢?

网友:
的确够小的。肉眼都看不见。

网友:
容量太大了,没法测

网友:
这么小的电容!我海盗没有兴趣!

网友:
是真小都看不着。

网友:
果然很小,肉眼看不见,好流弊的黑科技元件。

网友:
确实够小,没看见东西

网友:
确实很小,小到看不见,容量不知道大不大

网友:
成了水贴了,可能楼主发帖少。
再等等看

网友:
哎呀,怎么找不到!
我猜楼主是把电容发到显示器背面去了,需要拆开显示器后盖,才能看到。

网友:
不见图,当然显微镜也找不到了

网友:
难道我19吋显示器分辨率不够的原因?回家换个大的找找看......

网友:
看起来不错,挺好的

网友:
这是皇帝的新电容只有lz看得见的那种

网友:
无色超薄透明,容量大

网友:
你这电容太小个了吧,..大家都看不到。----------是不是积分太少啦?

网友(2020-01-16):
你是不是把电容没拿住掉地上了?

网友:
爆炸了?容量多大

网友:
本来就没有

网友:
这个是搞笑岾。。

网友:
现在禁烟火,其实你可以给一个电容加高压,保证效果不错,哈哈。

网友:
显示器分辨率不够,看不到,得换4K显示器

网友A:
我替楼主补上照片,现在可以顺利进行讨论了

网友:
是钽电解电容。

网友:
层叠钽与水滴钽,一般耐压较低,不能过压,不能脉冲场合使用,要不“爆”,指标参数比铝电解高一个等级,当然比起CBB还是差远了,一般用在低压音频耦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替楼主补上照片,现在可以顺利进行讨论了

版主很给力......

网友:
补个图......,曾经很崇拜的音频耦合电容,现在用CBB或低ESR高频电解取代了。

网友(2021-12-03):
贴片钽,泪珠钽。

网友:
现在感觉钽电容的应用没有前些年广泛了,这东西不耐过压,而且过压反接都会着火,安全性不是太好,现在流行固态聚合物电解来代替他,安全的多,性能相仿,我们这做车载前装产品,厂方明确要求不得使用钽电容和锂电池

网友:
这种钽电容,用于5V以下开关电源供电的场合效果非常好,寿命长,性能优于铝电解,不能用于12V以上的场合,耐压够也不要用,这种钽电解的耐压不是很稳定,

网友:
有台收音机电解基本坏了,全换成钽电解,效果很好。

网友:
钽电解,体积小,比铝电解容量小,耐压不高,使用中正负极不要接反,在高低频中都有好的表现,因价格高一般不用在滤波回路里。

网友:
  90年代将磁带随身听的输入耦合电容换成2.2uF钽电容,声音的清晰度提升不少。

网友:
这个方块电容可不是13V耐压哦。钽电容的耐压标识一般是在容量标识后的那个字母。常见的如下:

e=2.5V
g=4V
j=6.3V
A=10V
C=16V
D=20V

网友:
是不是钽电容,基本上很小,16v 100微法很常见,要想想2.7v 几个法拉的法拉电容都能做出来,这也没啥稀奇的。现在的不都是叠层吗

网友:
蓝色的米粒状是老钽电容吧

网友:
一粒籼米

网友(2022-04-23):
钽电容来的

网友:
个人经验观点(不一定贴切):
钽铌电容,分固态和液态电解,特点是容量大,高频特性都还不错,这些和现在流行的有机半导体固态电解的特性优点一样,但也一样缺少高耐压品种,多应用于电脑板卡、数码设备上的低电压驱动器电路上,给DC-DC电源输入输出进行电压滤波或并联在普通大容量电解上作中高频退耦。当然无论高压还是低压高频开关场景下,更多采用多组MLCC陶瓷叠层电容进一步提高电源的稳定性,比如CPU本体的PCB基板上往往有不少MLCC贴片,而安插CPU的主板插座周围,往往有更多的高级MLCC及大容量固态电容,当然三线厂商不一定这么做,往往能让电脑或早或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兼容性问题,例如换一块较低功耗的CPU又能正常用一段时间。

网友:
两个钽电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