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机4500求教

楼主(2019-12-03):
求助三洋4500录音机双联转到一半就不动了,不知道啥原因,调线那个轮拿不下来大多数都是螺丝固定,它这个没看到螺丝不知道咋缷,求助大师,谢谢

网友A:
不知道说的是哪个拿不下来

网友:
这个机子我没有,你应该发个几个图片让大家看看

网友:
规定双连的螺丝好像是2.5mm的,用套筒螺丝刀能取下来。
要用多合一的套筒,外壁厚的套筒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说的是哪个拿不下来

有多余的功能正常的4500录放机芯出吗?

网友:
把电路板上那几个固定螺丝拧下来,让电路板脱离固定的黑胶支架,就能拿下电路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多余的功能正常的4500录放机芯出吗?

二手市场去找,应该有的

网友:
首先要确定是双连转不动了还是绕线机构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多余的功能正常的4500录放机芯出吗?

我有一个,很新的,要的话联系

网友:
有4500收音板,含调谐轮、线部分

楼主:
谢谢你们,收音板拿下来调线轮就下来了,检查发现双联氧化坏了,转半圈就不能调节,谁有双联买一个,谢谢大师的帮助,有告知13845852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