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市电倍压整流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9-12-03):
这两天有个3*380V的4KW变频器坏掉了
维修的时候没有电源
准备用市电进行二倍压整流的到600V左右的直流电
送入变频器的直流母线  进行测试

找了个电路图

就这个  很简单了
2个450V470uF的电解电容
2个3060二极管
限流电阻木有   用了个100W的白炽灯

由于是临时使用  就飞了个线

红表测量的是C1的电压
黄表测量是的C2的电压

当电压慢慢上升到400V的时候我的疑问来了
两个电容的耐压都是450V
如果继续通电C2上的电压势必会超过其耐压值

果然当电压上升到490V左右时 电容内部出现啪啪的放电声音

当电压上升到520V的时候C2电容炸掉了 那声音巨恐怖

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
在耐压450V的电容器上加490V电压,不炸都没天理啊。

网友A:
220伏经半波整流给C 1充电,电压达到260伏左右,然后220伏叠加C1的电压给C2充电最后能达到520伏左右,所以C2耐压应该大于600伏,C1C2不是平分520伏的电压,3楼的电路是平分的

网友B:
很大程度上是用了电解电容器。

网友C:
这样就可以了,前面还是要有保险,电容兼有限流作用,取值自己算,但你这样修变频器也可能过电压报警,或者炸鸡,也可能缺相报警,建议使用隔离变压器,或者单相变频拖小功率三相变压器,但这样于变频器是不利操作,都不是正确做法,仅供应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大程度上是用了电解电容器。

倍压电路不能用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就可以了,电容兼有限流作用,但你这样修变频器也可能过电压报警,或者炸鸡

不会的,变频器最高工作电压工频45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就可以了,前面还是要有保险,电容兼有限流作用,取值自己算,但你这样修变频器也可能过电压报警,或者 ...

嗯    我这个就时应急使用一下    回去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伏经半波整流给C 1充电,电压达到260伏左右,然后220伏叠加C1的电压给C2充电最后能达到520伏左右,所以C ...

的确,其实从引出线就直接知道,从c2上输出电压,那么c2上的电压肯定是最高的了,220v整流成直流有300v以上,这样再倍压输出,c2上电压肯定超过600v的

网友:
倍压空载输出是620v,c2当然受不了

用380/220控制变压器升压较为妥当,380v整流滤波是540v,220v倍压是620v,偏高

网友:
实际上是楼主对倍压整流电路没有理解好,倍压整流有两种,一种就是楼主的,由电源整流后向一个电容充电,然后这个电容再加上电源的电压一起向另一个电容充电,还有一种就是三楼的,电源的正半周向一个电容充电,负半周向另一个电容充电,这两个电容是同向串联的,电压就是相加了,输出就是倍压了。另外重要的一点就是三楼的电路实际上变频器里就是有的,不用另外增加元件的。不知道你们看出来了吗?

没有看出来的话,我这里说一下吧,我有一个变频器就是380V三相输入的,不过这个变频器的功率模块和前面的整流模块是在一起的,而这个变频器的整流器模块又刚好坏了,后面的功率部分是好的,换模块成本太高,同时我想把这个380的改到220V上来用,就加了两个二极管,把原来的整流部分脱开了。通常380V的三相变频器的输入电容都是两个一样的或者是两组一样的串联的,不过中点是悬空的,我们需要做的事就是将这个串联电容的中点与整流桥的任意一个输入点相接,然后输入就是这个点再加上另外的一个输入端就行了。如果是三相的,空一个头也是一样的。这样的变频器功率不变,唯一的变化就是在同样输出功率时,输入的电流变大了。

网友:
正弦波380V倍压整流,输出电压无负载峰值620左右,具体电压视负载轻重,轻载电压较高,所以建议输出电容选用450*2(400*2
)同容量串联才稳妥。要是方波逆变器研究实验倍压后顶多440V左右。
楼主图中C1半波一倍压整流耐压450够用,C2两端电压最高为交流负半周电压与C1直流电压串联叠加值最高620左右既是倍压整流输出电压。所以原机380改220V通常需要另外加电容,三楼示图不用另加,改动一个电源接线到滤波电容串联公共点即可(一般380V变频器多数都是成对当然串后满足耐压联应用)
另外倍压整流电解电容无可非议!本来就是直流电路,电解电容完全正常,主要是满足耐压需求后根据负载选择容量大小罢了。

网友:
终于看明白 了。倍压

网友:
在耐压450V的电容器上加490V电压,不炸並不奇怪。不过如果施加一个二百多伏的直流脉冲,普通电容炸了亦理所当然。负载电流相对於电容来说太大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对电路的理解欠缺,不炸才怪。

网友(2020-09-01):
(三相不接N线倍压时虽然只有539V,但功率因数高)普通3个单相分别整流若无功率因数校.jpeg
第1种: 必须是三相电。通常为了提高功率因数且减少滤波电容量,三相全波整流都是仅由3根不同火线组成的全波整流(若零线也参与则为画蛇添足的倍压方式),因此原电路总直流电压为539V(=220*sqrt3*sqrt2=380*sqrt2),由于600V电解电容几乎找不着,通常是450V电解电容附加均衡电阻串联而成(若功率不大,甚至630V的低容量CBB电容足以支撑)。
第2种:楼主的方式越到后级的电容需要越大的耐压值(通常该电路只用作多级N倍压,不会用作2倍压,因为电容的电压不均衡,耐压要求高,电压跌落大)。
第3种:常见单相2倍压都是采用老式AT电源那种将桥式整流的4只二极管其中上下2只换成串联的电解电容(这种方式类似于错相位串联充电,电容完全独立均衡,无需均衡电阻,只是不能推广到多级N倍压)。总直流电压为622V(=220*sqrt2的2倍),2倍压的电压值虽高于三相全波整流,但功率因数低,所需电容量大。
由于变压器有余量/原机有主动PFC,因此完全可以采用第3种老式AT电源那种单相2倍压模式。而第2种方式在仅仅需要2倍压时是不可取的(不过该法可以扩展推广到多级N倍压)。

网友:
你少画了两颗平衡电阻

网友:
既然是倍压输出,你还用耐压450V电容,那爆炸声是巨响,还带有浓烟呢.作死你是认真的.

网友:
很有意思,二位楼主前后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