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D4.702.502变压器功率

楼主(2019-12-04):
有一个这种密封变压器 不知内部铁芯尺寸 外尺寸105x90 高140mm 高压双240v 双430v 哪位老师知道或者能估算一下它的功率?

网友A:
实际功率200-25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功率200-250W左右

请问火星老师 我有一个构想 这个变压器做个fu-25或者fu-29推挽 前级240v 后级430v分开供电 此牛只承担高压供电 功率够吗?

网友:
用一个大灯泡测负载能力,看压降?高压串灯泡。要是150W压降大,功率可能不是太大。

网友:
可通过测量二次绕组的直流电阻来估算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火星老师 我有一个构想 这个变压器做个fu-25或者fu-29推挽 前级240v 后级430v分开供电 此牛只承担高 ...

可以的,这个功率也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