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功放供电用接线端子

楼主(2019-12-04):
比如这种2000W+2000W的
而这种供电的端子,细的0.8mm 粗的也就1.2mm,会不会带不动
按照电感的经验,1.2mm的电感 12A,然而这个功放少说需要50A啊?

楼主:
不过板子上有大水塘,可以补救一下

网友:
关键是 这个功放 没有 2000w+2000w 的功率

网友:
这种接线端子怎么也跑不了50a啊

网友:
拆了,打铆钉粗导线焊锡、再也不心念念的。

网友:
这些接线端子确实是不厚道,接信号信用的

网友A:
按照楼主发布的照片,板子输出别说2000+2000W,估计200+200W都不一定能够保证。长久以来,关于音频放大器的输出功率和电源供给功率都存在误区。根据我的计算在;理想情况下,仅仅功率输出级的电源功率就需要标称输出功率的3倍。

输出级示意

输出级示意

网友:
在上图中,我们假设前面电压放大级可以满足功率输出级输出电压幅度的要求。那么假设功率输出级供电电压为±30V,负载阻抗为8欧姆,假设功率输出管在集电极电流为3.5A时饱和压降为1.7V.那么在最大电压输出幅度可以达到28.28V(输出电压峰值)的情况下,输出电流峰值为3.5A,折算成有效值是输出电压为20V,输出电流为2.5A .这时候电源的供给功率为(30+30)×2.5=150W。功率输出级的输出功率为20V的平方除以8欧姆等于50W。所以说功率输出级电源功率应该为标定输出功率的3倍,否则无法满足功率输出级的电源需求。这个数值不包括前面电压放大级的电源供给的需求。

网友:
以上都是在比较理想的条件下,如果个别条件不满足,电源电压还要提高,那么电源功率还要增加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楼主发布的照片,板子输出别说2000+2000W,估计200+200W都不一定能够保证。长久以来,关于音频放大器的 ...

那个是D类的,全桥驱动 正负85V,实际的话应该是400*4*2=3200W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个是D类的,全桥驱动 正负85V,实际的话应该是400*4*2=3200W

不过电压应该还是低了,推8欧来说

网友:
7楼曰:“……板子输出别说2000+2000W,估计200+200W都不一定能够保证。” ——太正解了。看这磁芯及散热片的个头,充其量200w。这样一来接线端子倒不成问题了。

网友B:
这是什么片子,正负8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片子,正负85V的

irs2092,我已经自己画了一个。不知道行不行。
现在就缺大功率电源。

楼主:
这个典型电路大概350W,MOS用的比较小,电压也低只有正负35V

网友:
2kw!!!电磁炉哇,厉害厉害

网友:
这个典型电路大概350W,MOS用的比较小,电压也低只有正负35V

如果电源电压是正负35V,那么按照楼主提供的电路,即使喇叭的阻抗是4欧姆,正弦波输出功率也不会超过132W,这还是理想的情况下,由于电压放大级的电源电压和功率输出级的电压一样,电压输出级的电压输出幅度不会达到理想的数值,在4欧姆阻抗的负载下,能够有100W的输出功率就不错了。楼主可以自行计算一下。

网友:
这么大功率?确定不是虚标?正负85V的供电我还真没见过,为什么图纸上电容才35V的耐压?虽然说IRS2092只提供推动,看了手册IRF6645 100V 45A 28mΩ管子没什么特别的,手册是Id也就几A数据线性曲线,这类管子应用在开关模式也就百来瓦功率输出,没有所谓的几千瓦的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楼主发布的照片,板子输出别说2000+2000W,估计200+200W都不一定能够保证。长久以来,关于音频放大器的 ...

D类的1.2倍就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是D类的,全桥驱动 正负85V,实际的话应该是400*4*2=3200W

这个管子上不了正负85V的,爆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管子上不了正负85V的,爆管。

原来管子好像是IRFP4227的,我准备上IRFP4668,耗散52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