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ECF804

楼主(2019-12-04):
请问各位大侠,ECF804是什么管子?外观看类似于6U8之类的三五极复合管,查不到相关参数,哪位能给提供一下,多谢!

网友:
到必应上找就有了。

网友A:
你把头像换换好不好。
吓到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头像换换好不好。
吓到我了

如假包换的〝翻白眼〞. 这样玩下眼皮是坏习惯,带菌的手指甲翻动眼皮时极容易伤眼皮膜及植入细菌

网友B:
我猜想是电视机高频头的胆,比较后期。在什么地方找到?能告诉我吗?

网友:
有感于有些坛友的头像太吓人了,看一眼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网友:
不是啥特殊的管子,国产的6F2应该可以直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想是电视机高频头的胆,比较后期。在什么地方找到?能告诉我吗?

胆艺轩音响材料网有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胆艺轩音响材料网有卖

谢谢,但未找到,能具体些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猜想是电视机高频头的胆,比较后期。在什么地方找到?能告诉我吗?

一般来说,多极管不适合在超高频下工作。常见的多是使用三极管,例如:6N3;6N11。所以你说的管子,如果用在电视机上,更多的是用在行场信号处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