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一个插线板,最多用2500W,应该用多粗的铜线?

楼主(2019-12-04):
自己做一个插线板,最多用2500W,应该用多粗的铜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成品插线板2500W新国标都是1平方*3的线

都是虚标,就没打算让你用到2500W。
10A插座的承载力也就2200W,还不能长期满负荷,否则发热严重。

超过2200W的,应该改用大号的16A插座。
超过3500W的,要使用空气开关,或者特制大电流插座,
再大的功率,就应该改用三相电了。

另外,大功率使用长线的可移动插座,必须把线都拉开以便充分散热, 不允许盘着用。

网友:
最好4平方的国标电线。

网友:
一般铜线推荐 5A 每平方毫米,铝线减半;

如果要加安全余量的话,可以截面积加倍

楼主:
为什么成品插线板2500W新国标都是1平方*3的线

网友:
常移动拖地的排插,最好用电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虚标,就没打算让你用到2500W。
10A插座的承载力也就2200W,还不能长期满负荷,否则发热严重。

盘着有涡流吗?讲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盘着有涡流吗?讲讲

肯定有涡流,我一同事买了一个新插座,买来时线是盘着的也没解开就用了,在厨房有大功率电器,没几天线就烧化了粘在一块都撕不开了。我亲眼看见的。所以新买插座一定把线放开再用。

网友:
十分感谢回复

网友:
国标2.5铜线就可以了,当然能有4平方的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有涡流,我一同事买了一个新插座,买来时线是盘着的也没解开就用了,在厨房有大功率电器,没几天线就 ...

50Hz,这样盘,涡流可以忽略了吧,主要还是线不够大,长时间使用线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有涡流,我一同事买了一个新插座,买来时线是盘着的也没解开就用了,在厨房有大功率电器,没几天线就 ...

导线电阻发热造成的。两线平行绕电流相反磁场互相抵消没能产生大量的交变磁场。

网友(2020-02-12):
说那么多干什么  2.5平方就行了   再大没必要 也太硬

网友:
铜线用国标2.5可以了,关键是普通的插头插座吃不消,要用16A的才能保证2500W不烫手。

网友:
这个国标2.5平方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