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265频谱维修过程中求解

楼主(2019-12-05):
最近买了台二手R3265频谱,测试25M的CAL信号频率和幅度都不准,校准发生错误:error of inputATT,拆下衰减器打开看了,是好的。
无意中测量后面板的IF OUT的421M和21.4M信号用频率计发现没有信号输出。
求解:
1。校准错误error of inputATT是哪里问题?现在测量25M,-10dbm的CAL信号,幅度在CENTER为25M,SPAN为10M时根本测不到信号,CENTER为25M,SPAN为20M时显示信号为27.8M左右,幅度为-12dbm左右。这是什么情况?
2。正常的频谱是不是就算不输入信号,后面板的421M和21.4M信号都应该有输出?
3。此机25M校准信号和10M输出都正常,至少频率是正常的。这种情况该如何着手维修?
第一次接触频谱,所以问问各位大神,希望有了解的能说说。

网友:
这个频谱衰减器有2种,一种是HP的,一种是anritsu的,如果是anritsu的这个衰减器很容易坏。

楼主:
衰减器是HIROSE的,拆开看过,里面的件也测过,衰减器没问题

网友:
调整YIG控制板上的电位调到普线到20就行,

楼主:
修好了,RF IO板问题,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