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了一个2P2功放发现功率好小!

楼主(2019-12-05):
第一次制作电子管功放,使用手机当作音源,使用示波器测试,单个电子管时发现信号输出峰峰值只有1V,比手机输入峰峰值2V还低!改成两级时输出变大,但是失真严重,最后只保留一级电子管了,不知道这个管子能做到多少功率输出?

网友A:
功率放大级的增益不是这么比的 应该算算输出功率和输入功率的比 某些胆后级需要近百伏推动电压 输出变压器次级电压和推动电压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网友:
输出功率单端的话不超过半瓦 没做过 估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放大级的增益不是这么比的 应该算算输出功率和输入功率的比 某些胆后级需要近百伏推动电压 输出变压器 ...

我使用220/6的变压器,不会是这个原因电压低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使用220/6的变压器,不会是这个原因电压低吧?

输出变压器确实会降压 就是说初级回路中交流分量的幅值要大于次级输出的幅值 这是正常的 但是你做的是个后级 上面说了 关心后级的输出电压是没有意义的 应该关注它的输出功率 前级才应该关注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A:
计算输出功率时可以近似把喇叭看成一个电阻 那么消耗在喇叭上面的功率就是U^2/R   U是输出变压器次级电压有效值 R是喇叭阻抗 喇叭效率不低 也可以看做输入功率都转化为声功率  按这个公式算算就知道输出功率了

网友A:
帮你算了算 按你的数据 输出功率不大于20m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算了算 按你的数据 输出功率不大于20mW

大概就是20~30mW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输出功率时可以近似把喇叭看成一个电阻 那么消耗在喇叭上面的功率就是U^2/R   U是输出变压器次级电压有 ...

刚才测了一下,空载输出电压3.8V,信号过载失真,带载电压1V,信号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测了一下,空载输出电压3.8V,信号过载失真,带载电压1V,信号正常!

胆后级严禁空载 可以导致初级线圈击穿等等问题
坛里老师说是因为空载时次级折合到初级的阻抗趋近无穷 很低的电流变化率就会产生极大感应电动势 把初级搞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胆后级严禁空载 可以导致初级线圈击穿等等问题
坛里老师说是因为空载时次级折合到初级的阻抗趋近无穷 ...

还有这事额,谢谢提醒

网友:
2p2甲类输出,一般只有80mW,2p3的输出功率可以稍微大点

网友B:
2P2屏压60V负载阻抗20K时输出功率75mW,还要用要用1B2做电压放大,不要用2P2做电压放大,还得用较大口径的高灵敏度喇叭,喇叭功率不超过1W(最低也是4寸0.5VA喇叭)。

网友:
不如手机输出功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P2屏压60V负载阻抗20K时输出功率75mW,还要用要用1B2做电压放大,不要用2P2做电压放大,还得用较大口径的高 ...

就是用1B2当前级放大,在推动2P2吗?

网友:
2P2大概输出几十毫瓦的样子,加一级低放,用1B2

网友C:
你只要是测一下屏流你就知道能输出多大的功率,只能增大屏流才有意义哦,如果你给到90伏,才能达到手册中的功率。

网友D:
呵呵,电子管不好玩吧,还不如一个805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电子管不好玩吧,还不如一个8050

不是所有的电子管都不如一个8050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只要是测一下屏流你就知道能输出多大的功率,只能增大屏流才有意义哦,如果你给到90伏,才能达到手册中的 ...

如何通过屏流估算功率?是测有信号和没信号时的电流吗?

网友:
输出变压器用220/6代用?
那么输出(扬声器端电压)电压最高也不会超过约0.7伏。

网友:
玩直流电子管好像是鸡肋,输出功率太小,用电池太费,用整流的话又失去了意义。

网友:
2P2是过去给电池式电子管收音机设计的一种电池式电子管,相比于欧美或者苏联的电池式电子管,这个电子管最大的特点就是省电,因为当时我们国家的工业基础很差,制造电池要消耗大量宝贵的有色金属,为了节约资源,1A2,1K2,1B2,2P2四种电子管被设计的及其省电,2P2使用标准60V屏压和帘栅压的时候,屏流只有3.5毫安,换算屏耗只有200毫瓦,灯丝在标准电压1.2V时仅60毫安,仅消耗72毫瓦功率。这种电子管的负载阻抗在15-16千欧处取得最大输出并且失真最小,按照一般的甲类电路计算,这种电子管最大不失真功率为70毫瓦。所以是很微小的,用来带动你那种灵敏度不高的喇叭发不出多大的声音,要寻找高灵敏度的扬声器,比如过去生产的全纸盆扬声器,1W的椭圆扬声器或者0.5W的圆形扬声器,放出的声音就比较响亮了,如果想要输出功率大可以购买2P3型电子管,或者使用功率更大的4P1S电子管,使用6J1电子管也能得到几百毫瓦的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通过屏流估算功率?是测有信号和没信号时的电流吗?

甲类功放,无论有无信号,屏流都不会变。

网友E:
根据电子管手册上的数据,2P2在60V板压时可以输出90毫瓦,在90V板压时可以输出200毫瓦。
用220V/6V变压器做输出变压器,效率很低,会进一步损耗输出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根据电子管手册上的数据,2P2在60V板压时可以输出90毫瓦,在90V板压时可以输出200毫瓦。
用220V/6V变压器 ...

实际上不失真功率只有70耗瓦,最大也就是75毫瓦,输出90毫瓦的时候估计失真系数就大了,90V屏压应该可以输出160多毫瓦。

网友:
实际能有50毫瓦就不错。不如普通低频三极管。

网友:
如果是单纯为了手机扩音的话直接一片五毛钱的2030就可以了输出功率10W以上足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