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8002用在收音机电路中可行不?

楼主(2019-12-06):
如上图,陆续画了好几个板子,想着NS8002这个片子到处都可以见到,外围也简单,价格还低,就是不知它适不适合用在有中波、短波和调频的收音机中?
还请各位路过的大神不吝指教

网友A:
NS8002是AB类功放 应该没什么问题  对你画的TA8122 非常有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NS8002是AB类功放 应该没什么问题  对你画的TA8122 非常有兴趣~

就是手册里的标准电路稍加改动:加高放、中放(可以不装)了,455滤波器用的LTM455GW,配CXA1622M,外壳用的德生R202(不是R202T)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手册里的标准电路稍加改动:加高放、中放(可以不装)了,455滤波器用的LTM455GW,配CXA1622M,外壳 ...

好的~~~~~~~

楼主:
我也想过,数字功放一般是D类,而NS8002是AB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但对一般收音IC来说增益有些低,需要加一级电压放大。

嗯,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02用在收音机里面,要加一个前置放大,而且不管前置放大的增益多高,8002的放大倍数也要设置在5倍以上( ...

谢谢冰岛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用,但对一般收音IC来说增益有些低,需要加一级电压放大。

没记错的话,8002的增益由外围电阻决定的,觉得不够,改一下反馈电阻就是了。

网友:
我的经验是8002比2822等传统低电压功放效果好多了:

1、输出功率更大,可以推动更大功率的小体积全频喇叭。而2822基本上只能推动1W或者以下的小纸盆喇叭。

2、增益由外部电阻决定,容易获得自己想要的增益改善底噪。而2822增益偏高副作用就是用耳机收听底噪太大。

3、效率比2822高些,静态电流也低些,更省电。

4、封装更小,有时候能节约点PCB面积。

网友D:
8002A内部有两个可以大电流输出的运放,一个用于电压放大,另一个用于0dB反向输出驱动,从而与主输出端构成BTL电路形式。
        主运放的单位增益稳定,估计开环增益在80dB以上,且运放的GBW在2.5MHz以上,从这个指标来看,只用8002A做成一个频响为50-10KHz,增益在40dB(100倍)以内的收音机功放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增益失真频响等都可以满足,而且根本无需考虑增加前置放大。其增益计算为:Av=2*Rf/Ri
        但大家担心8002A增益不能做高,最多用到20倍,有时不得不加一级前置放大,实际是有点多余了。用不好的原因,是增益超过20dB时,芯片有自激的可能,特别是超过40dB时,几乎必自激。芯片的器件手册没说清楚,典型用例只举了一个多媒体音箱放大,只有2倍增益,就有点误导了。用在多媒体音箱上,音源有1Vrms,供电电压是5V,增益最大只能取3倍,否则要削波失真。并不是推荐增益做低点的意思!
        查询其他资料,发觉了新的注意事项:8002A当增益超过20dB时,额外的反馈电容需要并联在电阻Rf上(一般取值5-10P),以避免高频振荡。这点我做了验证,原来自激的100倍放大器(Ri Rf取值分别为2K和100K),电流有两百多毫安不能工作。后将Rf100K电阻并联一只6.2P电容后,完全恢复正常,音质非常不错!这只电容对高频信号(几百KHz)有移相的作用,用以抵消高频信号经放大后相移而形成正反馈。
        希望以上经验能有所帮助。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8002A内部有两个可以大电流输出的运放,一个用于电压放大,另一个用于0dB反向输出驱动,从而与主输出端构成 ...

这个实验太好了,可以充分发挥器件的能力,避免多余的前置放大器带来的电路复杂性和杂音,回头我也试验一下。谢谢楼主的经验,这个真的很好!!

网友(2025-03-01):
引用 网友D:
8002A内部有两个可以大电流输出的运放,一个用于电压放大,另一个用于0dB反向输出驱动,从而与主输出端构成 ...

从datasheet上来看,8002在不同放大倍数的情况下,失真还是很不同的,所以不建议使用高放大倍数。

在1khz信号输入,5V供电,4Ω喇叭,1.6W输出:

放大倍数=2时,THD+N=0.2%
放大倍数=10时,THD+N=0.5%
放大倍数=20时,THD+N=0.9%

可以推想,放大倍数=100时,THD+N也非常高了。

网友:
叫“xx8002”的芯片做的人家太多了,前綴有FM、HXJ、LTK、NS、SC、SD、TC... ...等等等等,内部全是一樣的電路,熊貓T系列收音機也用它做輸出功放,普通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