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9p在装机中的疑问

楼主(2019-12-06):
本人装了台6n9p推6p3p单端,发现两种电路,一种是前级由一只6n9p担任,一种是2只6n9p各自担任左右声道前级推动,并且是双三极管并联,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区别?如果只用一只作为前级推动有什么缺点(能省一只6n9p),在线

网友:
6N9P是高u双三极管,一只三极管推6P3P单端足以,没必要搞二只并联。

楼主:
我刚刚拆了一声道的并联,和没拆的比较了下,木耳没听出什么区别,唯一的声音小一点点

网友:
第二图和第一图一样不是并联的

网友:
三极管放大时,如果对单级放大倍数要求较高,那就要求屏极电阻足够大,但是与后面管子的栅极电阻要并联,屏极电阻加大时放大倍数增加的并不多,这个时候,如果用并管,那就相当于同样的屏极电阻,放大倍数就加大了许多。
还有,三极管并联时,内阻减半,输出阻抗就比单管时减小很多,对抵抗个别后级管子的密勒效应比较有效,高频会展扩更多。
双三极管并联时,要求内部的两个三极管的参数相近,所以使用前最好做一个测试挑选。不过有点差距也没啥大问题,效果肯定强于单管。

网友:
单个6N9P三极管推最好,而且推力也足。双三极管推也差不多,但听音不如单的好。与二人同合唱一样,单人唱好听还是双人唱好听呢??

楼主:
谢谢老师教导,第二台胆机,就按并联接法,单管和并联实际听感上还是听的出来,首先低频差了些,第二声音明显比另个声道偏小些。

楼主:
老师,我是看您的帖子怎么玩6p13p就爱上了胆机,第一台就是按您的计算的工作状态做的,输出牛也是按您提供的参数绕的,没听一个月被单位老总搬走了,现在是第二台,第三台也在备料,手头还有一对6p13p+6n2,牛绕好了就差电源牛,机箱也做好了,今天不能上图了。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我是看您的帖子怎么玩6p13p就爱上了胆机,第一台就是按您的计算的工作状态做的,输出牛也是按您提供 ...

恭喜成功入坑!有心得多交流!

网友:
用6N2推声音也差不多一样爽!

网友:
胆机爱好者,都喜欢这管子

楼主:
6p13p备料中

网友:
我做的是每声道各一支6N9P推6P33P单端机,声音挺好的。

网友A:
仔细看才看出这是“纯二”电路。选用这个电路可以用6N1、6N3或6N8P,用6N2或6N9P增益可能略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才看出这是“纯二”电路。选用这个电路可以用6N1、6N3或6N8P,用6N2或6N9P增益可能略高了。

不是纯二,是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纯二,是骑马。

是的,看错了。我把负反馈电阻并联电容看成纯二的改进版(纯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