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2前级

楼主(2019-12-06):
   首先感谢一切网友的关心与支持,好多老师都给予小白支持。
   几年前,进入论坛,只是看个热闹,因为本身我是做专业演出音响技术工作的,对于硬件底层,没有学习过。多年演出中用的都是晶体管功放,偶然一次,到一个修家电的叔叔家,听到了电子管收音机的声音,迷上了这个声音,而对于电子管东西,一点也不懂。再后来慢慢混论坛,认识到本坛的一位老师,并且与我当时住在一个城市,送了我不少东西,其中有一台歌王的前胆后石的功放,那个6N2的饱满的声音让我着迷了,于是拆下来这一块胆板。然后没然后了。
前些天,又把这个板子找出来,想描下来,复制一个前级。由于底子实在太差了实在是描不下来电路图。,后来拆下来元件,实测了元件阻值。本来想放弃了,后来一次发现有张图跟这个电路元件阻值一样,再发现,就是这个图。  ,这些日子出差,顺便带齐了家伙事,在宾馆焊好了。一次性点火成功,竟一点杂音也没有。

在此,小弟想请教各位老师几个问题。这次做机,舍掉了前边的输入电容。原电路板子,2脚电阻是10K,电路图是820K,这个电阻影响输入信号哪些东西。取值原则是什么

2.1脚与7脚电容的取值得,影响哪些,取值原则是什么
3.前后头尾的偶合电容,取值得原则是什么。
4.实际试音中,声音开大,低频有些过载。请问对于音色。频响,在这个电路中哪一部分决定了,怎么取值。
感谢各位老师,于是在外地,两个17脚的电容不一致,也找不到小螺母固定,滤波电容就是拆机的220UF电容,一点噪音也没有,直接交流点灯。下一步做个小功放,入胆机世界了。

补充一个问题,刚开始想搭棚,但是太难看给拆了,突然又想起一个问题,如图中。电源的负极接到了外壳上,这样行吗

网友:
回答:1、2脚电阻可以在10K-820K之间选取,它相当于给前面音源一个稳定的负载,同时又是电子管栅极的泄放电阻和栅负压的提供者。对与现代音源来说,标准的接口阻抗一般是47K,最大用到100K。再大,容易接收信号线感染的外接干扰,以及受信号线的分布参数的影响。一般取小一点对提高信噪比有好处。但是过小,例如低于10K,对前面的音源输出造成一定的负担。所以关键还是看前面接的是啥玩意儿。
2、1脚与7脚的电容跟后面的栅极电阻构成RC耦合电路,一般来说电容过小的话低音会少一些,(截止频率的转折点),但是0.1与470K的搭配低音延伸完全足够低,这个取值没什么问题。当后面的电阻缩小一倍时,例如用220K,那电容可以加大一倍,用到0.22U,如此类推。
3、前后头尾的偶合电容,取值得原则是什么。输入电容可以省去,如果非要用,就要考虑跟栅极电阻的配合问题了。道理同上。输出电容用0.47足够,同样要与后面的输入电阻配合,道理同上。
4、实际试音中,声音开大,低频有些过载。考虑是信号太强。一般的功放都受不了两级6N2的放大。
5、电源的负极接到了外壳上,这样行吗?可以,只要确定是一点接地(壳)就行。不过即使是多点接地,只要没有杂音,也没啥。玩,就是随心,没啥强制的。(涉及安全问题除外)

网友:
出差还能干这活儿?负极接地是必须的!

网友:
图片里几个电阻,电容,实物图搭棚多了些许,可采用并排式焊接,美观

网友:
欢迎入道,加分鼓励,继续努力。

网友A:
2、1脚与7脚的电容跟后面的栅极电阻构成RC耦合电路,一般来说电容过小的话低音会少一些,(截止频率的转折点),但是0.1与470K的搭配低音延伸完全足够低,这个取值没什么问题。当后面的电阻缩小一倍时,例如用220K,那电容可以加大一倍,用到0.22U,如此类推。
老师,截止频率如何计算的?

网友:
3楼解释的相当全面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支持与鼓舞,第一次做,竟然这么没难度,现在电路也成熟了,百度下图照图直接下烙铁了。下一步做个胆功放,并且进一步深入学习理论。向各位老师学习,在尽量少花钱的基础上,玩一玩,也没啥爱好了了。老师的答复,小弟复制下来,好好体会,以此为学习的切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2、1脚与7脚的电容跟后面的栅极电阻构成RC耦合电路,一般来说电容过小的话低音会少一些,(截止频率的转折 ...

F=1/(2πCR)

网友:
RCA端子离胆管近了些,影响美观

网友(2022-03-02):
感谢各位老师的我也学做
把电路图改清楚了
跟做个
并且深入理论联系实际!
向各位老师学习
少花钱
多玩一玩
好好体会,

网友:
1脚接的负载电阻是270K,似乎有点过大,用47K或者也与6脚一样用33K的,应该也可以。

网友:
手里还有两只6n2,回头搭一个试试

网友:
如果我做的话,是:输入级0.47U,820K换成0.1U,470K,因为输出级就是0.1U。屏极1脚换成82K。输出级0.47U换成0.22U,再并联一个0.01U的油耦或云母电容,高音可能有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