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试DIY电子管收音机(FM)三连可变电容

楼主(2019-12-07):
闲着没事,准备装FM,可变电容是备料的难题,用散热片做一个行不行、看装机后的效果,不行在换掉......
下面看图说话
做动片转轴
加工轴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一战期间苏联产的还坚实,这做成收音机得多少斤呀,

198克

网友B:
但感觉好像做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片全部旋入时就短路了吧,应该用绝缘材料隔开来。

看得的细,底下垫垫胶了。

网友:
楼主好设备啊

楼主:
都是自制的土设备

网友D:
楼主的工具齐全,赞一个。现在的中短波真的没法听,我也在备件中,就是三连不好找,用双连的效果还是差点。你的中周备好了没?我下了个单子,10只大465KHz的中周,准备做调频中周。也不知道到能不能成功,我们俩一起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工具齐全,赞一个。现在的中短波真的没法听,我也在备件中,就是三连不好找,用双连的效果还是差点。 ...

用465的中周,磁芯要换吧

网友E:
铜和铝直接接触不行的!
接触面极易氧化,呈高阻状,造成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铜和铝直接接触不行的!
接触面极易氧化,呈高阻状,造成接触不良!

没事,压进去涂了保护剂。

网友:
赞!羡慕楼主车钳铣技术设备,有此就能完成和实现理想。
铝合金型材表面都有涂层,要清理后压接。

网友F:
看到楼主做的这个,我突发奇想,空气可变电容的原理是:通过改变极片间相对的有效面积或片间距离,它的电容量就相应地变化。市面上见过的大部分可变是形状都是两个半圆片状的金属,一个为定片,一个为动片。那能不能把两个半圆改成随意形状的交叉金属片呢?像楼主用的梳式散热片,如果是两个相扣,推拉改变其重叠面【像抽屉滑道一样】,是不是能改变其容量?

想法而已,勿喷

网友G:
非常非常地牛啊! 这个结构应该很牢固。
建议在铜铝接触面的铜端搪锡,可有效缓解因原电池效应产生的电化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楼主做的这个,我突发奇想,空气可变电容的原理是:通过改变极片间相对的有效面积或片间距离,它的电容 ...

完全可以。只要遵照空气可变电容的原理,任何形式的传动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常非常地牛啊! 这个结构应该很牢固。
建议在铜铝接触面的铜端搪锡,可有效缓解因原电池效应产生的电 ...

是个好建议。只能全部搪锡处理。局部搪锡要大烙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个好建议。只能全部搪锡处理。局部搪锡要大烙铁。

楼主这要是成功了,真的就解决了空气连的难题了,做好了还要进行氧化处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感觉好像做的不对

指导、指导,好改一下、提高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感觉好像做的不对

定片是安装在胶木板上的

网友:
好手艺,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片是安装在胶木板上的

这回看清了

网友:
返璞归真,抱瓮出灌

网友H:
不错,想知道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想知道参数?

我的电容表不行,不稳。最大30几p来回跳动

网友A:
比一战期间苏联产的还坚实,这做成收音机得多少斤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羡慕有设备还会干。弄俩四联改造成FM四联多好。

于心不忍破坏四联。主要是玩心至上。如果达不到要求,在开杀戒......

网友:
奇思妙想,得赞!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看到楼主做的这个,我突发奇想,空气可变电容的原理是:通过改变极片间相对的有效面积或片间距离,它的电容 ...

可变电容的动片形状与容量变化规律有关,有直线电容式,直线波长式、对数电容型及直线频率型等多种。收音机调谐用的可变电容为对数型,适合多波段接收。

网友:
这个也太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工具齐全,赞一个。现在的中短波真的没法听,我也在备件中,就是三连不好找,用双连的效果还是差点。 ...

调幅收音机的中频频率465KHz,调频收音机中频频率10.7MHz,两者磁芯不能通用,绕制数据也不完全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变电容的动片形状与容量变化规律有关,有直线电容式,直线波长式、对数电容型及直线频率型等多种。收音 ...

白老先生,楼主做的是FM 的,按刻度盘频率标识规范哪一种好。

网友:
厉害了,高手在民间!金贵金贵的

网友:
设备牛  功夫牛  思路想法牛

总之一个字

网友:
设备精良,加工手段齐全,这不是一般爱好者所具备的。

网友:
人才,独具匠心,赞!

网友K:
做得好 。要是材料全部用铜的就更好了。铜的散热片也不是很难找。

网友:
做的太好了

网友:
想起当年上初中到军工厂学工时,就看到过四连空气可变电容器的加工。
四把铣刀一连一把做在一起,四连定片一次性加工出来。当时看到很是惊讶!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做得好 。要是材料全部用铜的就更好了。铜的散热片也不是很难找。

铜的散热片不好找。网上尺寸太小了。

网友:
如此从零做起令人咋舌。惊叹不已。

网友C:
动片全部旋入时就短路了吧,应该用绝缘材料隔开来。

网友:
佩服楼主精湛的加工技艺,简直就是工艺品!养眼!

网友:
强烈支持动手自己做三连。

网友:
这活儿做的,漂亮!

网友L:
楼主牛人啊!金工活刚刚的!
建议每连之间加屏蔽挡板。安装固定方式也要想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牛人啊!金工活刚刚的!
建议每连之间加屏蔽挡板。安装固定方式也要想好。

谢谢。正在改造。容量大点36P,正在改定片为一片,动片为二片。

网友(2021-03-09):
这活做的。。。佩服 佩服。。。   不知最后结果???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工具齐全,赞一个。现在的中短波真的没法听,我也在备件中,就是三连不好找,用双连的效果还是差点。 ...

你好,你的FM做好了没有?

网友:
好手艺!何不索性做个调频四联?因为三联FM高频头的性能还差把火候,四联才能满足主要指标,四联以上就改善不多了,没有太大意义。

网友(2021-04-16):
引用 楼主:
用465的中周,磁芯要换吧

磁芯不换,绕二十几圈,配30pF的电容,效果很好,只是体积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好,你的FM做好了没有?

已做好。不过又做了个全铜三连。

网友N:
引用 网友E:
铜和铝直接接触不行的!
接触面极易氧化,呈高阻状,造成接触不良!

不通过直流怕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N:
不通过直流怕什么?

铜铝接触,接触面氧化是化学反应!不过直流也照常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铜铝接触,接触面氧化是化学反应!不过直流也照常氧化!

您这显然没经验啊。铜铝接头就是黄铜做的紧固件,也从没见接触面氧化。只有接触面通过直流才会发生电化学反应,交流下是没有问题滴。

网友:
其实铜件可以刷一下那种化学镀锡液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片是安装在胶木板上的

制作带来成功,带来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O:
MX磁芯和NX磁芯能相互代替?

我这两天刚把一个312-1改造成了调频中周,效果很好。

网友:
楼主巧妙的利用了梳状散热器,使加工难度大大降低。赞一个。

网友:
铜铝接头全称铜铝过渡接头!为防氧化进行了复杂的工艺处理!铜铝直接接触是不行的!!

网友:
电气按装,铜排和铝排的联接,还有一个办法是在铜铝之间垫锌片!

网友(2021-05-19):
搞个相对插入的是不是好些,螺纹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