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元的喇叭和25元的喇叭听不出区别

楼主(2019-12-07):
去年就想做一套5.1家庭影音系统,但一直没有时间 ,刚好现在有时间,说干就干,因为之前做了8寸二分频音箱,6.5寸二分频音箱,5寸二分频音箱,效果都不错。功放做了3886一台,1969一台,,6p3p单端一台还做了一台数字功放。现在就差环绕音箱了,趁现在有时间,一下子做了2对4寸全频音箱,2对3寸全频音箱,一共8只。除了环绕音箱,还给电脑配上小音箱,给车机配上音箱。在网上买了,一对曲*4寸160元,一对罗*4寸50元,3寸一对曲*50元,3寸精*一对56元。板材是网上买的一字支架指接板,两对4寸用了120元,两对3寸用了70元,音箱附件用了一百多元。把板材裁好后用胶和螺丝钉组装成型,内部灌上沥青,外部打磨,漆上清漆,内铺上吸音棉,装上喇叭,试听,很意外!两对4寸的音箱效果很好,高音清晰,低音震撼,满意,但贵的和便宜的喇叭听不出区别.3寸的音箱曲*的喇叭效果也很好,整个音域一致,低音有弹性,高音明亮。3寸精*的喇叭高音明亮清晰,但低音稍微差还硬。这次做音箱的感受是贵的不一定都是好的,要事实说话 ,也许是我的耳朵的问题,请坛友说说自己做音箱的经历,感受。

网友:
许多都是炒作贵起来的。喇叭并不是高科技,早成熟了的技术。只是磁铁大点,灵敏度高点。其他材料不同点。高低音不同而以。

网友:
中音是感觉差不多。。。。。

网友A:
80的卖掉,留25的。反正听不出。
有2.5的没?

网友:
做的不错。箱体是通过计算决定的吗?还是随便做一个箱子就可以?

楼主:
是照着人家品牌的音箱尺寸做的,不会计算。

网友B:
楼主请个可以听出火电,水电,风电,还有交流保险丝装反的金耳朵就能听出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的卖掉,留25的。反正听不出。
有2.5的没?

没有2.5寸的,下一次准备做2寸或2.5寸的迷宫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声道音频系统有严格授权,早期的VCD和DVD机有配置6声道模拟输出,可以使用3台立体声功放实现6声道播放;
...

买一台5.1的解码器,500多元,还没有到货,等调试好了分享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面上很多解码器是伪DTS,一类是Dolby Prologic Ⅱ,另一类是DTS Neural; 当心啊;

我买的是这种5.1声道的解码器,请朋友辨别一下真伪,在此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DTS标识(图片来自网络):

再配以 英文 分以下几种格式:

谢谢坛友指导,要好好学习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指导,要好好学习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了。

你呀你呀,人家如是者说〝80的卖掉,留25的。反正听不出。有2.5的没?〞2.5同指是人民币,不是【寸】;--单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指导,要好好学习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了。

想玩 5.1声道 5只音箱必须一样的 目前5.1声道音效处理系统是比较完美的影音解决方案 我们经常能听到"杜比5.1声道",很多人却不知道杜比5.1声道的具体含义。下面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杜比5.1声道",其实5.1声道就是使用5个喇叭和1个超低音扬声器来实现一种身临其境的音乐播放方式,它是由杜比公司开发的,所以叫做"杜比5.1声道"。在5.1声道系统里采用左(L)、中(C)、右(R)、左后(LS)、右后(RS)五个方向

输出声音,使人产生犹如身临音乐厅的感觉。五个声道相互独立,其中".1"声道,则是一个专门设计的超低音声道。正是因为前后左右都有喇叭,所以就会产生被音乐包围的真实感。

各种声场解码、声场技术中,最常见,或者说最标准的就是5.1声道输出,比如杜比5.1、DTS5.1、THX5.1等,其他标准的解码方式也都可以很好的通过5.1声道输出。5.1声道输出包括中央声道、前置主左/右声道、后置左/右环绕声道,及所谓的"0.1"重低音声道,总共至少可连接6个音箱。中央声道大部份时间负责重放人物对白的部份;前置主左/右声道则是用来弥补在屏幕中央以外或不能从屏幕看到的动作及其它声音;后置环绕音效则是负责外围及整个背景音乐,让人感觉置身于整个场景的正中央,万马奔腾的震撼、喷射机从头顶呼啸而过的效果,就是拜它所赐;而马达声、轰炸机的声音或是大鼓等震人心弦的重低音,则是由重低音喇叭一手包办。

为了能够保证5.1声道的原汁原味,突出5.1声道系统的效果,对每一个音箱的位置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不能杂乱地往电脑旁边随摆就是了,也绝对不能按照一般的方法来摆放音箱,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法则,那是高音音箱摆在高处,低音音箱摆在低处。前方音箱以一字型排开的方式面对聆听者摆放,左右分别放置一个音箱,中置音箱放在显示器前的桌面上或显示器的顶部。前置音箱与中置音箱的高度尽可能相同,而且这三个音箱的正面应在同一平面上,或是中置音箱稍微向后一点,但其正面应与前置音箱的正面平行。前置左右两音箱之间的距离与听者的位置有关,在正常的观看位置上,音箱与听者的角度为45度。

楼主:
谢谢坛友的分享,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DTS标识(图片来自网络):

再配以 英文 分以下几种格式:

为什么至少150hz以上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一台5.1的解码器,500多元,还没有到货,等调试好了分享给大家。

等来了解码器让我看看,我也早想买一台解码器,不知道什么样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不一样,区别怎么会没有呢。层次,低频下潜,灵敏度,肯定不一样的。要么就是卖家卖错了。

发帖时听的太仓促了,这几天好好地仔细听了听,还是有区别的,贵的在高音区灵敏度比较高,声音细腻。

楼主:
楼上这位坛友经验丰富,眼光独到,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80和25差不多就是一个价位了,肯定听不出区别,换个8000的试试

网友:
25元和80元在定价合理的基础上肯定是有区别的,80元单元可以买个入门中规中矩的,25元单元磁间隙都做不好更不用说振盆材质、Q值工艺会去把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等来了解码器让我看看,我也早想买一台解码器,不知道什么样的好!

这个解码器 我有一台 还可以 我买的早 当时没有蓝牙的

网友:
家庭影院中五个一致,五个分立 (2013-05-16 10:24:15)转载▼

       家庭影院的发烧友,都想让自己的器材发挥最大效果,下面就结合个人发烧经验,谈一谈容易被忽视的几个问题:
要想音效有震撼感、包围感、环绕感,甚至能让你忘记了音响的存在,全身心地投入到影片情节中去,要做到五个一致。

1)AV功放每一路的功率要一致,例如,5路都是100W或150W,这个现在的功放基本上都能做到每一路等功率输出。
我在这里要强调两点:一是有的功放主声道与环绕声道的功率管不一样,造成音色不同;还有的功放虽然每一路功率一样,
但解码芯片后面主声道和其他声道的运放不一样,这会造成各路的解析力不一样,选购这样的功放时,最好先试听一下,听听感觉怎么样。
二是有一部分烧友开始玩AV解码器+纯后级,这样的话最好像Dreamcatcher版主那样,搞三台一模一样的美国专业后级来推,要是用了几台不同功率的后级功放,会造成《功夫》中周星驰打出的拳,前方音箱和后方音箱的力度不一样。当然搞一台五声道等功率后级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像德颂D9,斯巴克D1205.1,都是国产不错的后级功放。

2)每一路音箱的喇叭单元要一致,最好是同一个品牌、同一个型号。首先是高音单元必须是每路音箱完全一样,否则指向性不同,听起来很别扭;其次是中低音单元,这个也要一致,如果主音箱是6.5寸中低音,那么中置、环绕的中低音单元也要选6.5寸的,很多发烧友的中置、环绕都选用小口径的低音喇叭,这样的缺点在于:例如《拯救大兵》,坦克车迎面开来时发动机轰鸣声(主音箱)澎湃有力,镜头转向主角面对坦克车,发动机的轰鸣(环绕箱)就变成拖拉机声啦。

3)主音箱和中置音箱的高音单元摆放高度要一致。环绕音箱和后中置环绕音箱的高音单元摆放高度要一致。

先说前方,很多烧友摆放中置时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位置偏低(也有少数朋友中置摆位偏高),这样在播放电影时会出现如果有一个演员边说话边从银幕的一端走向另一端,在走到银幕中央时,发声的位置偏低,仿佛这个演员一下子变成了矮子。前方三只音箱的高音单元中轴线上下不能超过
15CM的距离,如果中置音箱的高度低了,想办法使它带有一定向上的倾斜角度。

再说后方,现在越来越多的烧友开始玩7.1了,后方是四只环绕,这四只环绕的高度也要完全一致,这样在播放《珍珠港》战争片时,后方零式飞机的环绕定位感很强,不会出现零式飞机忽高忽低的情况。

4)每一路的音箱线要一致。前方三只音箱的音箱线,一定要选择同型号、同粗细、同纯度的,长度也要尽可能一致。
后方四只环绕的音箱线要长度一致,例如都是12米,不要有的短、有的长,造成功放对环绕箱的控制力不一样。

5)低音炮的喇叭振膜要和主音箱的低音喇叭一致。

网友F:
引用 楼主:
楼上这位坛友经验丰富,眼光独到,值得我们学习。

我的5.1声道 使用 5只完全一样10吋 低音的   REKG 音箱 两只 前置 一只中置  两只后环绕  低音也是 REKG 18吋 的 如果 听 2.1声道 就使用 两只EV 1502+两只 玛田10吋 的 做 2声道 低音 使用 REKG 18吋 低音炮 这个配置 不敢太大声 害怕 楼上 楼下 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解码器 我有一台 还可以 我买的早 当时没有蓝牙的

谢谢坛友的分享

网友:
怎么也比天桥拉洋片的声音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个可以听出火电,水电,风电,还有交流保险丝装反的金耳朵就能听出来区别

金耳朵还分烧的什么产地的煤,几级风,丰水期平水期还是枯水期发的电

网友G:
不知楼主是用来“听”音乐还是“欣赏”音乐?这二类之间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楼主是用来“听”音乐还是“欣赏”音乐?这二类之间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5.1系统主要是看电影,如果听音乐就用2.0系统,欣赏音乐也是要有底蕴的,所以慢慢培养,慢慢进步,大家一起来哦。

网友H:
大功率、大动态时就会有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那低音出不来,捂出来的低音像在坛子口转圈嗡声嗡气。只是感觉不错。

坛友说的不错,要低音还得是大口径的喇叭,小口径的喇叭做的箱子再科学,再好,低音也没有大口径的喇叭好听,我所说的好只是觉得这么小口径的喇叭,能出这样的低音已经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功率、大动态时就会有区别了!

是的,仔细听是有区别的

网友J:
这个一般人木耳还真听不出来差别,只有银耳长期训练才能听出来。其实呢,咱享受的是DIY过程的快乐,用有限的资金折腾出来很有成就感。就目前而言DIY和厂货还是差距比较大的,一般DIY没仪器等测量手段很难发挥器材的潜力,况且音响是个系统工程,房间、音源、功放、连线、音箱,任何一个环节都影响听音效果。一孔之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一般人木耳还真听不出来差别,只有银耳长期训练才能听出来。其实呢,咱享受的是DIY过程的快乐,用有限 ...

真知灼见,说出坛友的心声了

网友:
喇叭一响黄金万两,这就是真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5.1声道 使用 5只完全一样10吋 低音的   REKG 音箱 两只 前置 一只中置  两只后环绕  低音也是 REKG  ...

上图看看老师的设备,看看大音箱!

网友K:
要想拥有优良音质箱体最好能大一点,不过业余这样玩玩也不错。

网友:
俺也是木耳,500的音箱和5000的听起来分辨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K:
要想拥有优良音质箱体最好能大一点,不过业余这样玩玩也不错。

坛友说的很对,在音源一定的情况下,音响系统中,音箱的品质占百分之七十,放大器占百分之二十多,剩下的百分之几是别的因素。

楼主:
给坛友一个交代,前几天买的5.1解码器,通过几天的调试,试听,感觉不错,是真的5.1音效,不是虚拟的5.1音效。看电影比较震撼,和影院的感觉差不多,听音乐效果也不错,立体感,方位感都很好,就是5.1的音源比较少。

网友L:
3寸全频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L:
3寸全频喇叭

环绕和中置音箱用的是4寸全频喇叭 ,做了两对3寸全频音箱,用于车机和电脑音箱。

网友:
都说万元以下听个响,我木耳朵听不出来什么。

网友J:
引用 楼主:
给坛友一个交代,前几天买的5.1解码器,通过几天的调试,试听,感觉不错,是真的5.1音效,不是虚拟的5.1音 ...

把解码器的型号公布一下

网友M:
音源相同,12吋喇叭和8吋喇叭还是能听出差別,DIY的也一樣。不信试試。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解码器的型号公布一下

HD951BT 5.1解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M:
音源相同,12吋喇叭和8吋喇叭还是能听出差別,DIY的也一樣。不信试試。

坛友说的很对,喇叭大一点,效果好两点,如果条件允许,尽量用大口径的喇叭。

网友N:
动手能力强啊,一下做这么多音响

楼主:
引用 网友N:
动手能力强啊,一下做这么多音响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的,不要停留在计划上,只要开始行动,都能成功!

网友O:
淘宝上的各种品牌拆机库存全新喇叭 基本全假货  尤其是揭阳发货的什么皮雅力士丹拿JBL。估计是为了生产高仿音箱卖非洲拉美之类地方骗钱用的。
拿到手能发现区别的只有一家的博世喇叭  真的裸听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O:
淘宝上的各种品牌拆机库存全新喇叭 基本全假货  尤其是揭阳发货的什么皮雅力士丹拿JBL。估计是为了生产 ...

是啊!在淘宝上买喇叭是要长火眼金睛的,不然很容易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