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CW1086稳压电源

楼主(2019-12-07):
国产低压差稳压器CW1086,对标德州仪器LM1086,可以使用两只CW1086组成正负双路稳压电源。

楼主:
无效楼层,请版主删除。

网友:
这个国产CW1086 明显是军品.

楼主:
电路板装配完成:

网友A:
看文档里面有提到LM317,但是还是没搞明白这芯片跟LM317/LM337的最大区别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文档里面有提到LM317,但是还是没搞明白这芯片跟LM317/LM337的最大区别是啥。

主要区别是“低压差”。
CW1086是国外LM1086的仿制品,LM1086是负载电流1.5A时最大压降1.5V的稳压器。该器件引脚定义与LM317完全相同。LM317工作时压差最低3V,较大电流输出时推荐5V,甚至更高。使用LM1086的稳压电路效率更高,如果是同一变压器,同样负载电流情况下,使用LM1086比使用LM317输出电压高2~3V,因为压差小,所以消耗的功率小,从而LM1086发热量也比LM317要小。

网友B:
淘宝看了,这管子天价,还不如用LT1804、LT1085的性价比好!

网友C:
没有免费的午餐,低压差的稳压芯片要求输入的纹波电压必须非常低,否则在接近工作下限时会产生振荡,所以整流后滤波电容容量要加倍,否则317这类芯片就没存在的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看了,这管子天价,还不如用LT1804、LT1085的性价比好!

凌特(Linear)的LDO性能的确不错。我买的是二手货,价格没有你想象得贵。试用下国产器件,开阔一下眼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免费的午餐,低压差的稳压芯片要求输入的纹波电压必须非常低,否则在接近工作下限时会产生振荡,所以整 ...

你说的是稳压器纹波抑制比的问题:

据德州仪器官方资料,LM317调整端(1脚)对地接10uF钽电容,纹波抑制比为64dB;LM1086调整端对地接25uF钽电容,纹波抑制比为75dB,并未提及输入滤波电容,可见1086纹波抑制比优于317,调整端滤波电容容量差异10uF与25uF并不重要。317与1086我都有现货,可以考虑亲测一下。

没有说1086要取代317,实际上1086出现的时间比317晚不了多久,在上世纪80年代凌特的应用笔记中就有1086,也就是说317与1086共存已经至少有30多年了。对电子爱好来说,一个直观感受就是317比1086便宜,省钱就是硬道理,317自有其用武之地。

网友D:
这个国产LDO不知性能如何?低压差稳压器经常能够克服变压器次级电压不足的问题,但缺点是价格较贵,某宝上除了二手货,新品还是有点贵!

网友:
楼主板子板子画得挺漂亮,焊接也很工整,焊锡亮晶晶的!希望看到CW1086稳压电源的性能测试。

楼主(2022-11-10):
引用 网友D:
这个国产LDO不知性能如何?低压差稳压器经常能够克服变压器次级电压不足的问题,但缺点是价格较贵,某宝上 ...

二手的LM/LT1086便宜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LDO动态特性,负载调整率和电源调整率都非常差劲,能用317的场合绝对不能用LDO。

基本同意,大部分LDO确实这样。

LDO设计初衷主要目的是用于电池供电的系统DC-DC 或者 系统各级电路内DC-DC用的,并不太适合AC-DC做一级供电。

不过现在流行这些,爱咋用咋用,闭着眼开心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LDO动态特性,负载调整率和电源调整率都非常差劲,能用317的场合绝对不能用LDO。

那么这个1086,是跟寻常LDO一样的德行呢?还是属于改良的LDO,负载调整率和电源调整率已经跟317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要做瞬态测试才可以,负载调整率是负载电流突变的响应,电源调整率是输入电压突变的响应,这些在317、7 ...

看来朋友对LDO确实没有好感,不过凡事无绝对,也要与时俱进。LM1086的参数相对LM317并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堪,你说如果LDO完全没有优点,设计这器件出来干吗?LM1086问世比LM317晚不了几天,也有几十年了,现在新出的LDO,比1086更加优秀。

楼主:
引用 网友E:
LDO末级是共射放大器,必须加频补才能稳定工作,加了频补动态特性自然很垃圾。

317、78xx的末级是射随器 ...

现在很多LDO都是场效应管做调整管,而不是双极型晶体管,用场管做调整管会带来一系列优点,不能再以传统思维分析。自己做分立稳压电源,如果用倍压整流做辅助电源,即使用普通三极管射极输出,也可以把压差做到1V以下。

网友:
不管三极管还是MOS输出,集成的LDO都是三级倒相结构,使用不当容易振荡,以前做锂电保护板,就发现国产LDO会振荡,输出不干净,所以我一般不用LDO,只要电压够,尽量用三端78XX或者用TL431+三极管做稳压。

楼主:
几位,如果能全面了解LDO在工业领域的应用之广,你们就不会对LDO这么多成见了,

楼主:
无效楼层,请版主删除。图片不能删除,不知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