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台SP160指针万用表不到∞

楼主(2019-12-07):
新淘一台不知品牌万用表。发现欧姆档如果短接表笔后断开,指针回不到∞位置,调节表头下方白色螺钉只能在小范围移动表针,也到不了∞。但是如果摇一摇表体指针还是可以回去的。测量电池电压也有同样不归位的问题。也不能每次都摇表啊!
感觉就像轴承有点卡的感觉。请问大家这会是什么地方的问题?能不能在轴承上加点润滑油?

网友:
指针表很多这样的,我也有块47也这样,不过测量的时候不影响,就先用着

网友:
感觉是轴和轴承的问题。

网友A:
试试调一点点动圈上或下顶尖轴承紧固螺母,松点顶。

网友B:
静电惹的祸,消除静电吧。论坛有先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63652&extr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ED%2B%BE%B2%B5%E7

网友:
     很有可能是静电的原因。

网友:
打开后盖看看。

网友C:
使用小的一字螺丝刀调整一下圆圈内白色的旋钮可以解决问题吗?

网友:
把后盖拆开 然后再把前面透明的前脸拿下来 就看到 问题的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电惹的祸,消除静电吧。论坛有先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6365 ...

多谢指点!我看了您回复链接的视频,然后用手指试试能不能吸引偏转指针。发现手指并没有影响到指针。然后拆了表蒙,故障现象还是一样。这块表的故障应该不是静电造成的。不过还是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调一点点动圈上或下顶尖轴承紧固螺母,松点顶。

我把调整螺钉下面的顶尖轴承紧固螺母调了一下,发现问题更严重了,不管正旋还是反旋螺母,指针离原点距离更远了。干脆就把螺母和轴承都旋了出来,用异丙醇棉球擦擦再装回去。刚开始还不正常,调着调着现在OK了,表针已经能够回到∞位置了。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灵敏度的表。会不会是表蒙子静电作怪。
着表啥样子?多来点儿内部,外部图片欣赏?

表感觉做工尚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尖千万不要加油,切记。

谢谢,差点把黄油加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小的一字螺丝刀调整一下圆圈内白色的旋钮可以解决问题吗?

调过,故障依旧。后来发现应该是轴承的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调整螺钉下面的顶尖轴承紧固螺母调了一下,发现问题更严重了,不管正旋还是反旋螺母,指针离原点距离 ...

找到问题并且解决了就好。

网友:
排除静电原因外,游丝是否挂圈.粘连,上下轴尖是否摔变形,上下宝石轴承对换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