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勉式超再生接收

楼主(2019-12-07):
好多年前买的一本书上的,虽是双3极管,觉得用两只管这样推勉式超再生有点浪费,不知有什么优点?请懂的朋友告知下。

网友A:
在几十年前,这是简易电子管对讲机中常用的电路,因为小型直流管输出功率都不大,所以需要双管推挽振荡器做发射电路,而发射管要兼做超再生接收机,又不希望使用过多的切换开关,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推挽式接收机电路。

网友B:
怎么俺看楼主所发电路象并管,不是推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俺看楼主所发电路象并管,不是推挽

频率高,那几条线是电感线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几十年前,这是简易电子管对讲机中常用的电路,因为小型直流管输出功率都不大,所以需要双管推挽振荡器做 ...

谢回复,我这图是收发机中独立接收用,与发射分开,不知收的灵敏度是否也加倍了?

楼主:
你发现那我现在才留意,是当年画图的粗心?有空装下收短波看看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几十年前,这是简易电子管对讲机中常用的电路,因为小型直流管输出功率都不大,所以需要双管推挽振荡器做 ...

请问有没有完整图,试验仿制下。

网友:
那个悬空的阴极应该是省略了,表示6N1两个阴极接在一起,在很多书里有这种现象

网友C:
到底用了几个管子?

网友:
天线感应的信号怎么接入栅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底用了几个管子?

两只超再生,一只低放,频率高,天线线圈和谐振线圈都是一段直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只超再生,一只低放,频率高,天线线圈和谐振线圈都是一段直线了!

怎么是一条线?

楼主:
当频率在短波高段或以上,一条粗金属线可成谐振电感,Q值会很高,如想深入了解可以网上找下“VHF的空腔滤波器”(俗称水桶)。的相关文章,本图是一个工作在50MHz的接收机,谐振和天线耦合是部分就是类似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频率在短波高段或以上,一条粗金属线可成谐振电感,Q值会很高,如想深入了解可以网上找下“VHF的空腔滤 ...

谢谢,改造成88-108MHZ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改造成88-108MHZ行吗?

按理改造成88-108MHZ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改造成88-108MHZ行吗?

画了下图,那条谐振线改为传统线圈应好理解,天线是古老的300Ω平衡输入。改现代的75Ω同轴电缆应计下线圈比例,一头接地一头接天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画了下图,那条谐振线改为传统线圈应好理解,天线是古老的300Ω平衡输入。改现代的75Ω同轴电缆应计下 ...

刚才图画少了

网友D:
推勉式?这是有故事的吧!有没有哪位大仙给讲下这段历史。

网友:
2楼的图是58型无线电步谈机,早已经没有推挽式振荡电路一词的说法了,其实就是屏栅耦合多谐振荡器。
超再生电路必须要增加“超音频”的辅助振荡信号,楼主的图就是这样的振荡器,相对用一只管的优点就是对人体感应不是那麽灵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勉式?这是有故事的吧!有没有哪位大仙给讲下这段历史。

阳极怎么也是线圈?????????????

网友:
膜拜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