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强的白噪声,感觉像是一个收音头

楼主(2019-12-08):
从油管问了一个博主拿了一个效果器的图纸,搭完后有很强的白噪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仔细看电路图,,,这应该是内部两个电子管做两级放大,内部两个管子的阴极接地,管子工作在低压12V下。 ...

人家本来就是吉他放大器,要的就是削波失真。吉他放大器跟普通音频放大器两码事。

网友C:
您能听到的不叫白噪声,叫粉红噪声,因为它处于人类可闻的音频频段。

白噪声跨越了从超低频频段到超高频频段的大部分,且在统计学意义上是处处均匀的一种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能听到的不叫白噪声,叫粉红噪声,因为它处于人类可闻的音频频段。

白噪声跨越了从超低频频段到超高频 ...

您好,请问这个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这个该怎么解决呢?

不知道。您那效果器是干嘛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是一个电子管前级过载效果器,这东西根本出不来过载效果,效果器没人用电子管做过载,国外视频网站上 ...

没有人用电子管做过载?这话说的,哎..........
是不是电子管的过载电路你不会做才这么说的吧

网友A:
把电路图画出来,原理搞清楚,才能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B:
这仔细看电路图,,,这应该是内部两个电子管做两级放大,内部两个管子的阴极接地,管子工作在低压12V下。。。效果就不说什么了,能响就不错了。管子没有工作在它应该有的工作范围内,这电路只能说是失真器,或者是点灯机。糊弄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本来就是吉他放大器,要的就是削波失真。吉他放大器跟普通音频放大器两码事。

那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您那效果器是干嘛用的?

是做一个吉他过载,之前搭了就是去掉了原电路的1n4007感觉使用的时候,也有高频噪音,感觉是开关电源的,后来按照原图加了1n4007和一个1000uf电容做滤波后感觉,噪音更加强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4007是低频整流二极管的原因,电源是用的vox吉他音箱的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仔细看电路图,,,这应该是内部两个电子管做两级放大,内部两个管子的阴极接地,管子工作在低压12V下。 ...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确实是用了两级放大,12au7在12v确实可以工作的,这个电路需要的也是电子管的非线性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路图画出来,原理搞清楚,才能找到问题所在。

图在这,请老师过目

网友:
出现噪声的原因,无怪乎三种途径,一个是电源不纯,一个是电路的感应和元器件的热噪声。按照常理建议这样处理:
1、电源部分,建议避免使用开关电源,用传统的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7812稳压即可。如果供电引线较长时,建议线路板附近的电源入口增加小电感和100U电容。
2、线路的输入阻抗很高,输入端在不接上吉他插头时,建议通过输入插孔短路到地。同样道理,整个电路板建议装到封闭的金属壳子,并且外壳要接地。输入输出线要用双芯屏蔽线,并确保金属屏蔽网一端接地。
3、整机电阻建议选用金属膜电阻,取其噪声低的特点。还可以换只管子试试。管脚、插座要确保无氧化、接触良好。
(本人没做过音效器,只是从原理上建议,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对对,你说得对!我就是不会做!你最行,你做出来是所谓的“白噪声”,你牛逼!哈哈! 你都能把“白噪声 ...

喂,小狗,用阴地直偶阴随放大,就能做过载失真,你傻不傻我不知道,大马勺没有过载失真的吗?玩不玩电吉他的?

网友:
我不知道楼主焊接工艺,接地等各方面是否都做到位了,两级12AU7撑死了放大量也只不过52DB,没有多大问题的,一般简单的吉他放大器是两级12AX7加40DB高低音衰减,开环增益是你这个电路的两倍,信噪比65DB左右,交流底噪那肯定是做不到离喇叭1米听不到的,至少是可以忍受的,在接入家活舍演奏的时候那肯定是听不见本底噪声的。你看看是不是灯丝接地的问题,碰巧我今天做磁头放大器就碰到一个问题,两级12AX7+一级12AU7  中间有46DB的均衡衰减。为了减小交流噪声,我用的是直流点灯方案,刚开始实验的时候是灯丝加直流电压,由于是实验用的一个线性电源,匆匆忙忙的也没有接地,实验了多回都是交流声淹没了输出信号,起先以为是250V供电的高压开关电源的问题,后来换了几种方案都未能消除交流噪音,最后灯丝一端接地,单边直流供电,问题解决。你看看,是否可以用直流点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