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胆管各变压器之间的排列有干扰吗?

楼主(2019-12-08):
马上装一个Kt66的单端,不知牛和牛和管子这样的位置安装干扰大不。

楼主:


网友:
太原始布局定有交流声,外加胆管整流不合理。

楼主:
用石整流,孔早开了,只得装管座遮住。

网友:
布局不合理

网友:
应该是有罩子吧,不影响

网友A:
听说是用高阻耳机接在输出牛的初级,电牛通电后输出牛在电牛周边选位以听到的交流声最小为好。(我没试过只是听说)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我的就是这样子没有交流声

网友:
楼主的摆位应该没问题的(输出牛的磁通与电牛的垂直)干扰是最小,底盘空间够大,以后可以升级推挽机了。

网友:
输出牛和电牛相对方向二维内垂直,也算可行。铁芯的中线最好重合。
抗干扰最强的相对方向是三维垂直。

网友:
输出牛看着眼熟。。。。。。

网友:
怎么没用胆整流?即然玩电子管不会节约那点吧?还是变压器无双高压输出绕组?要玩最好全胆,再给前级用上胆稳压,你这样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网友:
三个牛的摆位没问题的,我的2A3和300B都是这样,底噪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是用高阻耳机接在输出牛的初级,电牛通电后输出牛在电牛周边选位以听到的交流声最小为好。(我没试过 ...

这个方法我试过,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