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放音录音转换电子开关

楼主(2019-12-08):
记得N年前的《无线电与电视》里有一篇文章,介绍了一个可以代替录放音转换开关的电路,
现在手头在修一台熊猫收录机,想用这个电路代替原来的录放转换开关,麻烦手头有这个资料的坛友上传一下
感谢!

网友A:
版主 得看看 原电路 录放开关是几组的 然后在确定电子开关 比如 四路电子开关 CD4066

网友:
不过 改这个不怎么好改 因为老的收录机 机械开关 有很多组

网友:
CD4066不行,内阻太大,我记得好像是UPC1330是专门做录音放音磁头转换的。

网友:
这个开关 得使用  多路双掷电子模拟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还是不要改动原机为好

不是没事找事想改,而是原开关已经不好用了
趁现在修理,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 得看看 原电路 录放开关是几组的 然后在确定电子开关 比如 四路电子开关 CD4066

代换的电路是分立元件的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代换部分还是全部代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代换的电路是分立元件的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代换部分还是全部代换

不知版主 说的 无线电与电视 是哪一年的 如果真的是哪年的就好了

网友C:
我试过继电器 效果不算太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继电器 效果不算太坏

这方法 也可以 机器自己用可以 如果给别人修 怕不好接受

不过这方法还真不错 使用几个 12v 继电器 就可以解决原来录放开关双掷的问题了

网友:
CD4053是三2通道数字控制模拟开关,有三个独立的数字控制输入端A、B、C和INH输入,具有低导通阻抗和低的截止漏电流。幅值为4.5~20V的数字信号可控制峰-峰值至20V的数字信号。例如若VDD=+5,VSS=0,VEE=-13.5V,则0~5V的数字信号可控制-13.5~4.5V的模拟信号。这些开关电路在整个VDD-VSS和VDD-VEE电源范围内具有极低的静态功耗,与控制信号的逻辑状态无关。当INH输入端=“1”时,所有通道截止。控制输入为高电平时,“0”通道被选,反之,“1”通道被选。

可以使用 2 块 4053 组成 6组 录放开关

网友:
机械开关接触不良,改电子电路麻烦,

网友:
立体声录放开关经常使用的是9组27脚,单声道录放开关是6组18脚的。购买时一定注意它们的尺寸(长短),也有的立体声录音机录放开关是2只单声道开关配合使用,不建议改成电子开关,弄不好录音时会有干扰。

网友:
录放机机械开关改电子开关还要考虑电流是否够,在磁头输入端还要考虑小信号屏蔽问题、导通电阻及电子开关自带的噪音信号混入磁带信号,故难度较大。

网友:
修开关更方便

楼主:
已经修旧如初啦~~

网友:
用4053吧,以前经常用它替换功放里面的机械转换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子开关有内阻,如果代替机械开关会不会影响原机的性能?

绝对会影响到的,机械开关是直接导通,电子开关有导通阻抗

楼主(2023-03-30):
引用 网友A:
不知版主 说的 无线电与电视 是哪一年的 如果真的是哪年的就好了

已经查到目录了
是1991年第5期的《无线电与电视》第14页
文章的名字叫“无触点软转换电子录放开关”
可惜我手里的资料没有
哪位有这篇文章的网友可以上传分享一下吗?
多谢!

网友E:
ba3126,录音放音转换专用集成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ba3126,录音放音转换专用集成块

谢谢!
这个是采用集成电路的,用起来会对原电路改动较大,不管是电路还是结构上,都对原机有较苛刻的要求。不是每款机都适合的
而无线电与电视里介绍的,是采用分立原件的,这样应用起来比较灵活,可以视机器情况(比如电路,剩余空间等。)采用全部或部分改动,用起来比较灵活

网友:
74HC4052,74HC4053这个内阻很低。

网友F:
为啥上传不了图片?否则可以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唉,就是找不到这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啥上传不了图片?否则可以看看这个电路

录放音电子转换开关

楼主(2023-06-19):
严重感谢blsxmz朋友
万能的坛,果然求到了。

网友G:
BG3反向安装是什么情况?

网友:
鸣泉教学录音机 ,没有设置常规的开关,而是用电子开关与5个继电器组成,以继电器的功能,比常规的长条状录放转换开关,耐用得太多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2&page=2

网友:
UPC1290C、

HI-201 HARRIS

网友:
以前看到有种用TA7668电路的双卡机,没有机械录放开关,切换录放状态时只需给一个引脚提供电源即可,不知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BG3反向安装是什么情况?

BG2-BG4共同承受超音频高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BG2-BG4共同承受超音频高压

BG3,反向偏置了(集电结正偏,发射结反偏),怎么导通?BG3导通不了,BG2没有导通通路了,BG2,BG3如何导通和关断?BG2,BG3饱和导通了,磁铁才接地,才能放音。

不是能不能承受高压的问题,是能不能正常导通的问题。